求助TCPclient 用send一直发数据,拔下网线后,already writing assert问题

楼主(2011-02-11):
tcpclient例程 调用后,用send一直发数据,如果断开网线,在
do_write(struct api_msg_msg *msg)
      /* set all the variables used by do_writemore */
      LWIP_ASSERT("already writing", msg->conn->write_msg == NULL &&
        msg->conn->write_offset == 0);发生assert

应该怎么检测网线断开后停止发送,网线断了好像还能发,一会就assert了

网友:
lwip网卡驱动有个接口的,以标识网络断掉了,这个需要驱动支持。

网友:
enc28j60的话,在enc28j60.c中有个void enc28j60_isr(),是中断处理的,其中有/* LINK changed handler */是连接状态改变的处理,需要打开该中断才能用。否则需要查询寄存器值。这个只能检测到连接改变,不知道是连接还是断开,一开机也会进入该中断,有没有高手知道如何识别?

网友(2015-12-09):
http://lwip.100.n7.nabble.com/LWIP-ASSERT-td22277.html
http://savannah.nongnu.org/bugs/?38219

6444075c119fe72f26c921dd7602f1dfe6e5f1b9
.../rt-thread/components/net/lwip-1.4.1/src/api/api_msg.c                | 1 +
1 file changed, 1 insertion(+)

diff --git a/rt-thread/components/net/lwip-1.4.1/src/api/api_msg.c b/rt-thread/components/net/lwip-1.4.1/src/api/api_msg.c
index d4e44b9..7c58a77 100644
--- a/rt-thread/components/net/lwip-1.4.1/src/api/api_msg.c
+++ b/rt-thread/components/net/lwip-1.4.1/src/api/api_msg.c
@@ -1235,6 +1235,7 @@ do_writemore(struct netconn *conn)
       /* partial write */
       err = ERR_OK;
       conn->current_msg->msg.w.len = conn->write_offset;
+      conn->write_offset = 0;
     }
   } else
#endif /* LWIP_SO_SNDTIME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