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模拟量输出的精度

楼主(2011-02-11):
4-20mA模拟量输出的精度有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啊?
比如说4mA时,在3.95~4.05之间变化是允许的?有没有这样一个误差范围啊??

楼主:
大家好,我是新手,请高手们帮帮忙阿,这个问题折磨我好久了,可我怎么也查不着

网友:
这个问题,要参考相关的行业标准,在允许误差范围之内就行。
加油哦,难得这么敬业的女孩子,很佩服你。

网友:
不同精度的设备输出精度不同吧。

网友:
工业应用的话,一般8位精度就够了

楼主:
(*^__^*) 嘻嘻……,谢谢大家
但是输出精度去哪里查呢?是不是有相关可以查询标准的网站阿?

网友:
一般按5%精度来算就可以了,

网友:
仪表的精度等级是根据引用误差来划分,引用误差是绝对误差与量程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即:  引用误差=绝对误差/量程  ×100%
精度等级一般有0.2%,0.5%,1%等等
4-20mA输出的满量程是16mA,故3.95时的误差是-0.05/16*100%=-0.3125%

网友:
工业标准的精度要求0.1%

楼主:
你们都好厉害哦,尤其是dianyuan,谢谢了阿,以后要多多帮助我哦

网友:
太假了。。。。。
义务帮顶!

网友:
再顶起,就不信没人帮你。。。。。。。

网友:
看什么行业
一般DCS控制系统,模拟量输出精度0.2%,输入精度0.1%

网友:
仪表级别的信号采集一般是12位精度

楼主:
就没有一个人帮帮我吗?详细的讲解一下,谢谢啦

网友:
要参考行业标准,不同的行业对仪表是有要求的,但是一般都在3%和5%左右。行业标准网站http://www.bzjsw.com/和http://www.csres.com/或者质检总局网站http://jls.aqsiq.gov.cn/。一般这些标准都需收费。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们,我现在又遇到了一个问题:仪表在没有用软件修正之前,即它的初始值是多少阿?比如说加100V电压,那么没有修正时,它应该显示多少才是正常的呢?

楼主(2011-03-14):
~~~~(>_<)~~~~ 呜呜,怎么没人理睬我呢?

网友:
你是搞压力仪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大虾们,我现在又遇到了一个问题:仪表在没有用软件修正之前,即它的初始值是多少阿?比如说加100v电压,那么没有修正时,它应该显示多少才是正常的呢?

没有修正,仪表有多少误差,就会显示出 100V+误差值 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