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出来的TTL信号,也就是5V信号,直接给PLC作为输入的话,咋办?各位帮忙。。。

楼主(2011-02-11):
我刚查到PLC的输入都是DC24V的,我现在想把5V的东西作为输入,请教高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光偶
???

把单片机出来的5V信号

接上光耦

再到PCL的输入

??

网友:
用继电器。
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通断,PLC的信号线接到继电器两端,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一个7407 或7406 搞定六路

网友:
用光耦吧,继电器也行。

网友:
用继电器爽一些,

楼主:
谢谢以上所有的人。

网友:
使用 MHM-02B 光栅隔离 将TTL 0-5V 隔离转换为 PLC 0-24V

网友:
PLC 输入端基本上都带光隔离

网友(2011-04-24):
回复 网友B:

正解

嘿嘿

2803&2003才对

网友(2011-06-07):
单单用51的输出控制plc的输入,低频加个继电器最简单!高频加光耦!不知楼主要做什么,感觉太浪费了!plc的一个点多值钱啊!
如过很多开关量!直接用单片机的串口加232与plc通信就可以了!速度快成本低!

网友(2011-08-13):
回复 网友C:
单单用51的输出控制plc的输入,低频加个继电器最简单!高频加光耦!不知楼主要做什么,感觉太浪费了!plc的一个点多值钱啊!
如过很多开关量!直接用单片机的串口加232与plc通信就可以了!速度快成本低!

单片机的串口加232怎么才能与plc进行通信啊?怎么设置啊?

网友:
就是自己弄个协议,单片机发一串数据,PLC读出来, 这样比直接接IO要效率得多。

网友:
对于低有效的输入,加一个电阻和一个NPN晶体管,对于高有效的输入,加2个电阻,一个NPN和一个PNP管。

网友:
用继电器好,有明显的通断接点,比较安全。

网友:
简单好用的。TD62083

网友(2011-09-14):
继电器比较好

网友:
加继电器 简单

网友:
光藕,便宜嘛

网友:
都能用,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2011-11-08):
回复 楼主:

简单点加个继电器或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