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解释一下下面这个“自动增益控制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1-02-11):
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原文件名:自动增益控制.jpg)

这个电路用来做自动增益控制的,但是没有摸清楚那个二极管是怎么来检波的

请大家帮帮忙!初学模电,莫见笑!呵呵~~

网友:
不大懂这个东西,我觉得最大输出应该小于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吧

网友:
1. VCA820 是个增益可调的放大器..VG端的电压可以控制放大器的增益.
2. OPA695 是个放大器..主要控制整个电路的增益.
3. 1N4150 把信号的正半部份信号检出来.
4. OPA820 构成一个积分器..相当于求一个正半部份信号的总值.然后反馈回去调节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呵呵

回复 网友B:
赞!谢谢

网友:
2 楼说的对。

OPA820 1Kohm 1N4150 构成一整流滤波电路,检出输出信号的平均电压值,以此控制增益。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vca820 是个增益可调的放大器..vg端的电压可以控制放大器的增益.
2. opa695 是个放大器..主要控制整个电路的增益.
3. 1n4150 把信号的正半部份信号检出来.
4. opa820 构成一个积分器..相当于求一个正半部份信号的总值.然后反馈回去调节增益

说的好,但不完全正确。
opa820构成误差放大器,属于I调节器(PID的积分部分),起到负反馈闭环的作用。另外,不是求正半部分信号的总值,而是取峰值。最终的结果是,(忽略二极管压降),输出的信号正峰值稳定在Vref。
0.1uf的积分电容最好并上1M左右的电阻,不然积分器很可能单向饱和,因为积分电容只有充电路径没有放电路径,只有直流通路,没有交流通路。反馈环会很快处于失控状态。

网友:
楼上,这个电路工作频率很高,都是电流运放,怎么会联系到控制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这个电路工作频率很高,都是电流运放,怎么会联系到控制电路

这个我没注意到,不过高速电路也是需要考虑稳定性的,而分析稳定性最基本的理论就是控制理论。模电书上常回避具体的稳定性分析,只谈相位余量或米勒补偿等等,理论实质都是自动控制的校正原理。
另外,我说这个电路是稳定峰值的也没错。

网友(2012-05-07):
请问发文版大这个电路你有做出来吗?

我一直做不出来,如你有做出来的话可以相互交流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