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年前的一个数字卡尺罢工了,请问哪位大侠能让它返工啊?

楼主(2011-02-11):
N年前老哥给的一个三丰mitutoyo数字卡尺,很久没有用过,再打开时开不了机,电池原来没有电了,后来用手机充电器给它通了一会儿电,再放进去时就显示 err c   不知道什么问题。
后来拆开用布把电路板什么的都仔细清理一遍(其实原来也没有什么污迹,就纽扣电池的弹片有点生锈。好像没有漏液。)还是弄不好。用烙铁把能焊接的几个电容都从新焊了一遍,依然无法回生。。。

请问还能修理好么?  不知道这个值多少钱?150mm量程的。  如果不值钱就扔了算了。

截图 (原文件名:卡尺.jpg)

网友:
貌似要复位一下

网友:
记得卡尺的电子部分taobao上有卖的,不贵。

网友:
大哥这是三峰的

也扔啊

要是扔,我接

或许长按几个键组合下就复位了

就好了

瞎猜的~~~~

网友:
待遇不好,肯定罢工,提高待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记得卡尺的电子部分taobao上有卖的,不贵。

就怕不是同样的厂家型号的,质量也不知道好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这是三峰的
也扔啊
要是扔,我接
或许长按几个键组合下就复位了
就好了
瞎猜的~~~~
-------------------------------------------------------------------

如果是张三丰的那就收藏,哈哈。小日本做的东西修不好就扔。
看来小日本的东西也不怎么样啊,一样坏。而且还是在没怎么用的过程中挂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貌似要复位一下

不知道怎么复位,按上面所有的键都没有复位的表现。
归零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待遇不好,肯定罢工,提高待遇吧。。。。

小日本的虐待华工太多了,也要报复一下他们。。。

网友(2011-03-19):
拆过一个卡尺,里面线路简单得很,高度集成化了,坏了就坏了,修理还真不知道从何入手。

网友(2011-04-30):
买颗新电池就好了!

网友:
电池充过了,电压高了,所以错误了

网友:
哇,三丰的很贵的。。。

网友:
我一直认为电子卡尺没有机械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