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822放大PWM信号存在噪声

楼主(2011-02-11):
使用CPLD产生PWM信号,然后使用分压的方式产生音频输入信号,使用TDA2822进行功率放大,在扬声器处有很大的噪声,在CPLD输出低电平期间噪声一直存在的,电路图见如图

楼主:
下面的电容接地忘记画了,见谅

网友:
PWM频率多少?
如果要做D类功放的话,应该用开关放大器,不应该用线性放大器;如果是用PWM来做D/A的话,建议先通过两级低通滤波,滤成模拟信号在进2822进行放大。

网友:
u5电源加大电容

楼主:
没人用这个东西么

网友:
+IN 那里,接个10K电阻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