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97在总线方式下输出是否需要缓冲

楼主(2011-02-11):
(无正文)

楼主:
上述电路是将max197以总线的方式工作(电路中R0的位置有误)。74ls373用以其它设备的地址所存(如lcd等)。
目前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以总线方式读取AD的转换结果时,读出两个字节数据相同,即均为低8位的数据。若将74ls373拿掉则读出数据正常。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否在AD的数据输出端加上缓冲器(如74ls244)??

网友(2012-05-01):
引用 楼主:
上述电路是将max197以总线的方式工作(电路中R0的位置有误)。74ls373用以其它设备的地址所存(如lcd等)。 ...

您好,我非常幸运的看到了你的这个帖子,我现在也遇到了和你类似的问题,想在你那里取取经,QQ244728534.TEL13991861434.联系我啊,谢谢你了,我的程序已经停了几个星期了,帮帮我,Ple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