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CVAVR定义eeprom变量进行操作,编译器已经包含CLI SEI指令?

楼主(2011-02-11):
对CVAVR定义eeprom变量进行操作,编译器已经包含CLI SEI指令?比如定义了eeprom  uint32 eep_PassWord = 0;  在程序中是否需要包含开关中断的指令 #asm("cli") eep_PassWord = 0x11111111; #asm("sei")

楼主:
再问,现在Mega芯片内部的EEPROM的地址0是不是还是不稳定?除非指定地址外,CVAVR自动生成的EEP文件都是从0地址开始,这样可靠吗?

楼主:
麻烦高手指点下~~ 先谢啦~~~

网友(2013-06-05):
我有同样的疑惑

网友:
所以我在想用自带的是不是会影响写eepROM,导致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