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的怪现象

楼主(2011-02-11):
想用nrf24l01来进行无线通信,但在调试接收机时发现,将PWR_UP和CE置1后,读取任何寄存器的值均为0XFF,不知何解?请高手指点迷津!
补充一下:只将PWR_UP置1或只将CE置1情况下,读取各寄存器的值均正常。

网友:
以前做过avr控制的nrf24L01,现在忘记了,您可以找论坛的程序看下!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热情相助,问题已经解决。
原因出在我的硬件电路上,我用的是5V的STC89C52单片机,然后用5个电阻进行分压给NRF24L01供电,将PWR_UP和CE置1后进入工作模式,此时NRF24L01的供电电压被芯片拉低至0.84V左右,导致NRF24L01工作异常。修改了下供电电路后现在一切正常。
仍然感谢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2011-04-14):
感激不尽啊,我也是用电阻进行分压的,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之前一直在修改程序,搞到头都大了,应该推广,让大家知道,不能用电阻分压~~

网友:
用电阻分压都不知道谁想出来的   那是不行的    用1117吧  或者用二极管降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