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BLDC电机程序

楼主(2011-02-11):
自己写的能转,但是PID性能不好,而且去掉sp_value变量后六路输出不正常,请指教。

网友A:
看了这个程序,有几个问题不明白,希望楼主能回答一下:
1.在TIM1的初始化函数中并没有开启TIM1的COM中断,仅仅是在NVIC里面开启了COM中断,这样理论上并不能引发COM中断呀?
2.程序中TIM1的初始化部分也没有看到设定COM可以有内部触发来引起的语句,因为默认COM事件只能通过软件设定COMG=1来触发,如果想通过其他TIMx的触发来引起COM事件需要将CCUS置1才可以。但是没有看到有相关的代码。楼主引用的库函数的源代码我也查过了,也没有发现有相关的操作。
3.楼主的程序思路是将TIM3配制成霍尔模式,在霍尔引起的中断中,在中断中计算电机转速,同时TIM3产生触发信号,触发TIM1的COM中断,在中断里面通过读取霍尔信号来判断换相,并利用换相函数来更改mosfet的导通顺序,并且使用的是上下位管都是PWM斩波的驱动方式。但是根据STM32的手册介绍,需要在COM事件产生前将CCxE和CCxNE位配置好,然后产生COM事件,之前配置好的控制字就会被送入寄存器,真正产生作用。因此如果不产生COM事件而直接修改CCxE和CCxNE是达不到修改mosfet输出的效果的。但是在启动阶段也就是第一次你是如何产生COM事件的?只是发现你直接调用了换相函数,而没有产生com事件。
4.按照你的思路,在COM中断中换相,那么换向表应该会超前,也就是通过读取但前时刻的霍尔信号值,来给出下一个状态下的控制字,但是这样在启动的时候。你的换相表是这样写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启动时刻就会产生超前换相的问题。
以上是我粗粗看过一边楼主的程序后的一点疑问,总体上来说楼主的程序写得很好,思路也很清楚,但是这几个小问题让我有一些疑惑,希望楼主能够给予解答。

楼主:
问题1.我用的是TIM1的触发中断,在"启动程序"中打开的TIM1和触发中断。
问题2.我试过当注释掉这句“TIM_SelectSlaveMode(TIM1, TIM_SlaveMode_Trigger);//从模式选择 触发”
     也能引起触发中断。
问题3.直接修改CCxE和CCxNE是可以控制输出的。启动时开TIM1和TIM3后,调用换相函数即可给电机加电,电机的转动又产生霍尔中断,
      延时后TIM3产生触发信号,触发TIM1的触发中断调用换相函数,使电机转起来。
      因为CCxE和CCxNE不是预装载的,所以“COM事件产生前将CCxE和CCxNE位配置好”是不是不行啊。
问题4.我又看了下手册,是不是应该在启动时,用软件触发“TIM1的触发中断”更好啊。

我还有个问题:当用它“TIM_CtrlPWMOutputs(TIM1,DISABLE);“关输出时,六路输出关不上,而且状态异常。
因我是初学32和电机,请多指教!!

网友(2011-05-04):
我实验了一下COM事件的使用,发现没有预装载啊???这个COM事件怎么用?

网友(2011-06-28):
回复 楼主:
程序我看过,请问楼主在程序中是如何设置转速的呢?能把原理图和大家分享吗?谢谢

网友:
希望看到完整资料,最近搞PFM很狼狈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很希望能和你交流下,我想和你讨论下逆变桥导通的问题,我看了你的程序,有道理但不完善,希望有机会能讨论下,你也没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还是留下我的,qq470877270,望回复。

网友:
顶下楼主,一直想做这个。

网友(2011-09-14):
mark,我会再次看的

网友(2011-11-08):
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
下下来看看,最近正在调试BLDC的程序,希望能有所帮助,谢谢楼主。

网友:
本人也在做电机控制,也学习一下你的程序!

网友:
先mark

过段时间好好搞

网友:
这么多搞直流无刷的啊,哈哈

网友(2012-05-12):
下不来 程序 能否 加qq  详聊一下 我也在做bldc  现在许多疑问! 谢谢了!

网友:
我的 QQ   为 1033815402

网友(2012-07-15):
最近也在弄有霍尔的bldc,正在看别人的程序还不是很懂,下下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助。

网友:
暂时了解一下。

网友(2012-09-20):
程序运行不起来

网友(2013-01-22):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个程序,有几个问题不明白,希望楼主能回答一下:
1.在TIM1的初始化函数中并没有开启TIM1的COM中断, ...

你好!看了你的回复,我很受用!正在做STM32+BLCD,现在就是出现了问题3的现象——每次启动需要手动拧一下电机输出轴来改变HALL信号进而触发COM中断才可以!请问 这个问题如何能消除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1.我用的是TIM1的触发中断,在"启动程序"中打开的TIM1和触发中断。
问题2.我试过当注释掉这句“TIM_Sel ...

你好!看了你的回复,我很受用!正在做STM32+BLCD,现在就是出现了问题3的现象——每次启动需要手动拧一下电机输出轴来改变HALL信号进而触发COM中断才可以!请问 这个问题如何能消除啊?

网友C(2013-04-12):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个程序,有几个问题不明白,希望楼主能回答一下:
1.在TIM1的初始化函数中并没有开启TIM1的COM中断, ...

您好 ,我最近在做stm32+BLDC ,遇到一些问题, 想请教一下大侠 ,我不胜感激  qq277210610  谢谢

网友D(2013-05-19):
引用 网友C:
您好 ,我最近在做stm32+BLDC ,遇到一些问题, 想请教一下大侠 ,我不胜感激  qq277210610  谢谢 ...

你好 你做的怎样 能否交流下

网友:
必须顶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 你做的怎样 能否交流下

   ,现在没做了 ,如果能帮到你 的    乐意效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没做了 ,如果能帮到你 的    乐意效劳

先谢谢你了! 我就是通道极性的设置,因为我是ir2130驱动的,所以要低电平有效,但是我我那个不使能输出的通道极性设置老是低电平,看了网上说的是和芯片的型号有关,你能否有个解决的方法

网友(2013-09-15):
楼主  我也做电机控制的,QQ6824832
有兴趣加一下,交流交流心得

网友(2013-12-28):
引用 网友B:
你好!看了你的回复,我很受用!正在做STM32+BLCD,现在就是出现了问题3的现象——每次启动需要手动拧一下 ...

hello,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2014-08-23):
这个支持一个。

网友(2014-10-15):
一起讨论呗

网友(2016-04-08):
楼主头像本人?好帅啊 是哪个明星、。

网友(2016-06-28):
引用 网友B:
你好!看了你的回复,我很受用!正在做STM32+BLCD,现在就是出现了问题3的现象——每次启动需要手动拧一下 ...

初始化后,直接调用一次 换相,

网友(2017-03-10):
mark下,正在学电机

网友(2017-11-14):
最近也在学习STM32+BLDC,已经实现速度环,电流环正在研究中,希望有兴趣的同学大家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