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新学RTT的童鞋,给线程分配的栈空间不要太小。

楼主(2011-02-11):
先分配大一点的栈空间,逐渐减小,然后回退到一定的余量。
不然调试的时候会很难找bug.

网友:
那一般要怎么确定分配多大呢?

楼主:
0.3的指南里有介绍。

我从来不算,直接开到1K,然后以128递减,递减到崩溃了,再加128。当然,线程变量增加后要特别小心。

网友:
list_thread()

在finsh shell中运行这个命令,然后看结果,其中有栈使用最大深度的记录。

楼主:
从来没开启finsh,因为没有串口线。 O(∩_∩)O~

网友:
"因为没有串口线",呵呵,看来什么人都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没有串口线",呵呵,看来什么人都有啊。

没串口线咋了?你的本本上有串口?木有串口线成了什么人啦?有串口线有成了什么人了?

还真是神马人都有。

网友:
呵呵,一笑而过。

网友:
笑而不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因为没有串口线",呵呵,看来什么人都有啊。
没串口线咋了?你的本本上有串口?木有串口线成了什么人啦?有串口线有成了什么人了?
还真是神马人都有。

FTDI 的FT232R接出来就行,不需要过232驱动,但要串个小电阻。

网友(2011-12-02):
我的本本上就有串口,联想昭阳E46A。其实没有串口也可以用USB2UART.

网友:
我很奇怪楼主的积分为啥是负的。

网友:
分又不能换RMB,要他何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很奇怪楼主的积分为啥是负的。

被删帖了,就会有这个负数出来,再发帖应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