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程序

楼主(2011-02-11):
module inst(a,b,c);
        output c;
        input[1:0] a,b;
        assign c=(a==b)?1:0;
endmodule

这样的一段代码,编译一直不过,错误如下,请问为什么呢?
Error: Incorrect connector style at port "a[1..0]" for symbol "inst" of type inst
Error: Incorrect connector style at port "b[1..0]" for symbol "inst" of type inst
Error: Can't elaborate top-level user hierarchy

楼主:
请问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要怎么改?

网友:
module inst(a,b,c);
output c;
input a,b;

assign c = (a==b)?1'b1:1'b0;
endmodule
你可以这样试一下,如果还有问题联系我,咱们可以交流一下,MSN:lucien.song@hotmail.com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我是想让两个两比特数a,b比较哦,如果那样改是怎么体现a,b是两比特数?

我是新手,刚刚自学,不知道会不会是编译器设置什么的出问题。。。我双击那个错误,跳到bdf文件上面去

网友:
你想让一个两比特的数比较,但你a,b都只是一比特的输入呀,本身就存在问题呀,只有1和0的状态呀

楼主:
input[1:0] a,b;这样的a,b不是有两位的?

网友:
你分配引脚的时候,inst(a,b,c);按你这样写应该是分配五个引脚,是吧?如果是的话就应该是可以的,他就应该是你程序其它地方的问题

网友:
module inst(a,b,c);
input [1:0] a,b;
output c;

assign c = (a==b)? 1'b0 : 1'b1;

endmodule

我刚刚在我的板子上试验过,开发环境是Quartus ,分配了5个引脚,试验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