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数显电流表和数显电压表这样接为何不行?

楼主(2011-02-11):
我把数显电压表和电流表用同一个5V电源供电,网上有说这样做数显电压表会出现一直往上跳的现象,但是我现在出现的情况是电源的两端是短路的(图上左面那个电源),而且我如果把电压表去掉,单用电流表电源两端就不会短路了,而且用两个电源分别给表供电也正常,请问大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可能要看电流表如何采样的了,按你给的图还不够清楚,你把图中左面的电源倒个个试试。就是上正下负。
2 电压表一般电源不能共地的,这个要注意了,如果你没和补测电路共地的话,那就是电流表头给共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能要看电流表如何采样的了,按你给的图还不够清楚,你把图中左面的电源倒个个试试。就是上正下负。
2 电压表一般电源不能共地的,这个要注意了,如果你没和补测电路共地的话,那就是电流表头给共地了。

--------------------------------------------------------------------------
我是测LED灯具,电源不能反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