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机械高手,买的二手直线滑轨要清洗吗?怎样清洗?

楼主(2011-02-12):
手头有一些二手滑轨,有的还带有不少黄油,也有一些缺油,我想用煤油清洗,然后再打黄油,请问这是必须的吗?或是用油枪打入新黄油把旧油硬挤出来。如果要清洗用什么清洗比较好,洗完后是不是等溶剂油尽量挥发后再打黄油(我这里黄油是泛指),用什么品种的油比较好?敬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用柴油清洗吧,我也不懂
不过几年前家里买的小车床,朋友都是建议我用柴油清洗的,只是家里不方便折腾,没洗,直接上油就用了

——更正一下,是煤油,呵呵,朋友给的,塑料瓶装过来的,楼下几位兄弟不说,我自己也忘记是啥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滑轨里面的油用无水酒精+无纺布擦拭,旧油要用新油顶出,干油及无油要加0#汽油冲洗干燥后上新油。
   新油注意问题影响尽量不免过多加入。
1、黄油均匀涂抹滑竿
2、加油口注入新油(少量)
3、移动滑轨
4、注入新油

网友:
是否需要清洗,视乎个人要求。有的人做人没要求,能过的去就算。如果自己是对事物有高要求的话,就一定要清洗和换新油脂。
刚巧我早2天把自己雕刻机的导轨拆下来清洗,弄好了2支。导轨当时装机器是买的全新NSK货,使用不到一年,里面不算很脏,但感觉缺油。

新换的油脂也有要求,市面上卖几十元一大罐的那种普通黄油最好不要用。

网友:
清洗用煤油,装的时候,先把钢珠全糊上油脂,装回滑块里,导轨上先不用刷油脂,小心把滑块套回导轨上,磨损少的导轨这个时候滑块刚套进导轨的时候是很紧的,来回拖动几下就会顺滑,但也应该是有很明显的阻尼感。
然后再往滑块的注油口里注油脂,边注油边慢慢拖动滑块,注油脂宁多不缺,别为了省那一点油结果钢珠缺油磨损。

PS:洗钢珠的时候,几个滑块的钢珠不要混在一起,要单独洗一个滑块的钢珠。

网友:
熟悉的地板磁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洗用煤油,装的时候,先把钢珠全糊上油脂,装回滑块里,导轨上先不用刷油脂,小心把滑块套回导轨上,磨损少的导轨这个时候滑块刚套进导轨的时候是很紧的,来回拖动几下就会顺滑,但也应该是有很明显的阻尼感。
然后再往滑块的注油口里注油脂,边注油边慢慢拖动滑块,注油脂宁多不缺,别为了省那一点油结果钢珠缺油磨损。
ps:洗钢珠的时候,几个滑块的钢珠不要混在一起,要单独洗一个滑块的钢珠。

来亲一个 ~~~~~ 哈哈好细心阿   多数的工人~~~一窝搅就算了   有时还少几个也不管

网友:
刚巧我也想请教这个问题,不知道滚珠丝杠是否能用和直线导轨一样的油脂? 煤油好像现在不好找,请问有无其他的可供替代?用加油站里的汽油行不?或香蕉水之类的有机溶剂行吗?

楼主:
太谢谢这些大侠了,还有图片,拆的真彻底,全裸了。真牛。这下我可以照着学了,现在煤油是不好买,我是上次去白洋淀玩的时候看到有买了一大瓶。炼油厂很少练灯用煤油了,大量炼航煤,给喷气式飞机用的。

网友:
感谢作答的各位大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买不到煤油用柴油也可以。

网友(2011-03-29):
mark,我也要洗

网友:
不是说柴油对滑块两端的刮屑腐蚀性很大么,这个如何避免,滚珠丝杆不能拆下螺母,那又怎么清洗呢?

网友:
这个帖子可以做教材了

网友:
不是专业人士就不要拆开清理了.像楼上说的用新油脂吧老的顶出来.其他就不要动了,只要滑动顺畅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润滑脂的选用是有讲究的,用专用的或者就用普通的润滑油,如果用润滑油的话注油频率就要提高.注油要从滑块的油孔,不要涂抹在滑轨上,因为滑块一般都带刮油片,你涂外部是进不到滑块里面去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