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做工 选分辨率 窄边框液晶选择有诀窍!

楼主(2011-02-12):
一敲二看检查边框做工

市面上的超窄边框显示器并不少,各大品牌都有对应的产品。但边框细了、窄了,还能牢固地固定住液晶屏幕吗?这就需要我们仔细观察了。

一般的超窄边框显示器,外壳和边框仍然采用塑料材质,我们普通用户很难分清不同材质之间的区别。但可以用敲击的方式大致判断出边框的厚度以及牢固程度,用手指轻轻叩击边框,如果感觉比较沉闷,敲下去没有什么回弹力,这种边框的牢固程度就比较高。如果敲下去后声音比较清脆,手指明显感觉到有回弹力,这种边框材质偏脆,并且厚度也不够。

其次,检查边框和屏幕之间的缝隙,液晶显示器的边框不可能完全和屏幕贴合,因为要留一点余量防止热胀冷缩。但缝隙一定要均匀,不能有的地方大有的地方校最后,检查液晶显示器的散热是否良好,顶部和背部是否有大量的散热孔。如果散热设计不到位,内部累计的热量很容易导致外壳发生变形,而细小的边框更可能成为重灾区。

想要拼接?尺寸分辨率很重要

如果你购买超窄边框显示器是为了拼接起来玩游戏,那么显示器的尺寸和分辨率就非常重要了。目前市面上的超窄边框显示器尺寸比较多,19、22、23这几个主流尺寸都涵盖了。其中19英寸的分辨率为1440×900,如果两个显示器横向拼接,分辨率就变为2880×900,横向分辨率虽然变大了,但纵向的900明显低了一点。

22/23英寸无疑是更好的选择,其中23英寸大多采用1920×1080分辨率,横向拼接后分辨率变为3840×1080。22英寸采用1680×1050的居多,这两种规格的纵向分辨率相对较高,综合来看性价比较好。当然,如果资金允许,组建4屏的液晶拼接,那么就算选择1440×900的19寸液晶,拼接以后分辨率也达到了2880×1800,这样的话就更爽了。
可视角度、响应时间、是否反光等,决定拼接后的效果

多台超窄边框液晶拼接在一起,一般都是用于游戏领域。虽然视野变大了,但如果显示器的可视角度和响应时间不行,原本期待的游戏体验可能变成一场噩梦。

显示器拼接之后,其实我们看任何一台显示器,都是呈一定角度的,而不像单台显示器那样从正面观看,因此一定要选择色彩较为鲜艳、可视角度较大的产品,这方面三星液晶值得推荐。此外,响应时间也决定了游戏体验,最好能在5ms以内。目前TN型液晶的可视角度已经做得很好,而响应时间正是TN型液晶的强项,因此有心拼接使用的用户,购买超窄边框显示器时,廉价的TN型液晶才是最为理想的选择。

最后,用于拼接的液晶,边框最好是不反光的,否则多台液晶拼接在一起,中间的边框很容易受到屏幕影响而反光,很影响观看效果。

网友:
那不如直接买台好的电视机了,HDMI接口的

网友:
弱弱地问,2个或者4个显示器拼接起来玩FPS游戏的话,准星能看清么?

网友:
轻声地问一下,怎么把四块屏拼起来?要用什么硬件?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轻声地问一下,怎么把四块屏拼起来?要用什么硬件?软件?

多显卡,windows xp以上本身就支持拼屏。

网友:
不用看直接抱个三星的回家

网友:
买了个1600*900的,不好,用测试软件测试(没有当场测试)图像条纹的那个测试效果差,看字有的部分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