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INK2 我自己手动升级到 V1.41 版

楼主(2011-02-12):
1.购买时都说会自动升级,结果...从来没"升"...卖家一问三不知!!
附赠的资料都只有安装方式及一些垃圾档案

2.之前 V1.40 问题很多,由其是运行STM32 USB 及 SDIO 都会显示一些错误
跳开 Debug 模式,升级 V1.41 后就没有发生了^.^,看来V1.40真的不能用

1.下载 Flash Magic 安装
http://www.flashmagictool.com/
Version 5.78

2.最新的ulink2固件版本V1.41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81742&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ULINK2&bbs_id=999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2459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ULINK2&bbs_id=9999
下载后 ULINK2-V1.43.HEX 改名ULINK2.HEX

2.拆开 ULINK2 修改啦
  (1)LPC2148->P0.14 接GND(开机进入 ISP 模式)
  (2)连接 TXD0 & RXD0 到 PC(注意必须接RS232 IC或是使用USB2TLL或是UART2TTL)
  (3)看图自己DIY.....

3.运行 Flash Magic
  (1)LPC2148 COM1 9600 ISP 12MHZ
  (2)Erase Flash
  (3)Blank Check 跳过
  (4)Load *.HEX(固件版本V1.41)
  (5).......
  (6)Start (...很久)

4.解除开机进入 ISP 模式(LPC2148->P0.14 恢复Hi状态)

网友:
原来真的是 V1.40 版有以下问题
Cannot access Memory
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
Cannot enter Debug Mode

升级 V1.41 终于解决,不过为什么下载是 V1.43? ULINK2 查是 V1.41?

求 ULINK2  V1.43 及 V1.42 固化程序

网友:
买keil软件送的ulink2,1.40版的 买的stm32板子,jlink都连的好好的,ulink能下载,不能仿真,正郁闷着呢

先试试楼主的方法,有结果上来报告

网友:
接口不一样,貌似jtag口引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口不一样,貌似jtag口引出来了

你要接 UART2TTL 界面喔,不然会烧坏 ULINK2

觉得卖家干脆将 ISP界面增加 MAX232 IC,接插PC升级比较方便,因为很少人会去买 USB2TTL 的转换器

不知道有没有人有V1.43 固化程序分享,或是 MDK 4.14 ULIN2.DLL 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接口不一样,貌似jtag口引出来了
你要接 uart2ttl 界面喔,不然会烧坏 ulink2
觉得卖家干脆将 isp界面增加 max232 ic,接插pc升级比较方便,因为很少人会去买 usb2ttl 的转换器
不知道有没有人有v1.43 固化程序分享,或是 mdk 4.14 ulin2.dll 程序.

刚从那个mcu123下了个 4.14的,还没有装,我这个接口我量了,接图上的 mcu-tms tdo tdi tck 了,问问英倍特能不能免费升,正版还不如盗版方便呢

楼主:
找到MDK4.14上的ULINK2 V1.42最新固件,容量比 V1.41 小几个字节,安装测试正常.

http://www.oldlinux.org/oldlinux/viewthread.php?tid=13464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到mdk4.14上的ulink2 v1.42最新固件,容量比 v1.41 小几个字节,安装测试正常.
http://www.oldlinux.org/oldlinux/viewthread.php?tid=13464

这个固件在mdk4.14下能用,谢谢d-link 提供地址

楼主:
掏宝之前卖家说"保证可以升","绝对可以升"...但是并不保证使用MDK升级喔

而是要寄回原厂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掏宝之前卖家说"保证可以升","绝对可以升"...但是并不保证使用mdk升级喔
而是要寄回原厂升........

正版的能自己升,现在已经1.42了 手头没有stm板子 回家就知道效果怎么样了

网友:
我也想用啊,不过不敢啊,没 有MM去整,要是搞坏了就没有用的了!哎,我还是只有用回4.12了!

网友:
没有招了,升级到1.42 下载stm32不成功,调试就不要说了,同样配置用jlink就没有问题

可是这个ulink2 仿真upsd 单片机好好的,难道中间有电平转换芯片坏了,郁闷,改天找另一个试试看是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
回去看了一个,我的和你这个不一样,所以也不敢弄了,实在是没有MM了,废了就没有用的了!哎!看来目前还是用回4.12算了!

网友:
换另一个ulink2了 还是老样子,下载仿真 stm32统统不行 郁闷

网友:
升级 V1.42 OK

之前 V1.40 RUN SD或USB程序都会显示 Cannot access Memory 然后ULINK2就离开 Debug 模式.

网友(2011-03-29):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接口不一样,貌似jtag口引出来了
你要接 uart2ttl 界面喔,不然会烧坏 ulink2
觉得卖家干脆将 isp界面增加 max232 ic,接插pc升级比较方便,因为很少人会去买 usb2ttl 的转换器
不知道有没有人有v1.43 固化程序分享,或是 mdk 4.14 ulin2.dll 程序.
刚从那个mcu123下了个 4.14的,还没有装,我这个接口我量了,接图上的 mcu-tms tdo tdi......

V1.42的固件已经验证可以使用!

网友(2011-07-05):
我的自动升级到1.42成功,可是为何不能下载了,老提示
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晕,请教高手

网友(2011-08-31):
回复 网友C:
找到mdk4.14上的ulink2 v1.42最新固件,容量比 v1.41 小几个字节,安装测试正常.
http://www.oldlinux.org/oldlinux/viewthread.php?tid=13464
————————————————————————————————————
兄弟能上传到这里么,连接地址好像根本连不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找到mdk4.14上的ulink2 v1.42最新固件,容量比 v1.41 小几个字节,安装测试正常.
http://www.oldlinux.org/oldlinux/viewthread.php?tid=13464
————————————————————————————————————
兄弟能上传到这里么,连接地址好像根本连不上。
ULINK2 v1.42 只能在 MDK4.03a 运行,以上版本无法除错!!!!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就是升级慢了一点

网友:
这个一定要Mark。

网友(2013-09-14):
楼主给的两个两址下不了了
另外“下载后 ULINK2-V1.43.HEX 改名ULINK2.HEX“
这个的用意是什么?

网友:
非常感谢啊,终于找到了

网友(2013-11-08):
楼主的方法真是不错!8楼1.42的固件测试没有问题。
顺便把FlashMagic上传来。

8楼v1.42的固件:

网友:
目前有 V201 版本,不知道怎樣弄進去?

网友(2013-12-27):
正好遇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