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烧3片TB6560,纳闷!死因不明,有现象,很壮丽(有奖励)

楼主(2011-02-12):
电路图都千遍一律,和网络上流传的差不多。不同的是对于TQ,CY,M1,M2都没有加下拉电阻,原因是内部自带PULL-DOWN电阻,直接用拨码开关连接+5v,,取样电阻用0.22欧5W水泥无感电阻。没有用续流二极管,原因内部自带!光耦EN用PC817,,,CLK CCW用的是非正品6N137,黑色的,字体激光刻的。震荡电容是101,100P。复位电容10U,复位电阻10K,

第一次。接2.3A VEXTA电机,四线接法,上电CLK碰几下,,电机抖动两下,6560就烧了,开的TQ设置的全流。

第二次  接2.3A  VEXTA电机,四线接法,电源用恒流电源,一开始限流供电,后来调节到24V,限流5A。TQ设置的%50电流,,使用手按的单脉冲触发,测了输出电流为1.2A,电机能跑,低细分高细分都能跑。在高细分下明显感觉其中有一步比较长是其余步的两三倍,我是手按的单脉冲触发器,将TQ输出电流设置为%75,按几下脉冲,芯片挂掉。挂掉前工作时芯片未发热。冰凉的,挂掉后发烫。

第三次  接2.1A东方电机,用的24V 200W开关电源供电,一开始TQ设置50%,16细分,电流1.6A最大,,,电机应该是线接错,电机来回抖动,我换了一相的方向,仍旧来回抖动,最大电流变为1.2A。芯片未发热。我更改了下细分设置,不细分,按了两下脉冲,芯片啪一声,,芯片上一个窟窿,并且很烫。又挂掉了,后来发现这个电机是单极性的,,两个中轴是连在一起的,,不过我用L292N能正常驱动

这两个电机以前都用L298芯片驱动过。正常跑

郁闷中,请有经验的坛友分析下什么原因。找出原因的朋友送中微星USB摄像头一个(包韵达),附带该摄像头视觉识别C++码源。视觉做了一半,包含该摄像头图像提取和图像预处理全部码源。如果不需要,可送点其他的。谢谢。

网友:
上电路图

网友:
再换一片TB6560芯片试一试,如果确定外围电路没有问题,那就说明TB6560有问题了。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TB6560 9 12及13 16脚之间的波形

网友:
我唯一烧过的一次TB6560,就是电机的线接错了,芯片烧毁后,有个小孔。电机线接对后不管怎么设置,再也没有烧过!

网友:
限流电限有么

楼主:
请问楼上线接错是怎么接错的?  我的电机能跑,但是会烧,,按道理来说如果线错了,那应该不能运动。线接错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不敢确定线是否接错,现在手上只有一块芯片了。芯片应该没问题,在网上买的,买得很多,看外观应该是正品,工整漂亮的光刻字,银粉的角

楼主:
驱动 电路图,,乱画的,,我是个很不讲究的人。能实现功能就行了,内有电路图和PCB图的PDF文档

楼主:
我先等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答案,,没有的话我就测试下是否为线接错,要真是线接错我送你。。。。。现在最后一片芯片了。。。。纠结。。

楼主:
9 12 13 16脚的波形看了,,PWM的,,,很晕。。。。

网友:
回复 楼主:

阁下的DCY3和DCY2的管脚能不能加一个下拉?

网友:
大概看了下,楼主的7805的用法也真少见,VDD连一个电解都不舍得加。   这种问题以前有过,电机抖动厉害,方向控制无效,但没有烧芯片,后来加了个电解解决了。需要注意的是功率地和信号地不要串在一起走,单点连接,靠近芯片的地方的vcc加一个470uf的电解,基本就搞定了。

楼主:
最后一片我下拉电阻加上,,,,,加一个电容,,,单点接地。。。等下再试,,,再等下。。。看来问题不少,,,最后一片芯片

网友:
VDD加个电解和一个104电容,注意104电容要靠近芯片管脚,越近越好!

楼主:
看来问题不少,,,,我得重新做板子。。。。豁出去了,,,又定了5快芯片,,,回来慢慢烧

楼主:
今天我把那个单极性5线电机改成了8线电机,,接着改6线,,然后取4线使用

网友:
这类芯片应用很简单的呀,难道是人问题

了解一个基础、参考一下别人的板,别动不动就改板

楼主:
吸取教训了。。。想知道的是现在怎么解决

楼主:
开始从画板子了!!!!!!!!!!

楼主:
等板做出来试下,,要是成功了大家都有帮忙,,,东西该送哪个合适??纠结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我和你的想法一样,功率地和信号地分开走,甚至用电感隔离开来

呵呵

单轴板分开走可能没问题

我做的4轴板,一次4个芯片像放烟花一样噼里啪啦1秒钟烧掉,那时候花38一片买的-_-!

楼主注意一下步进电机接线之间,接线和外部金属之间,以及板上全部线路的绝缘。

楼主:
我用电感隔离开了,靠近芯片还加了10U电容,别人电路上是这样加的,目前运动不知道是线接错了还是怎么,,,来来回回的乱跑,对调了很多次线了,还是一样,,比如4细分,3步向前,最后一步,倒退,等于没走,还有不管电流设置多大,TQ不管怎么设置始最大电流是1.2A,,,设置%75只有0.8A样子,我用的取样电阻是0.22欧5W的绕线电阻。希望不要挂。。。

网友:
唉,换7128或者6064吧。网站上还有PCB提供。

你的问题九成是在PCB设计上。7128、6064的引脚定义对PCB设计来说,相对于6560A的要方便很多

楼主:
不想半途而费!!!现在靠近芯片逻辑电压引脚处加了470U电容,,还是一样,,来回乱跑。  电流最大也只有1.2A

楼主:
更改了下,TQ拨码开关到芯片引脚处的电阻,加了个1K的,,电流最大变为1.7A取样电阻处的电压才300MV!!并且波不干净,,,还有些脉冲很高的波和一些脉冲很低的波,低过0电平,,反向的,,我用的是无感电阻

网友:
发一张PCB图!
电机驱动PCB设计很重要!

网友:
我上面说的意思是两个地不要分开走啊,还要用最近的距离连接在一起。

楼主:
又开始重画!!

网友:
那个100pf的换为30PF试试!如果还不行我有完整的PCB图,半流控制用的16V8。有个网友一直在用那个方案在做产品卖,就不好意思完全公开了。如果换上30PF  OK!记得谢我!

楼主:
打错了吧,,是330P   331电容吗?我用的是瓷片的331电容当然得谢! 就是喜欢这网站,也喜欢这的人,,,开源,滤掉一部分完全利益驱动的人。    成功了我也8出来

楼主:
我的 邮箱wang_wangrui64@163.com

楼主:
我正在画板。。。。这个板子做出来再试下,,估计你给我图的话,生产级别的我可能弄不了,我是进行热转印的。。20ML以上的线才可以。但是可以参考下

网友:
我当初画的图就是用的33P的,实在不行332;这个电容很关键。不过我做好这个有两年了,具体数值。因你的“打错了吧,,是330P   331电容吗?”就考虑考虑了。

楼主:
我的作品!!!!!!!!开源下,,不保证能用,还没测试

楼主:
这回又炸鸡!!!!!!!!朋友拿了个他自己正常使用的驱动来也炸鸡了,,难道是我电机有问题???不可能啊,,我再三测过

网友:
lz可以联系我,帮你解决问题。
签名中有我的联系方式

楼主:
晕,,真是电机有问题,,平时测不出来其中一相有短路,,刚拿着电机百思不得其解,,,万用表笔搭在一相,转子一扭动,在某个位置时电阻突然变成0,晕,,,,每次转到这个位置就短路。。。。。。。

网友:
晕,测量不够细致代价不小。。。。。。引以为戒

网友:
呵呵,我在22楼已经提过

楼主(2011-03-23):
不好意思!!!我以为我上传我的设计了!!进来来看,,,,发现上传失败了!!!现在从新上传!!不好意思!!让大家能分享下!!!

网友:
原来是电机的问题啊

网友:
的确是一个杯具

网友:
我用6560做驱动电机的躁声比较大。
您尝试过那两个电流反馈电阻使用普通电阻和无感电阻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用白色水泥电阻,砸开来里面是细丝绕的,电机停止时发出尖锐的声音,用2W金属膜电阻,电机只有沙沙的细微声音。

网友(2012-01-02):
楼主 你画的图能用吧  我也想做一个  要是能用  我就 照着画了啊

网友(2012-04-30):
  俺现如今碰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了 炸了5块了  不过我只有一个电机 是三洋的那个叫什么103什么什么的  3A的那个, 不知道是不是单极性, 反正拆开后给改成六线了 用万用表测线圈的电阻 用100K档位为零  有100M档位显示0.1M  这个怎么回事

网友(2013-07-27):
请问AP AM BP BM 分别接红绿黄蓝的哪根线

网友(2014-03-25):
楼主好  你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我现在也坏了5片  都是工作一会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 电路图,,乱画的,,我是个很不讲究的人。能实现功能就行了,内有电路图和PCB图的PDF文档

不注意细节,就不要搞了。搞了也没有进步。或许还有其他小问题你还没测出来呢。
一定要小心仔细。

网友:
我以为就我烧TB6560,原来烧TB6560大有人在,我烧了7片以上,也算交学费了,   最后看PDF才明白RST VDD VM上电顺序的问题

网友:
遇到相同问题,电路接线是没有错的,上电就烧一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