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电脑配置是否合理,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1-02-12):
主板:“华硕(ASUS) M4A88TD-M 主板”或者“华硕(ASUS) M4A88TD-M EVO/USB3 主板”
二者都集成了“ATI Radeon  HD 4250”显卡,可以扩展串口、并口;
后者比前者多了USB3.0,128M板载显存,IEEE 1394 接口,ESATA 接口,价格分别为699元,866元。
现在纠结到底哪个合适

CPU:AMD Athlon II X4(速龙II四核)640盒装CPU

内存:金士顿(Kingston)DDR3 1333 2G 台式机内存*2

硬盘:没想好,准备买西数的蓝盘,但是京东上只有绿盘和黑盘,听说绿盘性能不行,黑盘有点贵,希捷的以前出过固件门,我的第一块80G的希捷硬盘四年坏了

不玩游戏,偶尔dota,显卡就用集成的。

网友:
你这类装机就冲性价比,这两款主板性价比都一般,特别是899的主板,不如用便宜主板+便宜显卡组合,性能更好,升级也方便
硬盘就用西数的

楼主:
关键是对显卡没什么了解,不知道配哪一种,另外,我操作电脑很变态,有时候开很多东西,需要电脑快一点

网友:
如楼上,你这类装机就不是冲性能的
主板性价比不好,尤其是ASUS的低端,就一个字,坑爹
USB3目前感觉不是很实在,eSATA一般都是标配,虽然用的也不多

内存远离金士顿,至少用金邦,再差就威刚。
另外2Gx2你会后悔的,改4Gx1吧。不超频的话外频支持的了,读写也不差那个双通的速度。

硬盘可以上WD的蓝盘,不过有假货
绿盘是茶几,黑盘价格是茶几,日立的盘很难买,最近也贵了

CPU强烈推荐上AMD的210,开4核用。价格330附近,实惠。
需要主板支持。

楼主:
惭愧,对电脑各种配件各个厂家并不是太了解,
决定换主板

内存金士顿不行吗?看他的销量不错呀,我遇到的一般也都是金士顿的
4G目的是将来还可以继续加吗?
AMD的210,开4核成功率高吗?失败了怎么搞

网友:
主板~~~长期买   300块左右完事

2G/4G内存~~~~~已经好爽

1T硬盘也就  380

CPU 买来从不搞什么开什么超  正常稳定乖乖用  长期选 300块以下

机箱电源  一般 金田河  一套 210以下  或单买个箱子 80~50 买个长城或航佳

楼主:
不是吧,这样岂不是经常得升级,然后家里旧电脑一堆

网友:
回复 网友A:

TB或者PCI上面买包开的
参数不要太高,免得缩了郁闷

开不了也没有损失,就是当普通2核用

市面上买的基本不能开,因为一般都是商家先把能开的挑出来+30左右卖,不能开的按行情卖

楼上300的主板不要,再差不能差主板啊
500左右差不多了

技嘉的这个价位还行,但是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
比如我自己的785GM,就有通病NB散热不良
还有BIOS不能设置自动开机
另外,技嘉的低端板对USB支持都不好,速度有问题。高端版无此现象。

再就是MSI,这个用的不多不评论。
看过板子可以说低端很规矩,没有出彩的地方

几个牌子的肯定不能买,具体请Google“同德五狗”

再节省只能上精英、斯巴达克之类的了

另外,建议一定要带PCI-E X16 接口,免得以后升级郁闷,差不了几个钱
-----------------------
CPU一般也不建议超,但是如果楼主想要4核真的不如买个2核来开,因为这个配置用原生4核有点可惜了

至于5楼的机箱电源,实在不苟同。
机箱电源实惠的首选台达,性能价格折中首选安泰克
什么金河田、航嘉、长城、大水牛,统统是渣!
海盗船的中低端也是渣,高端太贵。

对了,航嘉的中高端机箱也还行。

这个不能省。
------------------------
内存不要金士顿是因为假货,至少我在厦门的3C就没看见过真品。
想想10年前的HY内存吧

显示器呢?

另外,配件价格是最宰人的,自己小心
通常CPU+RAM+HDD+MB,商家挣你100算比较多了,除非真的是电脑BC。
但是键盘鼠标音箱之类的东西,宰你500不算多。

楼主:
楼上的详细,太谢谢了

网友:
不要用AMD的了我现在用的就AMD,有些后悔啊

之前有个调试软件在AMD平台上没法使用,原因是开发软件的用地INTEL平台。

楼主:
不会吧?以前确实碰过同学的amd不能用matlab,我和他一样配置我的能用

网友:
个人觉得   主板买好的,  显卡无所谓,以后可以扩展。
毕竟主板升级是最难的。 硬盘现在的 7200.12 500G  希捷的很不错的,又便宜,性能又好。人家卖了好多的

而且主板 做工很关键,扩展性也由主板决定。 电脑故障 80%是内存接触不良引起的,所以主板内存插座以及内存的金手指是关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用amd的了我现在用的就amd,有些后悔啊
之前有个调试软件在amd平台上没法使用,原因是开发软件的用地intel平台。

AMD CPU在影音和游戏方面强于Intel 但除此之外基本都赢不了Intel的。要玩游戏的话上AMD,要工作的话上Intel。

机箱电源7楼的正确,航嘉磐石400有个通病,1到2年后,主板会出一个不容易点亮的故障,长城也仅仅达到低端够用而已,100元出头的冷静王,我仅仅用来替代随机箱的山寨电源。金河田,大水牛,质量都不怎么样,世纪之星市面上都只标2星(标三颗五角星的好电源极少)

很久以前买机器追求的是性能,到现在追求的仅仅是够用即可。新软件和新硬件更新太快,再高配的电脑,就可能比低配的电脑多撑半年到一年,升级,我个人不考虑了,陈旧的设备再安装新的设备就是浪费资源。DIY的精髓是减少系统的瓶颈口,而升级的是在增加瓶颈。

CPU接口单从P4开始 423-478-775-1156-1366,每改变一次就代表判决前一代主板的死期。去找同针数同工艺的二手高频CPU,提高性能也有限。高频的高功耗也可能使已经开始老化的主板零件无法承受。老夫少妻,加速那个夫的死亡。

内存还稍微能升级一下,但为了升级成本考虑,就可能需要现在放弃双通道,上单根大容量内存。

显示器投资稍微大一点,还可以多撑一段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以前确实碰过同学的amd不能用matlab,我和他一样配置我的能用

版本也有关的。打个比方SolidWorks 软件我手头就有老版的Intel专用版,AMD是无法使用的。
而当年买的电脑P133,附赠的软件和游戏也都是Intel专用版。特别一个飞机游戏,人家借去后都没玩出来。

网友:
主板不要华硕,顶多微星,可以在淘宝上购买,运费也就100多。但是能省很多。比如微星的880主板,淘宝上正品卖499,你到电脑城去绝对620以上!
我的电脑就是网上配的。
2000的预算。2247拿下来。

主板499元 微星880 e41,索泰的880也不错,索泰是做N卡显卡的老大老二,刚进军主板,不过我还是推荐微星880,因为那个主板带串口。

显卡:不超过599元  HD5750不一定要蓝宝的,蓝宝太贵,景钛的也不错,是N卡里面的老大老二,现进军A卡,我就是买的景钛,

内存:金泰克4G (其他型号也行)305 元

硬盘:西数500G 260元

机箱随便,不超过100元

电源,推荐康舒,IP430  240元,额定380W,最高430w,我上的是4核 4GB内存 HD5770显卡 双硬盘 ,算了下功耗都完全满足
CPU 速龙x4 640   只要450元

当然主板也是集成显卡。你也可以不要独立显卡的。其实给你说嘛,集成显卡还真没什么必要要什么独立显存。因为CPU的外频最多才200M,880系列集成的显卡只相当于HD3250的水平,如果配一个HD5000系列的显卡,几乎是秒杀主流游戏了。

还有做电子产品的都知道,不是板子上电感电容越多就越好,那纯粹是浪费材料,明明3相供电足够了。没必要非要搞一个5相供电的。
一般来说电脑的开关电源还是很稳定的。毕竟价格摆在那里,要知道一个工业用开关电源才几十元钱。当时我们测试了的。电脑的开关电源真的是比工业用的那种长盒子式的开关电源好多了。

网友:
正打算装台电脑

楼主:
安钛克和台达的功率都好大呀,都超过400瓦了,有一点贵。
主板决定换成技嘉(GIGABYTE)GA-880G-UD3H主板(AMD 880G/Socket AM3)了,大板,接口很全,880G+SB710,串口、并口都有,集显,1个PCI Express x16插槽,支持X16、1个PCI Express x16插槽,支持X4

CPU在淘宝搜了搜,220包开的一般490左右,210包开的一般35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要用amd的了我现在用的就amd,有些后悔啊
之前有个调试软件在amd平台上没法使用,原因是开发软件的用地intel平台。
amd cpu在影音和游戏方面强于intel 但除此之外基本都赢不了intel的。要玩游戏的话上amd,要工作的话上intel。
机箱电源7楼的正确,航嘉磐石400有个通病,1到2年后,主板会出一个不容易点亮的故障,长城也仅仅达到低端够用而已,100元出头的冷静王,我仅仅用来替代随机箱的山寨电源。金河田,大水牛,质量都不怎么样,世纪之星市面上都只标2星(标三颗五角星的好电源极少)
很久以前买机器追求的是性能,到现在追求的仅仅是够用即可。新软件和新硬件更新太快,再高配的电脑,就可能......

近五年来AMD除了价格比INTEL好外,一切都完败给同档次(不是同价位)CPU的
从Barton用到FX5000
从C300用到Q8400的人飘过~

另外基本赞同升级的观点
但是不包括两种情况
1、暂时用不上,比如说集显升级独显。
2、扩容,比如买上10个八个硬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主板不要华硕,顶多微星,可以在淘宝上购买,运费也就100多。但是能省很多。比如微星的880主板,淘宝上正品卖499,你到电脑城去绝对620以上!
我的电脑就是网上配的。
2000的预算。2247拿下来。
主板499元 微星880 e41,索泰的880也不错,索泰是做n卡显卡的老大老二,刚进军主板,不过我还是推荐微星880,因为那个主板带串口。
显卡:不超过599元  hd5750不一定要蓝宝的,蓝宝太贵,景钛的也不错,是n卡里面的老大老二,现进军a卡,我就是买的景钛,
内存:金泰克4g (其他型号也行)305 元
硬盘:西数500g 260元
机箱随便,不超过100元
电源,推荐康舒,ip430  240元,额定380w,最高430w,我上的是4核 4gb内存 hd5770显卡 双硬盘 ,算了下功耗都完全满足
cpu 速龙x4 640   只要450元
当然主板也是集成......

尽量不要在TB买电脑,尤其是硬盘,本地贵一些就贵一些,数据无价。
想要捡便宜上PCI上面淘
ZOTAC的显卡不错,做工扎实,不过你要听我一句,一分钱一分货。
但是它的主板一般,做得好的是HTPC的主板。
内存建议金邦,最低上胜创,这两个参数一般,胜在可以国内终身包换(不是全系列),而且假货很少。
或者胜创雷克(少见)、尔必达(一般都是本条)
硬盘门道很多,仔细点,说的话可以给你打3000字。反正也只能推荐WD的1T蓝盘,小心假货。
有钱的话推荐INTEL的X25 SSD+WD蓝盘1T
机箱别随便,要结实、密闭性好但是不影响散热,要不以后你的主板变形或者ATX短路了别哭。另外最好是全免工具全折边。
电源楼上推荐的不错,不过据说也有虚标功率。据说。
另外据说国内唯一不虚功率的只有台达。
CPU不推荐4核,强烈推荐210开4。 去PCI上走TB买一个包开包稳,不一定要包超OOXXG的就好。

显示器尽量好好好好好……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CPU就淘宝搞包开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