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SolidWorks 2010的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11-02-12):
哪个前辈会用这个软件画个7:24的锥孔

网友:
下载一个开迪的插件,什么标准孔都有了, 不标准的只能自己画了, 或者自己查手册按着尺寸画也很快.

网友:
弄个中心轴,在轴上做个基准面,在基准面上画个三角,旋转切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開迪的插件???
希望能在稍微解試一下

感恩~~~

网友:
2010?2009你会么??
兄弟对UG熟悉得很,sw好几年不用了忘了有没有什么简单方式。
最笨的方法:找到轴线所在的任何一个平面,在此平面上建立草图,在草图里画出锥孔的轴线以及截面边缘的一侧(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各边长要根据比例计算输入或者直接输入计算公式),退出草图,用草图围绕轴线旋转360°切除实体即可!

网友:
http://www.my3dparts.cn/

楼主:
哇哈哈谢谢前辈们 早上起来看到这么多回复的

楼主:
不过还是没看懂 怎么做,,,前辈们的QQ多少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zMzUyMjMy.html
这是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