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做的USB示波器-stm32-驱动 上位机(上位机修改,可以无下位机运行了 在28楼)

楼主(2011-02-12):
USB示波器,采用STM32 单片  OP 采用 AD8022+AD603  因为我有个算法,可以把等价的实时采样提高。当然不是简单的插值,
可用性比较高所以模拟带宽做的比较高。
不过目前由于时间问题,还没有写,只是想好了。
驱动采用 LIB USB   上位机为我自己写的,用C#。VS2010项目。 目前不是很完善,只是实现了功能。
上位机,需要安装 .NET 4.0
Altium Design 是Summer 09
Keil 4.1 For arm

欢迎大家拍砖。
欢迎大家意见!
全部文件 打包(ARM工程。上位机软件。驱动。DXP)ourdev_615667VW13S0.rar(文件大小:3.94M) (原文件名:新建文件夹.rar)

下面是实测图(探头没有接信号源)

我想把示波器做的人性化,或者说  不像正规仪器,没有准确的电压格,Y轴是准确的电压值,X还没有处理

无信号 (原文件名:无信号的杂波.jpg)

调整 时间格电压格 之后 (原文件名:调整时间,电压之后  无信号.jpg)

放大功能 (原文件名:放大功能.jpg)

放大之后 (原文件名:放大之后.jpg)

网友:
现在高手泛滥哈!

网友:
上位机 通信协议能公开不~~~~  我想用软  但硬件我想用 51作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没有什么协议,我给你源代码,可以吗。
要装  VS2010 才能打开

网友:
呵呵 好东西

不过 没必要用.NET 4.0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初写的时候 用的4.0  后来改麻烦,其实转换下,稍微改下  2.0就可以

网友:
stm32的adc有快速交叉模式能做到单通道2M采样。还是用等效采样?

网友:
有上位机源码吗?楼主请确认?
PC运行好像是.NET...有没有 VC++

网友:
楼主请检查下12楼上传的内容和1楼的一样,没有上位机源码。而且DDispaly.exe也无法运行。

网友:
我也一样,net4.0装了,DDispaly.exe运行无显示也无提示,下了12楼和1楼的内容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一样,net4.0装了,ddispaly.exe运行无显示也无提示,下了12楼和1楼的内容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实时是 2M  但是我通过 对采样脉冲的计时。在通过电脑对数据的处理,可以相当于达到 你计时脉冲的 采样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上位机源代码在 12楼,  是 .net  4.0  用 VS2010 ,估计得装2010才能打开,这个软件是最新的。微软的趋势,建议大家用一下
这个软件比较大,基本微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这个开发
不是VC++

楼主:
回复 网友F:

12楼 就是单独的上位机源代码   1楼 没有上位机的源代码

不能运行时因为你没有装 。net

楼主:
哦 不好意思我忘了。是没有插 设备 上位机不能打开的。我改了一下,现在可以了,不好意思哈

不过没有 设备  这个上位机 只能试一试放大功能。其他的 点了也没有反应
大家仅当看看源码,有兴趣的 我可以吧 显示控件的源码也贴出来,

网友:
软件就不想去 研究了 我不擅长这个

我只想知  硬件和软件的通信  数据  怎么样 定义的  比如以什么 数据之间是怎么样拉收的就行了

我就去 控制 51 按你的数据发送方法  发给 PC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 不好意思我忘了。是没有插 设备 上位机不能打开的。我改了一下,现在可以了,不好意思哈
上位机修改了,可以在无设备下打开

显示控件是LZ自己写的么?是里面的ZGraph.dll么?非常期待源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写文档只是自己随便定义的,大概  是这样的  一次申请64字节数据。如果这64字节 是0  255 0 255  0  255
说明是用来做标志的
一个 64字节  用来标志 4K缓存的开始

而且下位机的增益,继电器的吸合  都是上位机控制的。所以你要用的话,我觉得不适合。呵呵

ZGraph.dll  是一个研究生做的,我下的源代码,不过我自己改了,里面好多有没有用的。
我传上去 有兴趣的看看

网友:
ZGraph.dll是国人做的一个图形显示控件。
首发于博客园。地址如下:
http://www.cnblogs.com/xf_z1988/archive/2010/05/11/CSharp_WinForm_Waveform.html

网友:
作者的原文名为:基于C#的波形显示控件的实现[附完整源码下载]
讲得很详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不过一般应用的话,直接调控件就是了。
主要适合于做动态曲线显示,包括曲线的缩放。
如果能增加一些文件保存,载入的功能就好了。
当然把FFT,统计等信号处理做进去就更好不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能增加一些文件保存,载入的功能就好了。
当然把FFT,统计等信号处理做进去就更好不过了。

时间仓促 本来我想自己写个的,太浪费时间 ,还不如直接用ZGraph
就是效率比较低。太浪费 CPU资源了。
现在 时间轴都还没有写好。

觉得做这个没有意思了,做这些东西没有意思。想做点高档的东西。

网友:
强人,我顶你个飞!

网友:
上位机无源码  要么不用共享了 估计 大家都是来看看热闹 并不会仔细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上位机有源码。在28楼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很菜的,只是一些练手的东西,大家不用仔细研究,随便看看热闹就行了,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能增加一些文件保存,载入的功能就好了。
当然把FFT,统计等信号处理做进去就更好不过了。

时间仓促 本来我想自己写个的,太浪费时间 ,还不如直接用ZGraph
就是效率比较低。太浪费 CPU资源了。
现在 时间轴都还没有写好。

觉得做这个没有意思了,做这些东西没有意思。想做点高档的东西。

大家去看看这个吧,你说的功能都有,也是stm32做的,协议公开: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80322&bbs_page_no=1&bbs_id=3053

网友:
LZ 我顶你,不错,不过个过小建议,别公布PCB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关系的,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做,不过这个PCB有几个错误。我焊的时候才发现,要稍微的弄下才行。

回复 网友I:
这个做的比较完善,但是我重在练手,而且我的上位机等等都源码公开的。
他的这个源码公开??好像是一个公司做的。

其实我不用别人的原因是,我觉得现在的虚拟示波器 都是在 模拟真正的示波器,而不是从实际应用出发,
比如为什么要用电压格这个概念(实际从模拟示波器来的),不就是想知道具体的电压,我们直接标出来不就行了。

而且既然把数据传到电脑,
就应该发挥电脑的作用,做些运算等等等等。而用别人的这些做不到。

网友:
楼主有QQ吗?多向你学学,我的QQ:41706706

网友:
记号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已经加了你

网友(2011-03-22):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资料,让我知道用libusb来访问USB设备的方法原来如此方便快捷。但有个问题,就是传输速度,为何BULK传输下,测试出来的USB速度大概只有160000bit/S,是STM32的问题还是哪部分没做好?

网友:
绘图什么方式?directx还是gdi?

楼主:
回复 网友K:

你的速度是怎么测试出来的,跟上位机也有关系,usb全速是 每秒 1000帧,一次上位机 一次请求的数据 要大于等于1帧的数据量
我的 能达到 800K 左右

回复 网友L:
绘图 主要是 zgraph  采用gdi

网友:
更想看看楼主的上位机程序,另外还有驱动的说明,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请问一下,你的示波器带宽是多少啊?

网友:
泛滥了,高手之家

楼主:
回复 网友M:
上位机 已经上传,驱动是 libusb的驱动  包里面都有

回复 网友N:
数字采样是  stm32的 2M  最快

模拟带宽 大概有10M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开源彻底,不顶不行, 有没有板子卖 ?

楼主:
回复 网友O:
呵呵 没有。其实  很多问题的。只是给大家 有做相关的 东西的时候,有个参考
没有实际产品的价值。 也没有必要 买套件什么的。买套件,根本不是学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楼主:
如果能增加一些文件保存,载入的功能就好了。
当然把fft,统计等信号处理做进去就更好不过了。
时间仓促 本来我想自己写个的,太浪费时间 ,还不如直接用zgraph
就是效率比较低。太浪费 cpu资源了。
现在 时间轴都还没有写好。
觉得做这个没有意思了,做这些东西没有意思。想做点高档的东西。
大家去看看这个吧,你说的功能都有,也是stm32做的,协议公开: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80322&bbs_page_no=1&bbs_id=3053

其实上位机如果使用labview那上面你所讲的 是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学习。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老兄,你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P:

是啊,  我做主要是练练手。  不过我觉得labview 是别人的东西局限性很大。我自己写的就
可以随便改。 我现在第二版 是用鼠标可以直接拖拽波形,用滚轮放大缩小。

网友(2011-05-04):
好东西,一定要看

网友:
自己也写了一个波形显示控件,不过相比之下自己的那个的设计太差了。惭愧、惭愧啊

网友:
楼主,我先在也在搞这个,我能不能请教点简单的问题

网友:
我的qq,541625212

网友:
LZ有没有板子卖 ?

楼主:
回复 网友Q:
可以啊。

回复 网友O:
没有,板子 第一版有几个问题。 你要我可以送你。就是 没有什么用

网友:
穷人的示波器,也是示波器啊哈哈哈哈,要顶

网友:
问个跑题的问题,VS2010是.NET4.0没错,不过这个程序一定需要4.0吗?
以前用08写的程序号称基于3.5可以只要安装2.0就能运行。
嘛~~嘛~~~

网友:
留个记号,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
回复 网友R:
太谢谢了,我要一块板子练习下,具体请联系我holts.he@gmail.com

楼主:
回复 网友S:
其实没有必要用 4.0的  因为我装了 2010 就用 4.0了  。

至于 要不要装 4.0才能运行。
我觉得 是要的。个别情况 可能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T:

最后用的芯片到底是原理图里面的F103C8T6 还是MDK里面指定的F103ZE呢,两者似乎矛盾

楼主(2011-06-03):
回复 网友U:
是 F103C8T6
刚开始  是在我的F103ZE开发板上面写的程序。之后弄到 F103C8T6上的。。

网友(2011-08-10):
很奇怪
看端点描述符
    /* 09 */
    0x09,   /*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
    0x04,   /* bDescriptorType: */
    /*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0,   /*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
    0x02,   /* bNumEndpoints*/
    0xff,   /* bInterfaceClass: MASS STORAGE Class */
    0xff,   /* bInterfaceSubClass : SCSI transparent*/
    0xff,   /* nInterfaceProtocol */
这个能被识别成MASS STORAGE吗?
    0x08,   /* bInterfaceClass: MASS STORAGE Class */
    0x06,   /* bInterfaceSubClass : SCSI transparent*/
    0x50,   /* nInterfaceProtocol */
才行吧?

网友(2012-02-24):
回复 楼主:

好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