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普及一下焊锡炉的知识

楼主(2011-02-13):
我想做一批直插的电路板,像了解一下焊锡炉的知识,谁给普及一下,谢谢?
问题:
1. 是不是板子多大,焊锡炉要大于板子的尺寸,我发现这需要很大的锡炉,很多焊锡
2. 锡条什么地方有?
3.助焊剂是不是先涂上再焊?
4. 如何焊接?
因为初次接触很多疑问,希望高手多多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用还是不屑一说?

网友:
焊条在电子市场有卖  一般西炉我都用来电缆镀锡一类的 没焊接过 我记得坛子里有人弄过 你搜索一下

楼主:
谢谢,其它人有没有了解多一点的?

网友:
先在PCB上喷上助焊剂,然后把焊接面放到锡炉上,就可以完成焊接了、

楼主:
我想问板子和锡炉尺寸如何配合,如果是200x160mm的板子,锡炉尺寸多大?

网友:
我理解为要大于PCB,否则得波峰才能焊得着了

网友:
锡炉尺寸要比板子大一点是肯定的,深度也要比最长的引脚长度要深一点,因为板子浸锡时是以一定弧度过锡炉的,而不是垂直浸锡的,通常都是用来实现小尺寸插件板的快速人工焊接。大尺寸板子因为手工夹持、操作困难,一般都用波峰焊机自动焊接(波峰焊接的锡炉也是要大过PCB的)。

具体流程:
1、PCB插件、检查
2、过助焊剂   就是用类似蛋糕店那种夹取面包用的大夹子一样的铁夹子夹起板子两边,在松香水里浸一下,注意只浸到PCB底面即可.
3、过锡炉     过完松香水直接过锡炉,这2个程序要1个人做完,就是在松香水里蘸一下,再以一定弧度过锡炉,在锡炉中停留的时间不能过长,过锡炉通常一手拿夹子,一手拿刮刀,先将锡炉表面氧化的锡刮到一边,再过锡。
4、剪脚      剪去过长的元件引脚
5、执锡      检查焊接情况,用烙铁补锡或去除多余的锡。
6、测试

       通常都是在插件流水线末端放置锡炉、助焊剂容器外加一个用来盛焊接好的PCB的筐子,所需设备:锡炉、焊锡、助焊剂及容器、铁制夹子、刮刀及口罩或其它防护用品。

LZ的板子尺寸恐怕要用波峰焊接了,你可以找个夹子夹住插件完毕的板子比划一下试试看,如果一只手能轻松操作就可以考虑用锡炉,我估计难度很大。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网友!

网友(2013-04-14):
插件怎么固定,例如我焊接的是双排插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