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加中间两个时钟点的问题

楼主(2011-02-13):
最近写时钟程序,写到最后就是想不到怎么加时钟数码管中间的那两个时钟点,试过很多次了,昨天试了一天都没能写出来。。。太悲剧了。没办法,只好来请教大家啦!拜托指引小弟啊。。。。

楼主:
这是现在写的程序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unsigned int s,fen;

delay(unsigned int x)
{
        for(;x>0;x--);
}

void Timer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disp()
{
        P0=0xff;
        P2=duan[s%10];
        P0=0xfe;
        delay(100);

        P0=0xff;
        P2=duan[s/10];
        P0=0xfd;
        delay(100);

        P0=0xff;
        P2=duan[fen%10];
        P0=0xfb;
        delay(100);

        P0=0xff;
        P2=duan[fen/10];
        P0=0xf7;
        delay(100);
}
void main()
{
        fen=12;          // 初始化
        s=0;
        TimerInit();
        while(1)
        {
                disp();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 0;
    count++;
        if(count==20)                // 1s
        {
                count=0;
                s++;
        }
        if(s==60)
        {
                s=0;
                fen++;
        }
        if(fen==60)
        {
                fen=0;
        }

        TL0 =(65536-50000) % 256;
        TH0 =(65536-50000) / 256
}

楼主:
我的大体思路
现在是秒和分显示,想先调出让秒自增的时候,中间两个时钟点闪烁,频率和秒一样,然后我再把秒和分显示改为分和小时显示,这样中间的时钟点作为秒计数显示。下面是时钟数码管的样子。

网友:
如果控制冒号的段为第2个位选的小数,就这样写,注意要把中断服务函数里的count定义为全局变量
P0=0xff;

if (count < 10)
    P2=duan[s/10]&0x7F;
else
    P2=duan[s/10];

P0=0xfd;
delay(100);

楼主:
冒号的段是两个位控制的,上面一个点是0xfe,下面一个点是0xfd,要控制两个点同时显示就是0xfc吧,我开了冒号的位好像秒显示也会受影响,消影也没用、、、、

网友:
0xFC显示冒号?   有问题吧  你还是查下资料

我的用的是这款

部分代码如下

//显示函数,显示缓冲区内容
void 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a;
    for (a=0; a<4; a++)
    {
        if (DisPot && a==1 && time50<10 )   //如果允许显示冒号,且当前选通
            SegPort( DisBuff[a] & 0x7F );   //第2位,且处于前半秒时,显示冒号
        else
            SegPort( DisBuff[a] );
        SegSel(a);
        Delayms(5);
        SegSel(0xFF);                       //关闭选通,防止重影
    }
}

楼主:
谢谢LS指教!我已经找到解决的方法了

网友:
什么方法 LZ

网友(2014-10-07):
一般时钟型数码管中间两个点的本质就是左边数起第二个8的小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