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设计的电饭锅拿掉锅体后能烧成样

楼主(2011-02-13):
锅体拿出来插头忘掉拔了,就这样了,桌子也烧黑了.花60从新买了个好点的苏泊尔的拿掉锅体指示灯就不会跳到煮饭那儿去

网友:
弹簧要压下去才能加热。

网友:
可能是弹簧卡住了。

网友:
没事,里面放点柴火还是可以用的嘛!

网友:
再加100多就能买不沾锅了现在米贵啊……

网友:
应该是最中央的那个弹簧控制失灵了。
中心挖了个洞,装弹簧,本意是为了检测锅体的。很明显,你的产品没有起到保护作用。
到发热材料商店去买个加热器,换上后还能继续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加100多就能买不沾锅了现在米贵啊……

粘不沾锅不是锅的事,是火的事,别信那些什么不粘锅之类的宣传,那玩意的涂层只对少数几种食品有效

网友:
“锅体拿出来插头忘掉拔了”

哈哈,这属于操作不当,后果自负。

网友:
特富龙的不粘锅不能用,这种材料被证明有毒,致癌!!!回复【3楼】dongtinhu

特富龙的不粘锅不能用,这种材料被证明有毒,致癌!!!

网友:
对的,有些锅为了快速加热,在锅铁内有夹层,是有毒的。

网友:
中间的弹簧没有问题。我家的电饭煲也存在这个问题,拿掉内锅后,会跳到加热档。

网友:
我拆过的一个电压力锅表示,中间那个东西是测温度用的,未发现内锅检测相关部件。

如果是测温的话,没有内锅,持续加热,逻辑上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