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干扰

楼主(2011-02-13):
目前在做一个继电器控制项目,STM32+74HC595+ULN2003+继电器+电机,电机和MCU分开供电,继电器单独画板。发现当电机动作的时候单片机受干扰严重,单片机运行不正常,多次操作之后通信数据不正常,感觉是晶振频率发生了改变。
干扰哪里来的呢?是继电器通过ULN2003到地线引起的干扰?继电器前加光耦是不是会减少呢?麻烦有经验的朋友给支支招,谢谢了先!

网友:
有图先发个上来,这样光说是说不清楚的。

楼主:
图太大,多个继电器控制,就是想知道下通过ULN2003控制继电器还能对控制系统产生干扰吗?好些人都是这样设计的呀

网友:
继电器电压多少伏电压?会产生干扰
我碰到过
隔离好了

楼主:
继电器是5V的,和单片机共电的

楼主:
开关电源+5V,变压3.3V给系统供电,5V同时给继电器和ULN2003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继电器是5v的,和单片机共电的

做好电容退藕,线条走向,
触点不能直接控制电机,须用中继,做好消弧电路,阻容加压敏电阻

楼主:
【6楼】 bkkman 你好,能不能说的详细点?这样的话我ULN2003和继电器间加光耦隔离,继电器和电机共电(电机也是5V的),这样理论上就该没干扰了吧?这样可行?

网友:
【楼主位】 ning321613
    ULN2003只是一个驱动电路,对干扰没有什么改善作用,所以前面还是要加光耦的,另外STM有个特点,就是对外部晶体的振荡是有检测的,一旦发现有丢周期的情况就会切换到内部.
    如果只是些继电器的逻辑控制,还是用8位的MCU比较好,STC的抗干扰性还是优于STM的,我现在正在把我的以前的一些应用往STM上移植,外部晶振切换到内部振荡器一直是个问题,我基本都是采用内部振荡器,但是由于设备的温度范围要求很宽-40-85,还有通讯,频率的稳定性一直不放心,还有,他的RTC的32.768的晶体也爱停振,不过除了晶体振荡器以外,CPU的运行还是很稳定的,没有发现过CPU死机的现象.

楼主:
【8楼】 zhxzhx 一丁,你说的很有道理,我感觉也是切换到了内部晶振,然后单片机受干扰内部晶振不正常,因为我发现延时明显不准,通信数据错误,明显波特率匹配不上了

网友:
继电器最好单独供电,如果空间和成本允许的话最好把MCU部分装入屏蔽盒内
继电器电流较大的话最好用24V的继电器,触点要做消弧措施
另外不知控制什么电机,最好采用继电器中继后使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

楼主:
电流不大,控制的是5V直流电机,因为是多路控制,如果继电器后面再加固态继电器可能成本有点吃不消。先把继电器隔离单独供电看下效果吧。
再想请大家推荐几款常用的光耦,没怎么用过不是很熟悉,控制频率很低的

网友:
隔离!不要犹豫!TLP521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隔离!不要犹豫!tlp521

隔离都没有用,关键是消弧。感性负载近距离高电压拉弧,EMI很严重的,需要吸收电路,建议电机端并联X电容。如果用中继的话,继电器的线圈同样是感性负载,也需要吸收电路。

网友:
数字地模拟地用0欧电阻隔离

网友:
控制的是5V直流电机 ?

这根本不需要什么隔离,连这个都抗不住的话,设计水平就有问题了。

直流电机两端加RC吸收即可。电源功率要足,别电机动一下,电源就下跌。

网友:
5V直流电机如果到几十瓦甚至几百瓦的功率,还是很恐怖的哦!

楼主:
我是双电源供电,一路电源直接供给电机,一路+5V变压3.3V供给单片机系统同时+5V供给继电器。系统控制多路继电器,但同时只有一路作用。现在的问题是感觉系统受到了干扰导致单片机晶振好像出现了异常。因为电机是单独供电的,所以电机干扰系统的几率不是很大,现在主要集中在了继电器上,上面几位朋友都提到了消弧电路,还有我想到的隔离,哪位朋友能提供个消弧电路参考下不?以前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楼主:
再弱弱的问下:5V小直流电机也需要消弧吗?今天下午测试了下发现还真可能是电机引起的,不接电机的时候控制继电器正常的,接上电机后连续运转几周后系统瘫痪。

网友:
如果用5V电源的话,你可以先用两个7.5V的稳压管正正,或者负负串联起来,然后并联到电机的输入端,通电即可。

网友:
你这个控制电路板是否具有明显的接地端(接大地)?
如何处理共模与差模干扰的呢。
继电器驱动完全不需要光耦隔离的。
开关电源都有接地端的,这个地接大地。

像这种干扰,十有八九都是地没有处理好,当然,差模共模的泄放电容也都是要接到地上的。

网友:
【20楼】 biezhen

这个是真知灼见。

楼主:
接大地的没有。
我昨晚测试了一晚上,直接继电器不接电机,只是对继电器进行吸合断开的操作,运行一晚上都没问题。接上电机后再测试,运行几圈就不正常了。问题可能就出在上面几位朋友说的消弧电路上,不知道消弧电路的RC如何选择?电阻取多大?普通的W1/4电阻好用吗?电容选高压电瓷电容还是安规电容还是CBB?耐压容量如何选?压敏电阻又如何选?我电机是5V的直流电机。请大家帮帮忙,以前没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干扰是在 di/dt 时产生的。你弄个继电器再在不带负载连电流都没有,做实验不是浪费生命么说明不了问题。 就你这东西,把继电器所谓的拉弧问题解决了,别人对你的干扰,也同样能把你这个控制板干扰到的。  旁边弄两台大功率电机试试,就是你继电器不接负载效果也一样。连接地端都没有电路十有八九都是不完美的。当然我们平时见到的有些塑料壳的PLC有时就没有,但PLC死机程序跑飞是有可能的,有很多时候对电磁兼容的要求比PLC要多了。而且PLC的电磁兼容实验等级本来就低。相信把常见试验报告翻出来看看就晓得了。还有被无限夸大的数地地与模拟地对我们一般的数字电路不用区分只要能通就OK。
工业品一定要有明显的接地端。

网友(2014-06-24):
LZ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