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话语音传输数字信号的构想!

楼主(2011-02-13):
初步设想,把数字信号加载到手机或者固话的话筒处,然后利用现有的通信网络来实现各种远程自动控制,不知道可行不?犯法不?

网友:
这玩意儿早就有了

楼主:
给点思路?5V的信号怎么加,一直在考虑

网友:
以前的moden不就是?

苹果也开发有

很简单就是把数字信号调制成音频信号

网友:
这不就是传真机吗?还能叫构想

网友:
modem?
对于你的想法来说,方式很多啦。。
调幅,调频,调相。
还有数据编码,压缩等等。
想玩的话先看看《通信原理》之类的书籍

楼主:
不要打击我积极性好吧,怎么说咱也是从零开始做。DIY嘛

网友:
电话机的键盘号码就是通过DTMF调制发送数字信号。

网友:
那就从最简单的2ASK说起吧。
一种数字调幅信号,先产生一个音频载波,用1代表有信号,0代表没信号,用模拟乘法器将两路信号叠加。在接收端进行相干解调或者非相干解调。除掉音频载波,再进行抽样判决(电压比较器),就还原出原有的数字信号了。
还有2FSK,调频信号,用一定的频偏代表两种数字信号。
2PSK或者2DPSK。两种调相方式。等等吧。
这方面的资料还是有的。找找吧,能自己搭电路出来。

网友:
xuxer110

   用"啊"代表1,用"咦"代表0,对着话筒"啊咦啊咦啊啊咦"就是101011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xuxer110

   用"啊"代表1,用"咦"代表0,对着话筒"啊咦啊咦啊啊咦"就是1010110了.

   用"嘿"代表1,用"咻"代表0,对着话筒"嘿咻嘿咻嘿咻嘿"就是1010110了.

楼主:
10L的哥们儿 你太搞了你~~~
不开玩笑哈,说正事,手头有单片机,有一个破手机,2个破手机,吧。然后呢,想这样代替无线模块,通信时是需要打通电话花点钱,没关系的,亲情号码~~~哈哈

网友:
哦。DTMF传个指令行,速率极低,用过。有个小日本的片子调制解调,OKI的,MSM7512也不贵,快多了,用过。  好几年不玩了,自己找找类似的吧。

网友:
不是搞,这个就是MODEM的基本原理
2FSK
1200hz的音频代表0 2400Hz的音频代表1,加一个2FSK的解码电路譬如用LM567做,就可以传输串口数据了.

网友:
如果楼主你真想搞,可以用MSM7512B来做.

网友:
ask、fsk、psk、rtty,还有可以传图像的sstv,这些是无线电台常用的数传方式,每年还有全球性的比赛。
简单控制就用DTMF,手机本身可以发出双音频,接收端用cm8870之类解码后直接交给单片机控制。

网友:
最简单的可以用双音频调制来做,编码解码芯片是现成的;
高级一点,可以用modem的原理,楼上已经说到了;
再高级一点,借用ADSL的原理,不过估计硬件很难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mitchell怎么联系你啊  留下联系方法QQ

网友:
回复 网友C:

QQ:799842867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们上QQ啊

网友:
国外上不了QQ吧 现在怎样才能联系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国外一样上qq吧。

楼主(2011-06-09):
回复 网友D:
ask、fsk、psk、rtty,还有可以传图像的sstv,这些是无线电台常用的数传方式,每年还有全球性的比赛。
简单控制就用dtmf,手机本身可以发出双音频,接收端用cm8870之类解码后直接交给单片机控制。
非常感谢大家给的思路,我用MT8870做的解码电路如图,电话线的一端接地,另一端接“信号输入”,问题就有了,电话拨号的时候,芯片的Q1-Q4可以解码,可是打通电话之后,另一端点击按键,芯片只能解码0-5按键,并且还不稳定,时有时没有很郁闷。图: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
GSM的音频带通和传统的PSTN不一样,所以,DTMF的某些频率会落在带通边界上的,造成无法传输。GSM网络传输DTMF是用数字信令代替的,然后在接收端再重新生成DTMF码。

楼主(2013-03-23):
感谢苹果猫的讲解,仍然不懂啊

网友:
楼主这反映,这两年是不是去火星了,还是穿越了?快说说

网友:
哈,穿越时空了

网友:
哥们,两年时间你都研究哈雷彗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