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CooCox CoOS的么?

楼主(2011-02-13):
和FREERTOS、UCOSII等相比,稳定性如何?

楼主:
CooCox CoOS
CooCox CoOS  CooCox CoOS 是一款针对ARM Cortex-M系列芯片而设计的实时系统内核。
CoOS特征:
■免费并开源
■ARM Cortex M3及M0定制操作系统
■高度可裁剪性,最小系统内核仅974Byte
■支持优先级抢占和时间片轮转
■自适应任务调度算法
■零中断延时时间
■堆栈溢出检测
■信号量、邮箱、队列、事件标志、互斥等同步通信方式
■支持多种编译器:ICCARM、ARMCC、GCC

技术数据:
时间特性:
功能 时间 (无时间片轮转/有时间片轮转)
创建已定义的任务(无任务切换) 5.3us / 5.8us
创建已定义的任务(有任务切换) 7.5us / 8.6us
删除任务 (退出任务) 4.8us / 5.2us
任务切换 (切换内容) 1.5us / 1.5 us
任务切换 (在设置事件标志的情况下) 7.5us / 8.1us
任务切换 (在发送信号量的情况下) 6.3us / 7.0us
任务切换 (在发送邮件的情况下) 6.1us / 7.1us
任务切换 (在发送队列的情况下) 7.0us / 7.6us
设置事件标志(无任务切换) 1.3us / 1.3us
发送信号量(无任务切换) 1.6us / 1.6us
发送邮件(无任务切换) 1.5us / 1.5us
发送队列(无任务切换) 1.8us / 1.8us
IRQ中断服务程序的最大中断延迟时间 0 / 0

空间特性:
描述 空间
内核占RAM空间 168 Bytes
内核占代码空间 974 Bytes
一个任务占RAM空间 TaskStackSize + 24 Bytes(MIN)
一个邮箱占RAM空间 16 Bytes
一个信号量占RAM空间 16 Bytes
一个队列占RAM空间 32 Bytes
一个互斥体占RAM空间 8   Bytes
一个用户定时器占RAM空间 24 Bytes

* 测试条件:STM32F103RB,工作于72 MHz,使用内部flash,使能预取指缓冲。

用户手册:
我们为您提供了CooCox CoOS的使用手册,让您更轻松方便地使用CooCox CoOS,其内容包括:
■第一章 CooCox CoOS概述
■第二章 任务管理
■第三章 时间管理
■第四章 内存管理
■第五章 任务间的同步和通信
■第六章 API手册

要获得详细信息,请下载 CooCox CoOS用户手册.

示例:
CoOS 也提供一些例子来帮助您更容易地开发基于CoOS的嵌入式应用程序,如下:

使用ARMCC编译器:
■ST STM32F103RB示例代码
■Atmel SAM3U4E示例代码
■NXP LPC1766示例代码
■NXP LPC1766 LwIP示例代码
■NXP LPC1114 示例代码
■TI LM3S8962示例代码

使用ICCARM编译器:
■ST STM32F103RB示例代码
■NXP LPC1766示例代码
■NXP LPC1114示例代码

使用 GCC 编译器(CoBuilder):
■ST STM32F103RB示例代码
■Atmel SAM3U4E示例代码
■NXP LPC1766示例代码
■NXP LPC1766 LwIP示例代码
■NXP LPC1114示例代码
■TI LM3S8962示例代码
■Nuvoton NUC100LE3AN示例代码
■Nuvoton NUC140示例代码
■Nuvoton NUC140 CAN示例代码
■Nuvoton NUC140 CAN Master示例代码

应用解决方案:
CooCox 提供了一些基于CoOS的应用解决方案供您参考,您可以直接方便地使用。

■基于ATSAM3U4E的MP3播放器解决方案源代码

支持设备:
CoOS支持所有ARM Cortex M3和Cortex M0器件,以下仅列出一些最常用的芯片:
■Atmel ATSAM3U系列
■Energy Micro EFM32系列
■Luminary LM3S系列
■Nuvoton NUC系列
■NXP LPC17xx LPC13xx LPC11xx系列
■ST STM32系列
■Toshiba TMPM330系列

要获得免费CooCox CoOS 实时操作系统的源代码,请单击下面的“下载”:
  通过CoCenter下载 (推荐)
  直接下载
* 如果您已经安装了CooCox CoCenter,那么您可以从您本地的CoCenter直接下载上述软件。

网友:
是国产的吧?

网友:
如果确实是国产的,支持国产!
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OS,不是吗?

网友:
老实说,支持归支持,问题是稳定不稳定?

网友:
英蓓特的吧

网友:
应该是英贝特开源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
不过我看,确实做的还可以。
昨天晚上下载下来,
资料很全。
从风格上讲,应该是国内做的。

嵌入式行业新品牌:

网友(2011-07-29):
楼主咋不给链接捏?
http://www.coocox.org/CN/CoOS.htm

网友:
稳定性直接决定最终产品的质量。在这一方面,uCOSII因任务调度算法的事件响应时间都为常数,加之其流传甚广,其稳定性已无可挑剔。

有朋友曾经在同一个开发板上移植了基于Keil RTX、uCOSII及CooCox CoOS这三种操作系统的同一个算法,CooCox CoOS和uCOSII均能正常运行,而Keil RTX则会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堆栈溢出的现象。在试验过程中暂未发现其他问题,但就这次试验而言,CooCox CoOS在稳定性方面还是要胜于Keil RTX的。

由于FreeRTOS应用比较复杂,故暂未做评估,但据某论坛上说,FreeRTOS在设置成中等优化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若此种说法属实,其稳定性相比其他三种应该是最差的。

网友:
武汉理工大学UP团队的鼎力作品,值得拥有,我就在用,效果不错

网友(2011-09-04):
这个OS的稳定度,测试的情况很少啊!

网友:
问一下,有没有支持KEIL或者IAR的例子

网友(2012-02-09):
在学习使用中,跟uCOSII挺像,容易使用,至于说是不是稳定,我也不知道,不过学些而已,稳不稳定没多大关系。。。

不过日后产品要是想使用RTOS的话,还真是个麻烦事:uCOSII倒是稳定,就怕用了之后被告就麻烦了!!!所以,不稳定的不敢用,稳定的更不敢用——要是老板肯掏钱自然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网友:
嵌入式os简单为好。另外有太多模仿ucosii的内核了。看看ucosii的作者怎么的:“请不要模仿出类似的产品”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年就在网上看到CooCox,只是关注,没有用过

网友(2013-09-12):
我用过,感觉coos就是ucos的山寨版......

网友:
你就用ucos呗,资料也多,出现问题了也容易解决。

网友(2013-11-14):
确实挺像uCOS的。

网友(2014-04-28):
NUC120在COOS中打开串口0中断,接收到数据后就一直在中断里循环跳不出来.使用手册上说可以像无操作系统一样使用中断回调函数的,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附上程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OS.h>                                                 /*!< CooCox RTOS header file.*/
#include "INIT.h"
#include "NUC1xx.h"

/*---------------------------------- Define  ---------------------------------*/
#define TASK_STK_SIZE                128                         /*!< Define stack size.                                  */

#define        LEDTASK_PRI                 2                           /*!< Priority of 'time_set' task.          */
#define KEYTASK_PRI                    3                        /*!< Priority of 'tcd_blink' task.          */
#define UART0TASK_PRI                4                        /*!< Priority of 'display_adc' task.  */
#define UART1TASK_PRI                 5                           /*!< Priority of 'tart_print' task.          */
/*---------------------------------- Variable Define -------------------------*/
OS_STK   LEDTASK_Stk[TASK_STK_SIZE];                 /*!< Stack of 'task_init' task.          */
OS_STK   KEYTASK_Stk[TASK_STK_SIZE];        /*!< Stack of 'lcd_display_adc' . */
OS_STK   UART0TASK_Stk[TASK_STK_SIZE];                /*!< Stack of 'uart_print' task.  */
OS_STK   UART1TASK_Stk[TASK_STK_SIZE];          /*!< Stack of 'led_display' task. */
void LEDTASK(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for (;;)
                {
                DrvGPIO_ClrBit(E_GPA, 5);
                CoTickDelay (5);
                DrvGPIO_SetBit(E_GPA, 5);
                CoTickDelay (5);
                }
}
void KEYTASK(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for (;;)
                {
                if(DrvGPIO_GetBit(E_GPB,14)==0)
                        {
                        DrvGPIO_ClrBit(E_GPA, 4);
                        }
                else
                        {
                        DrvGPIO_SetBit(E_GPA, 4);
                        }
                CoTickDelay (1);
                }
}
void UART0TASK(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for (;;)
                {
                //DrvUART_Write(UART_PORT0,"UART0TASK RUN",13);
                CoTickDelay (10);
                }
}
int main()
{
        Init();
        CoInitOS();
        CoCreateTask(LEDTASK, (void *)0, LEDTASK_PRI,&LEDTASK_Stk[TASK_STK_SIZE-1], TASK_STK_SIZE);
        CoCreateTask(KEYTASK, (void *)0, KEYTASK_PRI,&KEYTASK_Stk[TASK_STK_SIZE-1], TASK_STK_SIZE);
        CoCreateTask(UART0TASK, (void *)0, UART0TASK_PRI,&UART0TASK_Stk[TASK_STK_SIZE-1], TASK_STK_SIZE);
        CoStartOS();

        while (1);
}
void UART0_Callback(uint32_t u32IntStatus)
{

        int16_t revchar;
                        CoEnterISR();
                        if(u32IntStatus&DRVUART_RDAINT)
                        {
                                while(UART0->ISR.RDA_IF==1)
                                {
                                DrvGPIO_ClrBit(E_GPA, 3);
                                revchar=_DRVUART_RECEIVEBYTE(UART_PORT0);
                                _DRVUART_SENDBYTE(UART_PORT0,revchar);
                                }
                        }
                        CoExitISR();
}

网友(2015-07-15):
coOS和uCosi很像,但是要注意很多细节。很多时候系统调用会返回失败,原因还没有仔细推敲过。

网友(2016-04-23):
coocox今天才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