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山寨版的MACH3专用多功能五轴控制台

楼主(2011-02-13):
作者:ss570122
------------------------------------------------------------------------------------------------------------------

计算机主板(420元) :
atom 凌动 双核 330 D945GCLF2D Mini-ITX迷你小主板 17cm*17cm
双核英特尔凌动处理器 1.6Gu;
1G 667MHz DDR2内存;
英特尔 GMA 950 集成加速显卡;
并口、串口、8*USB口、IDE和4*SATA、VGA、音频、网卡、键盘鼠标等接口齐全;
1个PCI插槽,可方便扩展第二并口。

声表面工业二手触摸触摸显示器(500元)
这个显示器尽管是二手的,但是性能很好,铁架,内工业电源,512级压感,四灯管,亮度很高,色彩清晰,可视角宽,上下左右没死角,触摸屏控制是串口,要比USB接口稳定可靠,是我特意从上海带回来的。

这是相关的开关、手控摇杆、小键盘和变频器控制板等配件

先前做了一个木架,将触摸显示屏、微型计算机主板、硬盘和小型开关电源组装了起来,初见控制台构架

为显示屏做个木框,呵呵,很久不做木工了,有点手生,借助雕刻机雕刻边框,用胶粘接好,还像模像样。

扣到显示屏上看看,正合适。

开始打腻子喷漆,利用手里现有的深蓝颜色自喷漆,色彩还勉勉强强得看。

这是我的雕刻机 ,已经折腾改造了N次了,准备用来加工铝台板。

加工中的铝台板

加工好后加上铝合金边框,再喷好漆

先将各个操控部件装上试试,还好,基本合适,

哥三好,几年来断断续续DIY的拿不出手的东西,

下面是要重点介绍的专业摇杆的小改造,这三个是专业用的三自由度摇杆,三个电位器,好像是广播电视台播音室控制台的配件,可前后左右及手柄左右旋控制,用在MACH3上需要做点小改造。

先将手柄拆卸开,到底是专业用,做工一点不含糊,手感也很好,弹性和阻尼适中,装配严丝合缝。

先将手柄电位器卸下

打开电位器外壳

用小改锥轻轻将电位器中心的碳膜刮掉,

仔细修整,保持断带有一定的宽度,再按原样装配好,这样就把电位器变成了三位双刀开关。

继续完成水平方向的两个电位器的改造。

全部按原样装配好,这样就变成了三轴双向开关,其中三个摇杆的手柄转动开关控制并联在一起用来做MACH3的运动进给的加速控制。
1#摇杆的两个主开关前后左右用来控制X、Y轴的正反进给;
2#摇杆的前后开关用来控制Z轴,左右开关用来调节手动进给速率;
3#摇杆的两个主开关前后左右用来控制A、C轴的正反旋转。

为控制铝台板做个面膜,还是老办法,先用喷墨打印机打好图案和文字,再用胶片热封装。

用双面胶贴好

这是山寨版操作台的雏形,呵呵,打印的开孔位置很合适,毕竟喷墨打印机精度也是很高的。

开好孔,将所有的开关、摇杆、小键盘和变频器手控版安装好,再加上手轮,呵呵,山寨版控制台基本成型。

下面就要开始心脏部分的安装和连线了,控制板是自己前两年做的USB手控板,自己留了几块,

连线比较随意,不是很规整,不过接头都是缩封的,可靠性没问题。

全部连接好后试机,全部OK,摇杆手感很好,手控非常方便,把我的便携式手控盒也搭配上,还真是像模像样的。

控制台正面图,主要功能有:
X、Y、Z、A、C五轴的摇杆联动控制,全部可用手柄联动进给速率全速运行;
程序运行、暂停和停止;
急停;
加载G代码;
重头开始;
返回原点;
主模式;
点动模式;
点动/手轮转换;
步长;
主轴水冷;
加工冷却或喷雾;
水冷电主轴控制调节;
直流电机调速旋钮;

其实,最值得我自恋的就是手轮的五个轴的转换方式,不需要采用硬件转换,利用MACH3的OEM代码可方便的实现单手轮五轴随机转换。

这是我新编制的MACH3五轴界面,操作台上不能调节的可以用触摸屏来指控,所有的MACH3指令都可以通过触摸屏来设置和调节,可随意扩展和变化,非常的方便和灵活。

这是整个五轴控制系统及机架,感觉很丑,但是很强劲。呵呵

网友:
很牛啊 (*^__^*) 嘻嘻……

网友:
靠,做得很牛哇!很好嘛!

网友:
此贴 必酷

网友:
相当像样了

网友:
专业,这哪里是山寨!!!

网友:
窗口在下来点就好了 把 windows 的窗口上横框档去 就更象个专业机了 哈嵛

网友:
这个不是磁动力论坛上孙老师做的那套系统吗?

网友:
电位器.  是不是直接可以手动刻字?

网友:
口水流了一地

机架最下边的是专门给控制柜配的电源?

网友:
两台鸡鸡吗?太奢侈了,转让一台吧!
没注意看,是转帖的

网友:
楼主是我的偶像,我也想弄一台五轴的,只不过不是雕刻机,是数控磨床,用来磨刀的。偶像有没有QQ可以聊一下?我的QQ:397306019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我的偶像,我也想弄一台五轴的,只不过不是雕刻机,是数控磨床,用来磨刀的。偶像有没有qq可以聊一下?我的qq:397306019

楼主位是我转帖的,作者是ss570122。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哪有下载这个五轴版的中文汉化软件。

网友(2011-03-26):
怎么联系楼主啊,我QQ:279031240

网友(2012-12-02):
不错,,要不要转

网友(2013-12-15):
膜拜啊 大神!

网友:
面板看起来很流弊的样子,,,但在工业设计领域,整体风格不好的话,,,,呵呵

网友:
很欣赏三个摇杆的改造

网友(2014-01-14):
时间真多。。。。。。

网友(2014-03-01):
这手工,酷毙了

网友:
记号一个

网友(2020-12-28):
请教个问题,MACH3界面上按RESET后 怎么手动控制 X Y Z 的移动! 是通过软件上还是硬件上来控制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