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达人们,有关普通车床的数控改造

楼主(2011-02-13):
新年有个小项目要用到一种下脚料,比较简单,就是把一根直径约3cm,长约8cm-10cm的铜棒,用车床切割成一个个的铜片,就像用刀切萝卜片一样。

这种简单的重复动作,我想,数控机床来干是最好不过的了,人工就是填料即可,但是太贵。并且人工切割的时候,由于加工量比较大,长时间这种简单重复动作,很可能会导致铜片厚薄不一。

我于是就想买台普通的家用车床,这种车床在一些航模论坛比较流行。在网上看了看,大概从2K - 1W的都有。初步看好了一台5K左右的车床:220V供电,电机500多W,很方便。买回来后,我想把她改造成数控的,也就是说,纵向进刀和横向走刀机构上,各加一个步进电机。由于这种加工从原理上来看非常简单,甚至应该不需要电脑,用单片机就能解决驱动问题。

走刀到工件上,然后进刀切割,切割下一片后,退刀,然后向左方走刀,然后进刀切割。如此重复,直到工件加工完毕。加工完毕后自动退刀后,走刀到初始位置,甚至更好的,就是自动关闭车床,然后等待人工换铜棒,换好铜棒后,一按系统开关,系统开始重复上面的动作。

这就是我的需求。我不需要一般意义上的普通车床改数控那样需要自动刀架换刀啥的,只需要上面的简单重复动作。如果我需要车点别的零件什么的,我也不需要数控,我还是喜欢自己动手。

那么到此为止,我的问题就是,达人们,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2个57的步进电机,3A,1.8Nm,可以吗?还有相应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要完成这种改造,还需要什么东西 ? 以及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 多谢多谢。

楼主:
补充问题: 用a3977的3轴雕刻机驱动板(实际只需2轴),配合mach3软件,能否用到车床上呢?

楼主:
继续请教 。。。

网友:
铜片的厚度固定么?

网友:
快速退刀 .退到限位点   ,移动位到厚度位, 进刀   。

冷确液必需。。。。。

优化加快速度 :  快速退刀 .退到限位点   ,移动位到厚度位, 快进刀(无工件距离),慢给进(有工件)   。

冷确液必需。。。。。

10cm 长的棒棒 要浪费太多了尾料了

网友:
而且~~~换料也是超频繁的

没 1分钟就因当加工完一条了

网友:
57电机小了点,用86可靠些,编程弄个二手带脉冲发生功能的PLC就行了。86电机+驱动器 两套, PLC一个,成本1K差不多了(二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细节上确实需要生产起来后逐步改进。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家用车床的数控改造。

网上买了几本书,学习一下先。

先把基本的功能实现,然后再增加诸如自动填料。这应该就要换主轴卡盘之类了。这是后话。

楼主:
回复 网友C:
57电机小了点,用86可靠些,编程弄个二手带脉冲发生功能的plc就行了。86电机+驱动器 两套, plc一个,成本1k差不多了(二手)

这个价钱差不多。
淘宝也有套件卖,大概1.5K左右。

PLC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我看到淘宝也有A3977雕刻机3轴驱动板卖,不知道用这个驱动板接电脑,能不能用mach控制,这个应该也不错,只是这种简单的应用,旁边再配上台电脑,稍显浪费。或者直接买单独的驱动板,用我熟悉的单片机编程解决。

2 x 步进电机 + 2 x 驱动板的价格在600上下。看了一下一些改造,还需要更换车床的丝杠,换成滚珠。

你提的建议不错,我看一下SM的参数先。

网友:
N多根捆一起,用锯床或无齿锯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不用改进机床的,不管你怎么改都没有效率的,我建议你用一种专的机床,那个很快的.我朋友之前就是做这个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铜板冲压?

网友D:
車床的切斷刀寬度就不小

這樣耗損料太大了吧

用 鋸床 或是 帶鋸機

配合夾具定位 ,進料頂到位, 氣壓夾定位,夾具推進 ,開鋸 ,吹氣下料, 循環計數到棒尾 , 手工 或是 上料機構 換料

网友(2016-06-26):
引用 网友D:
車床的切斷刀寬度就不小

這樣耗損料太大了吧

切断刀片有1.4mm宽的,相信更小的也有。磨损了,直接换掉来得方便。
切断小直径工件还是车床的单边切削效率高,可以在刀架装几把刀同时切断。如果在车床的大托板上面装两个中托板和两个刀架(分别装正刀和反刀),这样双边切削效率更高。

网友:
量大的话还是不要考虑这种方式,损耗很大。冲压效率更高。

网友:
铜片 应该也就一两毫米厚吧

网友:
线割才省料,编好程一次切完

网友E:
还可以一次装夹几个料棒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一次装夹几个料棒

太慢了     断面也不如车的漂亮    冲压的原片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