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太失望了,W25X40的status寄存器怎么都写不进数据

楼主(2011-02-13):
如题,原程序其它都正常,就是写status REG出错,写不进去,不管写什么读出都是0x80;

我写status步骤:
1。发写使能命令
2。等待WEL=1, BUSY=0;
3。发写status命令与要写的值
3。等待写完成

按上述步骤为何写不进去呀,硬件上,WP=1,HOLD=1;

附后上原程序:

程序实现,写一命令到status,然后读出,用串口发出来

网友:
"按上述步骤为何写不进去呀"

read the @#@#%@#% datashe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上述步骤为何写不进去呀"
read the @#@#%@#% datasheet.

手册上也是这么说的,看了好多遍这地方,仍没有发现问题所在,这么个简单的问题搞了一整天+一个晚上了

//写状态REG
void IO_Write_StatusReg(unsigned char byte)
{
    IO_Write_Enable();//write enable

    while((IO_Read_StatusReg()&0x03)!=0x02)//wait WEL=1  BUSY=0
        ;

    _cs = 0;     /* enable device */
    IO_Send_Byte(W25P_WriteStatusReg); /* select write to status register */
    IO_Send_Byte(byte); /* data that will change the status(only bits 2,3,7 can be written) */
    _cs = 1;     /* disable the device */

    IO_Wait_Busy(1000);//1S 最大等待时间
}

网友:
不要失望,建议先读芯片的ID号,这个值读对了再调试写入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要失望,建议先读芯片的id号,这个值读对了再调试写入程序

测试程序的开头加了ID号校验,而且校验OK...

IO_Read_W25P_ManufactDeviceID(&temp2,&temp3);
if((temp2!=Winbond_Manufacturer_ID) || (temp3!=W25X40_ID))
     putchar(0xFF);

楼主:
问题对大家来说太简单了,都没人理的

网友:
建议楼主静下心想下,原来我也调试过SPI接口的芯片,怎么整都不行,后来就找来示波器终于解决问题花费了一周的时间,仔细看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建议楼主静下心想下,原来我也调试过spi接口的芯片,怎么整都不行,后来就找来示波器终于解决问题花费了一周的时间,仔细看看手册。

可以把部分驱动发出来?

网友D(2012-02-16):
WP=1,不是写保护吗?你都保护了还怎么写得进去呢?

网友(2012-09-06):
引用 网友D:
WP=1,不是写保护吗?你都保护了还怎么写得进去呢?

W25X16芯片3管脚是写保护管脚,低电平有效,这里置1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我上次芯片寄存器写保护了,后来取消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