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OCOMP的远程OPC

楼主(2011-02-13):
请教各位 我在使用iocomp时连接远程opc的时候出现上边的对话框。但是在连接本地opc时时正常的 请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2011-03-27):
有可能是远程端的权限问题,一般需要配置DCOM可以用简单的OPC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2013-01-21):
我也碰到这问题了,不知楼主解决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