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冷凍夾盤Freeze Chucks 的夾具!

楼主(2011-02-13):
請問冷凍夾盤Freeze Chucks 的夾具!

有人有實際使用過嗎?  能否指導一下用法?

因為公司有加工鋁薄件,厚度為0.5MM ,外型為不規則輪括

之前都是用自製平台+雙面膠(跟PCB板雕刻)一樣的方式,不加切削油(雙面膠會黏不住)

但這方式會造成0.5MM厚的鋁件取下時變形

所以有點麻煩,也無法使用虎鉗及真空吸盤, 因為虎鉗無法夾持3MM銑到0.5MM厚的鋁塊

真空吸盤則是因為鋁件有些R角角度太大,用球刀在加工時,會銑刀平台,所以如果用真空吸盤的話,真空吸盤的平台會被球刀銑到~

所以有台灣網友建議用冷凍夾盤,但好像資料不多,所以上來問問看!!

或者有其它夾具或工法可以介紹一下!!

网友:
改成激光加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成激光加工呢?

你說的應該是雷射切割機吧~

如果是,那沒辦法,因激光加工只能切割平面的東西~

我公司的東西是2.5D

加上公司只有CNC 加工機

网友:
楼主你能上个图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能上个图么?

這是比較簡單的

网友:
线切割呀,这有何难?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线切割呀,这有何难?

中間有凸起的東西,線切割不能吧~

況且公司只有CNC 加工機,並無線切割~

公司政策是,在公司內部製作,不委外製作,所以變成要用公司機台去製作~

网友:
设备不合适,那肯定是痛苦的,解决办法就是重新选型加工设备。虽然我不懂五金,但凑合加工,肯定不是解决之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备不合适,那肯定是痛苦的,解决办法就是重新选型加工设备。虽然我不懂五金,但凑合加工,肯定不是解决之道。

之前都是用自製平台+雙面膠(跟PCB板雕刻)一樣的方式,不加切削油(雙面膠會黏不住)
但這方式會造成0.5MM厚的鋁件取下時變形

現在還是用這方式加工,取下時會變形,雖然有加酒精去稀釋雙面膠的黏性了~

雙面膠是用sony T4000 ,比一般雙面膠黏,再加上加工時無使用切削油,銑刀與鋁件切削時產生的熱,使得雙面膠更黏(雖然刀子磨耗快)
如果雙面膠不黏,或使用切削油,會造成加工時,鋁板會被銑刀拉起,及變形~

會如果送去委外加工,收到的成品卻都沒問題,不知道外頭是如何加工這類的薄件??
工廠又不給參觀~

网友:
用线切割,中间是冲压翻边,批量大就直接冲压

网友:
零件的材质、结构、尺寸、精度都不是很清楚,很难给你一个有效的建议

楼主:
回复【9樓】cxccam
用線切割,中間是沖壓翻邊,批量大就直接沖壓

公司是要打樣給客戶的,量大的話,就都開模了~

但開模之前先打樣,組合好,測試,提交測試報告,送樣,客戶承認,準備開模

楼主:
回复 网友D:
零件的材质、结构、尺寸、精度都不是很清楚,很难给你一个有效的建议

材質:AL6061 鋁

結構:如圖片

尺吋:依加工鋁板尺吋來說 120*120*3mm 或100*100*3 或80*80*3 這三種尺吋的鋁板
加工成上面,尺吋不一定,但不絕對不會超過上述尺吋

精度:這個比較難說,每位工程師要求都不定,不超過10條為主,算很不嚴格了~
中間軸套孔比較要求,大約在3條內

网友:
比如样品要20片,那么叠在一起不过60多mm,线切割所有的孔,外形,利用中心孔定位并压住中心孔的台阶,铣外侧减薄,或使用真空吸盘直接铣,有什么难度?

网友:
他是想整个用3mm厚的板铣出来,在铣削的时候不好夹紧,冷冻夹盘应该不是很好,因为铣削时要产生热量,还要用冷却液,冰会很快化掉。

网友:
建议你自己加工真空吸附平台,具体尺寸按照你工件外形来设计. 如果批量加工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成本也不会很高.

楼主:
回复【13樓】cxccam
比如樣品要20片,那麼疊在一起不過60多mm,線切割所有的孔,外形,利用中心孔定位並壓住中心孔的台階,銑外側減薄,或使用真空吸盤直接銑,有什麼難度?

樣品都不超過5個,這張圖是簡單的,但遇到高度有高低差及曲面就不適合了

另外公司就是要廠內製作,不想讓工程師委外製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他是想整个用3mm厚的板铣出来,在铣削的时候不好夹紧,冷冻夹盘应该不是很好,因为铣削时要产生热量,还要用冷却液,冰会很快化掉。

我是猜想,冷凍夾盤應該是持續性冷凍,因為冷凍夾盤在廠商的廣告中,是可以用在磨床上的

磨床上所產生的熱,比銑床加工大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建议你自己加工真空吸附平台,具体尺寸按照你工件外形来设计. 如果批量加工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成本也不会很高.

是有考慮用真空吸盤,但物件R 角有時角度大,很容易銑刀平台,所以如果用真空吸盤,到時一定會銑到平台
那真空吸盤平台的損壞率將大大提升,這樣太浪費了,1塊100多*100多的真空吸盤,也要1萬多台幣,大約2千多人民幣

冷凍夾盤,我是想能不能在加工鋁板下,再墊一塊ABS塑膠板,然後一同冷凍固定~
今天已聯絡廠商,請他們明天早上說明一下原理及用法~

网友:
可是你不要忘了,你的零件是只有0.5mm的铝件,传热会很快的。

楼主:
http://www.pws-tools.cn/html/witte-freeze.htm
http://www.gstctech.com/html/witte-freeze.htm

這二間是同一公司,1間是分公司

廣告中,有提到每平方有 14KG/CM 的夾持力

請問有人知道虎鉗的夾持力是多少嗎?  我查CNC 用的固定角固型虎鉗是0~8000KG 夾持力

但二者單位好像不太同~

http://www.ibagna.com/pdfs/FreezeChuck.pdf

國外的PDF 產品資料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是你不要忘了,你的零件是只有0.5mm的铝件,传热会很快的。

我沒考慮到厚度導熱問題,謝謝! 明天有機會順便請教一下廠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建议你自己加工真空吸附平台,具体尺寸按照你工件外形来设计. 如果批量加工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成本也不会很高.
是有考慮用真空吸盤,但物件r 角有時角度大,很容易銑刀平台,所以如果用真空吸盤,到時一定會銑到平台
那真空吸盤平台的損壞率將大大提升,這樣太浪費了,1塊100多*100多的真空吸盤,也要1萬多台幣,大約2千多人民幣
冷凍夾盤,我是想能不能在加工鋁板下,再墊一塊abs塑膠板,然後一同冷凍固定~
今天已聯絡廠商,請他們明天早上說明一下原理及用法~
楼主看看这个产品.个人认为只要能找到合适的垫就完全能很轻松自己定制自己的真空夹持平台,不光是机械加工,雕刻电路也没有任何问题.
http://www.horst-witte.de/en/products/vacuum/vacuum-clamping-technology/slot-vacuum-chucks.php

1 (原文件名:截图00.jpg)

2 (原文件名:截图01.jpg)

3 (原文件名:截图02.jpg)

4 (原文件名:截图03.jpg)

5 (原文件名:截图04.jpg)

6 (原文件名:截图05.jpg)

楼主:
回覆一下詢問狀況

今早跟業務聯絡一下,冷凍夾盤的夾持力是14kg/cm 平方,真空吸盤是0.8/cm 平方 ,所以應該是可以用的

但問題是業務提供的工作平台範圍是100*100mm ,還有更大,但他不建議...(我也懶的問了)

因為價格高達100多萬台幣,大約20多萬人民幣~ 幾乎快跟公司CNC機台相當...

這方案報到主管那邊,應該會被退回...

不過該業務提供了另一個方式,是使用液態金屬,費用不貴,可重覆使用,但麻煩了一些(還可接受)

80度水温讓液態金屬溶解

我將文件上傳上來,供大家參考看看

-------------------------------------------------

mawei:

你的意思是,在鋁板下,多加一塊墊嗎?
我之前是想說防止真空平台被傷到,在鋁板與真空平台間,多放一塊蜂巢式的塑膠板
但怕多了這一塊,會造成真空平台對鋁板的吸附力更小(鋁板的吸附面積變小了)

网友:
假如楼主的那个工件只需要2kg的吸力就足够了,你还用的着找200kg吸力的方案么?够用就好.只要比你双面胶的方法方便,并且吸力足够我认为就可以采用.

上面的图很清楚的表明那种吸盘的用法:你根据你的工件自己打吸盘孔.降低什么吸力了?而且如果能找到那种垫的材料,自己买真空泵自己做个吸附平台也很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假如楼主的那个工件只需要2kg的吸力就足够了,你还用的着找200kg吸力的方案么?够用就好.只要比你双面胶的方法方便,并且吸力足够我认为就可以采用.
上面的图很清楚的表明那种吸盘的用法:你根据你的工件自己打吸盘孔.降低什么吸力了?而且如果能找到那种垫的材料,自己买真空泵自己做个吸附平台也很容易.

嗯~~  因為如果真的有要買,就不一定只會銑薄件,或許也可以加工其它東西,物盡其用嘛~
所以才希望吸力大點,因為很怕加工件飛起來,加工160*160*43mm ABS板就有遇到

你PO的第5張截图04 應該是真空平台本體,上面就是吸附孔
第3張敲的,應該是你說的墊(軟的)
我說的吸附力變小,是指將加工件 直接放在本體上 吸附力會比中間多加一塊墊,要來的大
廠商提供 0.8KG/CM 平方,應該是指直接放在平台上的數據

公司要用的,當然是買現成的,有問題直接請對方來維修~ 省的我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