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络高手:公司网络下载不了论坛的rar附件,请问怎么突破啊?

楼主(2011-02-14):
下载rar附件时,得到的是一个公司的主页的htm文件。不知道怎么能突破这个限制?下载不了文件那就失去了很多学习提高的机会了。下班了没有太多时间上论坛。

网友:
将后面的 rar换成 %72%61%72 试试看,如:

http://download.ourdev.cn/bbs_upload341883/files_11/ourdev_419358.rar
改成:
http://download.ourdev.cn/bbs_upload341883/files_11/ourdev_419358.%72%61%72

成功骗过了防火墙

网友:
编码的问题,看来有时候软件还是比较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将后面的 rar换成 %72%61%72 试试看,如:
http://download.ourdev.cn/bbs_upload341883/files_11/ourdev_419358.rar
改成:
http://download.ourdev.cn/bbs_upload341883/files_11/ourdev_419358.%72%61%72
成功骗过了防火墙

引用图片

谢谢大侠的关注,不过还是不行哦。和.rar一样的效果。不知道公司怎么限制的。我上网是用公司的代理服务器端口上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码的问题,看来有时候软件还是比较笨的.

估计公司限制了rar文件的下载,以前都能下载的。现在下载pdf和doc文件都是没有问题的。exe文件也不能下载。

网友(2011-05-20):
深圳图书馆里面无线上网下载exe文件和压缩文件也是
但它还是可以下载的,但是下载到99.9就一直不动了!

网友:
在公司网外安装一个openvpn就可以自由翻_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