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400MHZ左右的射频功放管,功率能输出1.5W就行!

楼主(2011-02-14):
如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多了,参考nxp的手册:
http://www.nxp.com/documents/selection_guide/nxp_rf_manual_14th_edition.pdf

网友:
2SC1970,1971之类

网友:
楼上两个管子截止频率低了吧

网友:
pd57006s 我一直在用

网友:
刚好看到有三菱的发射管资料仅供参考:

老型号   频率(MHZ)  Po(w) db     Vcc     新型号  频率(MHZ)   Po(w)    db     Vcc
2SC730     150      1     10     13.5   RD02MUS1    175        1      15      6.0
2SC908     500      1     4      13.5   RD02MUS1    520        2      17     12.5
2SC1729    175      14    10     13.5   RD15HVF1    175        15     14     12.5
2SC1945    27       14    14.5   12     RD16HHF1    30         16     16     12.5
2SC1946    175      28    6.7    13.5   RD30HVF1    175        30     14     12.5
2SC1946A   175      30    10     13.5   RD30HVF1    175        30     14     12.5
2SC1947    175      3.5   10.7   13     RD02MUS1    520        4      18     12.5
2SC1966    470      3     7.8    13.5   RD02MUS1    520        4      18     12.5
2SC1967    470      7     6.7    13.5   RD15HVF1    520        15     7      12.5
2SC1968    470      14    3.7    13.5   RD15HVF1    520        15     7      12.5
2SC1968A   470      14    5.4    13.5   RD15HVF1    520        15     7      12.5
2SC1969    27       16    12     12     RD16HHF1    30         16     16     12.5
2SC1970    175      1     9.2    13.5   RD02MUS1    175        1      15      6.0
2SC1971    175      6     10     13.5   RD15HVF1    175        15     14.5   12.5
2SC1972    175      14    7.5    13.5   RD15HVF1    175        15     14.5   12.5
2SC2053    175      0.15  5.7    13.5   RD00HVS1    175        0.15   20     12.5
2SC2055    175      0.2   13     7.2    RD00HVS1    175        0.15   20     12.5
2SC2056    175      1.6   9      7.2    RD02MUS1    175        2      17      7.2
2SC2086    27       0.3   13     12     RD00HHS1    30         0.3    16     12.5
2SC2094    175      15    8.7    13.5   RD15HVF1    175        15     14.5   12.5
2SC2097    30       75    12.7   13.5   RD70HHF1    30         70     13     12.5
2SC2131    500      1.4   6.7    13.5   RD02MUS1    520        2      17     12.5
2SC2166    27       6     8      12     RD06HHF1    30         6      16     12.5
2SC2237    175      6     13.8   13.5   RD15HVF1    175        15     14.5   12.5
2SC2538    175      0.5   10     13.5   RD01MUS1    520        0.8    14      7.2
2SC2539    175      14    14.5   13.5   RD15HVF1    175        15     14.5   12.5
2SC2540    175      40    8.2    13.5   RD70HVF1    175        70     11     12.5
2SC2627    175      5     13     12.5   RD15HVF1    175        15     14.5   12.5
2SC2628    175      15    11.8   13.5   RD15HVF1    175        15     14.5   12.5
2SC2629    175      30    9.3    12.5   RD30HVF1    175        30     14     12.5
2SC2630    175      50    7      12.5   RD70HVF1    175        70     11     12.5
2SC2694    175      70    6.7    12.5   RD70HVF1    175        70     11     12.5
2SC2695    520      28    4.9    13.5   RD30HUF1    520        30     13     12.5
2SC2904    30       100   11.5   12.5   RD100HHF1   30         100    11.5   12.5
2SC2905    520      45    4.8    12.5   RD70HVF1    520        50     7      12.5
2SC2932    900      6     7.8    12.5   RD10HMF1    900        10     10     12.5
2SC2933    900      14    6.7    12.5   RD20HMF1    900        20     8      12.5
2SC2945    27       14    14.5   12     RD16HHF1    30         16     16     12.5
2SC3001    175      6     13      7.2   RD07MVS1    175        7      14      7.2
2SC3017    175      1.5   11.8    7.2   RD02MUS1    175        2      17      7.2
2SC3018    175      3     13      7.2   RD07MVS1    175        4      8       6.0
2SC3019    520      0.5   14     12.5   RD01MUS1    520        0.8    14      7.2
2SC3020    520      3     10     12.5   RD02MUS1    520        3      17      9.6
2SC3021    520      7     7.6    12.5   RD15HVF1    520        15     7      12.5
2SC3022    520      18    4.8    12.5   RD30HUF1    520        30     13     12.5
2SC3101    520      3 5.  7      12.5   RD02MUS1    520        3      17      9.6
2SC3102    520      60    4.8    12.5   RD60HUF1    520        60     7      12.5
2SC3103    520      2.8   6.7     7.2   RD07MVS1    520        4      7       6.0
2SC3104    520      6     4.8     7.2   RD07MVS1    520        7      10      7.2
2SC3105    900      30    3      12.5   RD45HMF1    900        45     7      12.5
2SC3133    27       13    14.1   12     RD16HHF1    30         16     16     12.5
2SC3240    30       100   11.5   12.5   RD100HHF1   30         100    11.5   12.5
2SC3241    30       75    12.7   12.5   RD70HHF1    30         70     13     12.5
2SC3379    520      2.8   6.7     7.2   RD07MVS1    520        4      7       6.0
2SC3404    175      1.5   12.7    7.2   RD02MUS1    175        2      17      7.2
2SC3628    175      6     13.8   13.5   RD15HVF1    175        15     14.5   12.5
2SC3629    520      1.2   7.8     7.2   RD02MUS1    520        2      16      7.2
2SC3630    520      3 5   7      12.5   RD02MUS1    520        3      17      9.6
2SC3908    30       100   11.5   12.5   RD100HHF1   30         100    11.5   12.5
2SC4167    520      7     7.6    12.5   RD15HVF1    520        15     7      12.5
2SC4240    175      6     13      7.2   RD07MVS1    175        7      14      7.2
2SC4624    900      45    4.8    12.5   RD45HMF1    900        45     7      12.5
2SC4989    520      65    5.1    12.5   RD60HUF1    520        60     7      12.5
2SC5125    175      80    7.3    12.5   RD70HVF1    175        70     11 1    2.5
2SK2973    450      1     13      9.6   RD01MUS1    520        0.8    14      7.2
2SK2974    450      7     8.5     9.6   RD07MVS1    520        8      11      9.6
2SK2975    450      7     8.5     7.2   RD07MVS1    520        7      10      7.2

网友:
直接买个400兆对讲机拆了 那些都可以7.2v出4w

网友:
好早之前用过2sc1971做过fm中放,还不错

网友:
楼主也没说用在什么电路上。有的射频信号对线性度有较高要求的。

网友(2014-08-20):
BLT53A!2SC3476 这2个管子应该蛮适合做400M 1.5w功放 有足够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