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sbit的比较

楼主(2011-02-14):
我用keil编译以下代码,发现sbit类型的不能用>或者<,但是可以用==

sbit L_RA = P1^0;
sbit L_RB = P1^1;

if (L_RA == L_RB)
{
;
}

if (L_RA < L_RB)
{
;
}
==不会报错,但是<会报下面的错误。
error C193: '<': bad operand type

网友:
郁闷!!!本来不想说的!!!!这么简单的问题 还用问??? SBIT 定义的是一位二进制数。。。。。。。。。其余的自己想

楼主:
0和1不能比较大小吗?

< 只能比较一个内存单元的数据?楼上是这个意思吗?
但是为什么==就能比较呢?
楼上的没有说清楚啊。

网友:
sbit L_RA = P1^0;
sbit L_RB = P1^1;

if (L_RA == L_RB)
{
;
}

else if (!(L_RA&L_RB))
{
;
}

网友:
if (L_RA < L_RB)  成立的话就是L_RA==0 & L_RB==1这样的话能编译的
可能KEIL没想到你的这种用法,打个长途叫他们加上这个功能呵呵

网友:
有点类似 bool型的,,能比较大小?

网友:
不能比就不不能比吧,做编译器的那位懒得思考该如何为这个“<”生成汇编代码。

你可以自己用脑子把这个比较编译成汇编代码,看看麻烦不。如果麻烦就原谅编译器的作者吧。

网友:
先看看位运算符有哪些....
要么就写成if((!L_RA)&&L_RB)

网友:
sbit L_RA = P1^0;
sbit L_RB = P1^1;

void main(void)
{
int x,y;
if (L_RA == L_RB)
{
;
}

x=L_RA;
y=L_RB;
if (x < y)
{
;
}

网友:
bool型只有两个值1和0,分别代表真和假

其实应该说是只有两个值真和假,分别用1和0表示

真>假?

网友(2013-08-27):
数值型变量可以比较大小,逻辑型变量不能比较大小,sbit是逻辑型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