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agma vector=IRQV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帖子里有详细情况】

楼主(2011-02-14):
我在写AMR[LPC21XX系列]的  中断  程序的时候
每次在写中断函数时,都要有一句
/////////////////////////
#pragma vector=IRQV
/////////////////////////

#pragma vector=IRQV  /////////////////////////////////////////////这一行有什么用? 里面的vector是不是和程序里定义的vector对应的?
__irq __arm void irq_handler (void)
{
void (*interrupt_function)();
unsigned int vector;/////////////////////////////////为何还要定义unsigned int vector 呢?
  vector = VICVectAddr;     //获得中断向量
  interrupt_function = (void(*)())vector;
  if(interrupt_function != NULL)
  {
     //调用中断指向的函数
  }
  else
  {
    VICVectAddr = 0;      //清除在VIC中的中断
  }

}

我看了配置文件里【LPC2102.h】是这么定义的
#define IRQV            0x18  /* Normal interrupt                   */
//////////////////////////////////////////////
请高手告诉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在写中断服务程序的时候都要有这一行呢? 中断服务程序为什么还要在 unsigend int vector呢?

网友(2011-03-28):
本人也正在学习ARM,对此也有同样问题,期待 大虾  解答啊…………

顶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才试了下,将程序里面的vector换成别的标识符,如v,结果编译出错。
然后将#pragma vector里面的改回vector,中断服务程序里面的写成v,编译通过,下载进开发板,运行成功。
因此,我“猜”,#pragma后面的是一个固定形式的参数,而服务程序里面的只是为了将中断向量地址取出的作用,,,
个人观点,期待验证、纠正…………

楼主:
问题已搞懂

IAR for arm 中断处理写法

方法1:

启动文件中:(默认启动文件也是这样)

       org 0x18
       ldr pc,[pc,#-0xFF0] ; 直接跳转到用户中断处理函数

直接写用户中断函数
       __irq __arm void Tmr0_IntOnMR0_isr(void)
      {
                   ............
               }

          __irq __arm void Tmr1_IntOnMR0_isr(void)
      {
                   ............
               }

方法2.

启动文件中:(默认启动文件也是这样)

       org 0x18
       ldr pc,=irq_handler        ;跳转到公共中断处理函数,再分支到具体功能的中断处理函数中

       __irq __arm void irq_handler (void)        //公共中断处理函数,检查VICVectAddr是否为空
       {
         void (*interrupt_function)();
         unsigned int vector;

             vector = VICVectAddr;     // Get interrupt vector.
             interrupt_function = (void(*)())vector;
         if(interrupt_function != NULL)
             {
            interrupt_function();   // Call vectored interrupt function.
             }
             else
             {
            VICVectAddr = 0;    // Clear interrupt in VIC.
             }
       }

具体功能的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mr0_IntOnMR0_isr(void)
      {
                   ............
               }

          void Tmr1_IntOnMR0_isr(void)
      {
                   ............
               }

方法3.

       使用#pragma vector不管启动文件如何写法,

       #define IRQV          0x18
       #pragma vector=IRQV
       __irq __arm void irq_handler (void)
       {
       void (*interrupt_function)();
       unsigned int vector;

      vector = VICVectAddr;     // Get interrupt vector.
      interrupt_function = (void(*)())vector;
      if(interrupt_function != NULL)
      {
         interrupt_function();   // Call vectored interrupt function.
      }
      else
      {
         VICVectAddr = 0;    // Clear interrupt in VIC.
      }
       }

       具体功能的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mr0_IntOnMR0_isr(void)
      {
                   ............
               }

          void Tmr1_IntOnMR0_isr(void)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