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倒,拆空调很难吗? 还要技术封锁,随时加价? (答案整理在99楼)

楼主(2011-02-14):
有个朋友搬家,让我帮忙,说室外机就装在阳台里面。 我说我没有拆过,只能找专业公司了。

我打114找到了一家附近的。 说好价格是100元拆机(因冬天暂时不需要空调所以先不安装)。我之前听朋友说拆阳台机不用高空作业,行情价70元就行。 不过春节假期时分,就不差这30元了。

等了2小时人还没有到,电话催了几次,先回答工人在忙,后回答没有车。 我说我赶时间,我去车工人过来吧。

车上工人问是几楼?说超过3楼要另收高空作业费100元。 晕,幸好是室外机就装在阳台里面,这个费用才免了。

到达后工人用遥控器操作,说是要将“雪种”锁在压缩泵内。 我想看一下如何操作的,工人立即停止工作。我就直说:能让我看一下如何操作? 工人竟然回答:我也是交了钱才学回来的,你要学就要交钱。

晕倒! 我说我不学,你自己忙吧。

转身时我灵光一闪,让工人先停下来不要工作, 先检查一下告诉我是否仍需要加钱。 工人检查了一下,说室外固定架的六角螺母生锈比较难取下来,要加40元。

我说电话里已经说好是100元的,140元我坚持不同意,因为我非常不喜欢这种做生意的方式。工人很不高兴的离开了。 我跟朋友说:如果室外机装在外面需要吊高空我不懂,但在阳台上安装我就不信学不会拆装空调。

刚才查了一下格力的说明书,只有如何安装,没有教如何拆机的。  我以前见过,应该是将室外机的电线与两条铜管拆下来的,但拆之前需要锁“雪种”。 有懂的网友能否说一下如何操作?

后记:如果天气太冷,制冷功能不能启动,可以用吹风将室内机的温度传感器加温:

网友:
这个,,,以前似乎有人还赞扬过,叫“把行业保护得好”

网友:
http://www.baidu.com/s?wd=%B2%F0%BF%D5%B5%F7

这种简单的东西,只要百度就可以了

网友:
把高压阀锁住,一定要锁紧,就是细管的那个阀,开机工作,等待4-5分钟,把低压阀也锁住,一定锁紧,然后关机,至此雪种回收完毕,可以放心的拆了

网友:
我是这样考虑的。

如果是要“锁(铜管内的)雪种”,则拆卸的接头,必须是两个开关。而观察了下,好像不是。

那么拆开的铜管内的雪种,必然是泄流掉。。而机体内的开关是可以闭锁的。这也是为什么多次拆装的空调必须补雪种。

网友:
呵呵,"雪种",这帮人还真会忽悠人,拆机的时候就把空调开一下,让压缩机把氟利昂压缩进去,然后断电,这样拆下铜管就不会导致氟利昂泄露了,当然你直接拆开也行,不过等下次装的时候就要再充氟了

网友:
不要怪他们技术“封锁”,这是赚钱的技能,他们技术低收入低。
不过他们哪个随意加价,哪是态度不好。
之于高空作业费,这正常,因为比较危险。

如何拆,哪简单。就是把出液管的阀关闭,然后开制冷,过一会,关掉并把回气管的
阀关闭。出液管是比较细的哪个。大的是回气管。

网友:
空调拆卸外机应先收氟,制冷模式开机,用专用内六角板手先关闭(顺时针)高压伐(细管伐)30秒后再关闭低压伐,(粗管伐)收氟完毕,停机。可拆卸铜管了(管内己无气体)。铜管拆下后防止折死弯,大盘盘好,管头、伐门用塑料袋包好防止进灰尘,水气.(注意停电,拆线)。

网友:
【4楼】 flyhouse 丷_丷

积分:564
派别:
来自:gz
我是这样考虑的。

如果是要“锁(铜管内的)雪种”,则拆卸的接头,必须是两个开关。而观察了下,好像不是。

那么拆开的铜管内的雪种,必然是泄流掉。。而机体内的开关是可以闭锁的。这也是为什么多次拆装的空调必须补雪种。

/////////////////////////////////////////////////////////////////////

把雪种锁在铜管内,这种方法是用在汽车空调系统的.(汽车的储液罐和冷凝器不是和压缩机在同一容器内)

家用空调只能锁在主机内,(储液罐和冷凝器,压缩机在同一容器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雪种",这帮人还真会忽悠人,拆机的时候就把空调开一下,让压缩机把氟利昂压缩进去,然后断电,这样拆下铜管就不会导致氟利昂泄露了,当然你直接拆开也行,不过等下次装的时候就要再充氟了

你哪样拆是有风险的,不是制冷剂的钱问题,而是高压的制冷剂喷出会带有油和把接口冷成结霜。
有可能会使水份弄入管中。还有如果机内不保持有高压。日后就有可能出现吸入空气的问题。
空调最怕是入空气和水。空气中也有水。入了 一会增大能耗,二会噪声大。

网友:
阀门就在连接接头里面,拧开朝外的铜盖子就可以看到。

拆的时候要注意把制冷剂打到外机压缩机里,所以要先关一个,开机运行在关另一个就是了

网友:
在别人的指导下拆过一次:开空调制冷;锁内其中一个六角(大小管忘了指导的人也忘了……)等下再锁另外的一个六角;关机;拆管。当时是大小管搞反了,一松管就有气漏出来,赶紧锁紧重来:(
拆好后管里还有点油漏出来。指导的告之正常……-_-!

网友:
这个过程上次我这边的师傅很热心给我解释了一遍。。。可以我忘记了,道理就是封锁压缩机的一头,让压缩机工作,把制冷剂压缩在管道里面。。。

网友:
所谓留雪种就是利用压缩机的转动把制冷剂(冷媒)压缩密封到室外机的散热管道里,拆机时可以减少制冷剂的流失,机器说明书上应该有,简单的方式应该是在室外机和室内机之间有两根铜管,制冷时温度低的就应该是室外机的出管,先把出管在室外机端的阀门关死再启动除霜模式,压缩机就会把制冷剂压缩到散热管道里,运行一段时间后再把另一根管子在室外机端的阀门关死就可以了,这样拆铜管时飞掉的制冷剂(冷媒)会比较少,好的话移机以后不用添加冷媒了。另外注意,老式的冷媒(氟氯昂一类的)在安装时管子内可以留有空气,新式冷媒必须要给管子抽真空才能有较好的制冷效率。

网友:
细管是液相管,把阀关闭,启动室外机就把室内机及铜管里的雪种抽到室外机里,然后关粗管的阀和断电拆管。
重新连接先接细管,粗管不接,开一点阀置换里面的空气后再接上。
如果觉得雪种少了,买一瓶对应的,在粗管小的那个螺母那里加。精确点要压力表和电流表边加边测量。

网友:
我家以前安装的空调,第一天用的时候很正常,几乎是静音的,第二天怎么也没法制冷,找客服,维护人员来了开机后看了外面的出水管没出水,就说雪种漏没了,拧紧螺丝,充雪种,制冷是正常了,但是噪声大了(第一天用的时真的是静音的啊)这个没办法解决了~~~

网友:
关闭高压管,打开压缩机收汽 然后关闭低压管 拧掉两根管的固定螺丝拆下管子和电缆卸下空调室外机室内机 OK

网友:
体谅一下我们这些某些人口中说的“学不会新东西的老狗”吧,封锁技术是为了避免更多人抢饭碗。家电维修师傅活的很辛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高压阀锁住,一定要锁紧,就是细管的那个阀,开机工作,等待4-5分钟,把低压阀也锁住,一定锁紧,然后关机,至此雪种回收完毕,可以放心的拆了
谢谢。我画了一个图,大家看一下是否正确?

后记:32楼有最新修正图。

网友:
网站出名,又搞机电一体化的东西,当然找你了。

网友:
拆机好多朋友都说了,拆后再装时还有一个用一点机内的雪种把拆机后进入的空气赶走的操作,新机装时也要有这种操作。合格的空调新机都要多加一点雪种来用于驱赶机内空气。有一个放气阀冒白烟了就是空气被雪种赶完了,这是迅速拧紧放气阀就成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两个镙母只是盖子,拧开之后里须内六角镙丝扳手来锁紧阀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把高压阀锁住,一定要锁紧,就是细管的那个阀,开机工作,等待4-5分钟,把低压阀也锁住,一定锁紧,然后关机,至此雪种回收完毕,可以放心的拆了
谢谢。我画了一个图,大家看一下是否正确?

引用图片

阿莫的图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基本差不多了.

补充一点:
空调运行模式最好放在除湿上,这样不受室温影响.
制冷剂回没回收完可用手摸两根管子的温度,温度相同为回收完毕.(经验)
因制冷剂流动时会使管子温度变低.

网友:
主要就是要收氟,不然氟漏了,你又得花钱加一次氟。

网友:
楼上说的是

网友:
步骤正确,就是图中那两个是锣帽,扭开后就能看见阀栓了

还有铜管绕圆存放,绕圆直径要>70,以后再次安装拉直不会出现瘪管,折破现象,靠近喇叭口部位不要进行效正,拆下来什么样就什么样,也是方便以后安装

网友:
不知到还能不能在制冷时工作,如果可以的话让它先工作一两分钟后再回复【21楼】armok 阿莫
回复 网友D:
把高压阀锁住,一定要锁紧,就是细管的那个阀,开机工作,等待4-5分钟,把低压阀也锁住,一定锁紧,然后关机,至此雪种回收完毕,可以放心的拆了
谢谢。我画了一个图,大家看一下是否正确?

引用图片

不知道还能不能在制冷时工作,如果可以的话先制冷两分钟,再把图一.二两铜盖子取下可见内各有一个内六角镙母(阀芯)一般为四个至六个大.然后再执行阿莫所说.如果主机有提前停机也得提前把低压阀关闭.

网友:
不是直接拧外面的螺帽,要拆掉这个螺帽的,里面要用六角,好像是5.0的.

楼主:
谢谢上面大家的建议,我再修正了图片:

注:41楼有最新修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雪种",这帮人还真会忽悠人,拆机的时候就把空调开一下,让压缩机把氟利昂压缩进去,然后断电,这样拆下铜管就不会导致氟利昂泄露了,当然你直接拆开也行,不过等下次装的时候就要再充氟了

对  但是~~~装空调的人一般都偷懒不作抽真空处理

回复 网友B:

【4楼】 flyhouse 丷_丷
积分:564
派别:
来自:gz
我是这样考虑的。
如果是要“锁(铜管内的)雪种”,则拆卸的接头,必须是两个开关。而观察了下,好像不是。
那么拆开的铜管内的雪种,必然是泄流掉。。而机体内的开关是可以闭锁的。这也是为什么多次拆装的空调必须补雪种。
/////////////////////////////////////////////////////////////////////
把雪种锁在铜管内,这种方法是用在汽车空调系统的.(汽车的储液罐和冷凝器不是和压缩机在同一容器内)
家用空调只能锁在主机内,(储液罐和冷凝器,压缩机在同一容器内)

去去去 你指的哪个因当是压缩机油

雪种常温常压下是汽态 的玩样 ,以前修车时只管放~~~~ 放光了修好了在从新抽真空在加过

网友:
阿莫要拆多少台空调啊?费这么多时间研究不也是钱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阿莫要拆多少台空调啊?费这么多时间研究不也是钱么?
只拆一台。并且是帮朋友拆的。上次我搬家拆了三台是找专业公司拆的,因为需要高空作业。

这个帖子我只是花了不到半小时(画图另15分钟)。 这是一个COOL 帖子 :)

另:多一技能不是坏事。

网友:
阿莫不喜欢那种做生意的方式    喜欢动手,再说阿莫也不缺钱.花点时间研究一下也是调剂下生活撒

楼主:
回复 网友F:
阿莫不喜欢那种做生意的方式    喜欢动手,再说阿莫也不缺钱.花点时间研究一下也是调剂下生活撒
如果开始说好是140元,我会付。

那个说是生锈的螺母,我用WD-40喷了一下,过了一会很容易就拧开了。

网友:
【33楼】 jrcsh 邪恶的小会会

呵呵~~你修的全是小汽车吧,给你弄台大巴士来,你还敢放,车老板不拿着砍刀追着你满街跑才怪,一台15米的大巴士,一般空调都是32000大卡,能喝15KG左右的雪种,你那放一下千把块呢。。。。。

网友:
O(∩_∩)O哈哈~,不是技术保护而是你看着他们拆,他们拿不到好处了~~~~~~
以前就是学这行的,就是看不惯这些菜改行了~~~

网友:
32楼的第四步装机操作存在一定的问题,装机先将细管拧紧,将粗管也拧上,留点可以出气,打开细管上的阀让室外机里面的R22经过细管直到粗管口出气约20秒后再拧紧粗管,最后将粗为、细管上的阀全开到最大即可。
拆机完后要将连接管及接头处采用朔料袋包好,特别注意不要有杂物掉到管子里面或是阀里面,以免造成毛细管堵塞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32楼的第四步装机操作存在一定的问题,装机先将细管拧紧,将粗管也拧上,留点可以出气,打开细管上的阀让室外机里面的r22经过细管直到粗管口出气约20秒后再拧紧粗管,最后将粗为、细管上的阀全开到最大即可。
32楼的第4步指向的阀门不是专门用于排掉空气的吗(下简称“排空气阀门”)?

是否修正成这样更好?

     装机先将细管与粗管同时拧紧。用内六角逆时针打开细管上的阀(此时粗管上的阀仍是关闭的)
     拧松“排空气阀门”,冒白烟了表示里面的空气被雪种赶走,再收紧此阀。
     再将粗管上的阀,与细管上的阀都开到最大,
     空调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
有个问题 锁紧之后都没说装机前要把那两个六角螺母拧松吧,还是拆时就拧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个问题 锁紧之后都没说装机前要把那两个六角螺母拧松吧,还是拆时就拧松了?
那两个六角螺母只是盖子,不重要。

里面的内六角才是真正的阀门。

网友:
是啊 拆时把里面的内六角锁紧了  装时不用松?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啊 拆时把里面的内六角锁紧了  装时不用松?
41楼不是已经最新修正了?

网友:
该打该打

网友:
【41楼】 armok 阿莫

呵呵,要是见了白烟才拧镙帽就要补雪种了。

细管拧紧,(不要拼命拧哦,那个接头好脆,喇叭口也容易拧烂)。粗管也拧上,不拧紧,留一定的空隙排空气,(手握铜管可以前后抽动),拧开细管阀门,(不要全拧完,一半就好)1匹5的排空30秒左右,拧紧粗管镙冒,两个阀门全部开到最大,开机,OK了

网友:
话说 我怎么看着不对劲啊~
第一次安装只需放氟六秒,空调出厂时都是按照五米管道的长度充好的氟利昂,但绝大多数安装不需要这么长,
原机配置的2.5米长管道就足够,所以放气时需要多加三秒,因此总共放气时间为九秒(不超过十秒)。
话说 空调用一段时间后都有泄露吧,如果拆机后重新安装再放气二十秒,那么你的空调绝对缺氟了~~
比较好的放弃时间应该是不超过五秒,或者是见到白气就关阀。

网友:
话说,我们给一个核心机房的艾默生空调放气,放了半小时还没放完呢。当时放出来的都是液态R22了。用矿泉水瓶子接了一瓶子,然后再太阳下晒……巨响。
操作空调时要注意低温冻伤。

网友:
2月14日气温又不高,能制冷工作么?

网友:
不错,我搞过中央空调滴,一个小房子那么大的,制冷600KW

网友:
收藏!以后能用上!

网友:
万能的坛.......

网友:
据说这行有很多端倪,恶心的很

网友I:
现在的工人素质真的忒差了,没见过好的。
夏天俺家空调室内机渗水,打了当地很著名的(品牌)家政公司电话报修
工人一看,说80块给你搞定。有点贵,不过大热天的算了,80就80
好了,他就给我通了通出水管说ok了。
第二天一开空调毛病照旧,还好该家政公司有保修承诺,于是打电话要求再来弄过。
给这位仁兄打了n此电话,3天都没上门,一怒之下打公司投诉
好了这回,这个仁兄马上电话打过来了,早上就来吧钱推给我,不修了!

昨天老婆开车时,发现车库门打不开了(应该是钥匙没电了),打电话让人修。
那人装模作样捣鼓半天,说电机坏了,要价150
nnd,2颗电池而已

不是看不起外来务工人员,但是很多人的素质简直太差了
一群刁民!!!

网友:
国外装空调的费用很高
我们这边是相反,装个空调一百块钱。
爬高的事情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干的,至少我是不行。

网友:
拆空调的确要锁雪种,我就是找装修工人拆的,结果他直接拆了,氟利昂跑的一点不剩...

而且拆的时候要很小心不要弄弯铜管,那个玩意真贵啊,100一米。一般得个5米多的。  空调拆装式暴利....

楼主:
回复 网友J:
国外装空调的费用很高
我们这边是相反,装个空调一百块钱。
爬高的事情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干的,至少我是不行。
我打听了一下,阳台拆空调的行情价应该是70元, 高空作业费应该是加50元。没有听说螺丝生锈要加钱。

另:新空调商家是送安装的。即省70元。如高空作业另加50元。

网友:
收藏! ourdev 太给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大的方式不错,做生意就该如此。

网友:
哈哈,方法一样,我拆过6台空调,就是这样做的。
1.先开制冷,待有点冷风出来时,关掉高压阀;
2.继续开制冷,过3分钟左右,摸粗管与细管温度差不多时关低压阀;
3.关机,拔电源开始拆机,注意保护好管头(管头比阀门头易变形);
4.装好机后排一下气,试机如果制冷效果下降则加点冷媒即可。

网友:
看这个帖子学了一个新名词"雪种",哈哈

我还是第一次听这个词,看了半天才明白,这边都直接管这个东西叫“氟”

网友:
回复 网友I:

所以咱们除了精一两样外还得什么都懂点,不然被卖了还得陪笑。。。。。

网友:
10年前搬家时按74楼的方法自行拆过分体式空调,到新家后是工人安装的。与新空调的安装方法一样,装好后放气,工作完全正常,不用加雪种。

网友:
学习了,真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33楼】 jrcsh 邪恶的小会会
呵呵~~你修的全是小汽车吧,给你弄台大巴士来,你还敢放,车老板不拿着砍刀追着你满街跑才怪,一台15米的大巴士,一般空调都是32000大卡,能喝15kg左右的雪种,你那放一下千把块呢。。。。。

4S店 3瓶已经要收 千把块了 哈哈~~~~~~~

网友:
正好我要拆空调!真没想到。哈哈。

网友:
万能的坛子
又学习了。

网友:
又多学一门技能了

网友:
阿莫你找的工人素质太差了,或是你那个朋友买的空调售后太差了。
前几年我在海南时买了一台单冷空调,六年保修。工人装好后试机好的,还特地告诉我如果要移机,要先锁“冰种”,并且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操作(就像上面说的那样,先锁住出液阀,开五到十分钟后再锁入液阀)。连整个室内外机如何拆都一一告知,水都不喝一口就走了。空调用了一年,制冷很慢,并且有天夜里室内机喷了一堆冰片出来,我又打电话给售后,还是那个小伙来的,免费加了“冰种”,还详细解释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漏制冷剂了,其它的忘记了)。
后来零九年我离开海南前,空调完全是自已拆下的,就是按那小伙教的方法。
所以说我以后买空调还买那个牌子的。就不知道宁波这边的售后有没有海南人那么厚道。

网友:
阿莫又在动用行业技术技能人肉搜索引擎了……

网友:
万能的坛子

楼主:
回复 网友K:
阿莫你找的工人素质太差了,或是你那个朋友买的空调售后太差了。
前几年我在海南时买了一台单冷空调,六年保修。工人装好后试机好的,还特地告诉我如果要移机,要先锁“冰种”,并且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操作(就像上面说的那样,先锁住出液阀,开五到十分钟后再锁入液阀)。连整个室内外机如何拆都一一告知,水都不喝一口就走了。空调用了一年,制冷很慢,并且有天夜里室内机喷了一堆冰片出来,我又打电话给售后,还是那个小伙来的,免费加了“冰种”,还详细解释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漏制冷剂了,其它的忘记了)。
后来零九年我离开海南前,空调完全是自已拆下的,就是按那小伙教的方法。
所以说我以后买空调还买那个牌子的。就不知道宁波这边的售后有没有海南人那么厚道。
值得称赞。

朋友的这台格力,是我帮忙在沃尔玛买的。来了两个格力安装工,素质极差,想方设法的多收钱 .... 室内机安装歪了,肉眼明显的看出来(我可以用瞎子也能看出来形容), 也不肯修正。 后来我说要打电话给格力公司投诉,才很不乐意的重搞。

楼主:
回复 网友L:
阿莫又在动用行业技术技能人肉搜索引擎了……
哈哈,是啊。便利自己,造福大家嘛 ...

网友:
回复 网友M:
这边都直接管这个东西叫“氟”

名称不是“氟”而是“氟利昂”旧空调制冷媒介,现在都不用这种了(据说破坏地球臭氧),换替代品了。

楼主:
更新了最新版本的拆装图:

网友:
我给补充点,如果北方天气冷,制冷打不开,需要拨一个电磁阀,并打到制热转几分钟.

网友:
有收获,多谢!

网友:
本帖收藏!
今年下半年偶也要搬家,自己的格力也打算自己拆!

楼主:
开始动手拆空调。

很容易将细管的六角螺母移走,也很容易的将细管的内六角螺母顺时针收紧。

问题来了: 由于室外的气温只有9摄氏度, 无论我将空调设到制冷或是除湿档, 室外机的风扇均不转动。

           我的理解是:室外压缩机不工作,雪种就无法收入压缩泵内。就无法拆机。

应该是有操作方法的,有什么方法能强行的让压缩机工作?

网友:
前年买了三菱的空调,当时朋友就说自己安装,减了250块的安装费。回家跟两个朋友装了一个下午,室外机也是装到阳台的。

记得朋友说拆的时候不锁雪种也可以的,只是污染了环境,重新安装的时候要加雪种。

网友:
收藏备用! 真的是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始动手拆空调。
很容易将细管的六角螺母移走,也很容易的将细管的内六角螺母顺时针收紧。
问题来了: 由于室外的气温只有9摄氏度, 无论我将空调设到制冷或是除湿档, 室外机的风扇均不转动。
           我的理解是:室外压缩机不工作,雪种就无法收入压缩泵内。就无法拆机。
应该是有操作方法的,有什么方法能强行的让压缩机工作?

室内机的控制板上通常有个强制启动的轻触开关,按按就OK!

网友:
借个地方问下相关问题,冰箱压缩机的声音很大,怎么改小些?

网友:
按个爪印,以后来取。
感谢老大!

网友:
如何填充氟里昂? 请懂行的朋友给说-说好吗? 最好也用PP说明, 那么这楼关于空调的帖就完美了耶~

谢谢~

网友:
高,真是高

这个得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高压阀锁住,一定要锁紧,就是细管的那个阀,开机工作,等待4-5分钟,把低压阀也锁住,一定锁紧,然后关机,至此雪种回收完毕,可以放心的拆了

正解

网友:
图片收藏了:)
   别说拆空调的就地涨价了,就连磨刀的也玩这手。
   春节前一天下班回家,看到楼下有个磨剪刀的,想起小孩剪纸玩的剪刀有点钝,自己没空磨,心想让他们磨吧,记得小时候见过磨剪刀的都磨得挺专业、挺用心的。就问磨剪刀多少钱一把,说4块钱,我说,好啊。正要上楼拿剪刀,叫住我,说让我帮忙灌瓶水,说是忙活一天了,口渴没水喝了。灌瓶水小事一桩,成人之美顺手之事,接过递过来的水瓶上楼。上得楼来,心想趁有人磨,把家里剪刀都磨了吧,就找出两把剪刀下楼。
   等我拿着剪刀下楼,那伙计看到剪刀,立马说这个要开刃,得加钱
   我心中不快,心想,剪刀刃口好好的,平时就是剪纸剪多了,才感觉钝的,磨一下就好,跟开刃有屁关系。坚持了一下,还是按4块钱一把剪刀收费,两把剪刀8块钱。
   趁着楼下磨剪刀,我在楼上给那个水瓶灌水。是大号的太空杯,饮水机水量下的好快。
   过了几分钟,磨刀匠上楼,把剪刀交给我,我把水跟钱给他。找片碎步试了试,比以前快了。
   由于正在吃晚饭,也没细看。等饭后拿过剪刀一看,nnd,刃线都磨没了,磨刀完全没有章法,虽说快了点,但这活实在不专业。就这手艺,还喊着涨钱。虽说钱不多,但可见,现在很多传统手艺都失传了,即便是简单的活计,也没有人愿意认真做好。
   于是几天后在网上买了一套油石,我自己把家里其他刀剪认真磨了一遍,没用什么定角磨刀器,自己手拿稳了,用心磨,不比所谓定角磨刀器差多少。哎,想要满意,还得自己动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N:
室内机的控制板上通常有个强制启动的轻触开关,按按就ok!
搬张椅子,打开空调室内机的前盖,看到有一个AUTO的按钮。按下去空调启动了,但过了十多分钟,仍看不到室外机转动。

网友:
回复 网友O:
我给补充点,如果北方天气冷,制冷打不开,需要拨一个电磁阀,并打到制热转几分钟.

101 楼这个方法?

网友:
呵呵,看来小麻烦,大动作啊。

最简单的方式,用风筒吹一下探头。打开回风过滤网,然后找找探头在哪里。然后加热一下就行。

网友:
好像不要拔电磁阀,上次看到师傅是直接把线短起来,让压缩机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P:
呵呵,看来小麻烦,大动作啊。
最简单的方式,用风筒吹一下探头。打开回风过滤网,然后找找探头在哪里。然后加热一下就行。
哈哈,我也是这么想。 我打开室内机的过滤网时,看到有一条好像是探头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P:
呵呵,看来小麻烦,大动作啊。
最简单的方式,用风筒吹一下探头。打开回风过滤网,然后找找探头在哪里。然后加热一下就行。

对~~~~ 哈哈

网友:
留个印以后用,又可以省了学费了,哈哈!

网友:
armok 可以参考

回复 网友O:
我给补充点,如果北方天气冷,制冷打不开,需要拨一个电磁阀,并打到制热转几分钟.

没玩过,我在想是否可以直接用电吹风对着温度传感器吹,进行加热,强行使其工作?

网友:
呵呵,动作慢了

网友:
嘿嘿,“雪种”,这称呼好

网友:
一直不怎么弄制冷技术,学习一下。

网友:
用热毛巾

网友:
跟阿莫一样我也是个认为技多不压身的主——当然坛子里大多数人都是。

装回去的时候的步骤还有个小问题:
1、紧固安装两根铜管
2、打开细管调节阀,粗管调节阀仍然锁紧
3、松动粗管泄气阀
4、跑气,待泄气阀冒白烟时迅速锁紧泄气阀

我的疑问是,
第二步要求打开细管调节阀,要打开什么程度?我个人认为,
开得太小,跑气太慢,制冷剂在室外机与空气混合太多,达不到把空气赶跑的目的
开得太大,跑气太猛,见到白烟即使迅速锁紧泄气阀也已经晚了,浪费那多制冷剂又可惜又污染环境。

另外第二、三步是不是应该交换?

请大大们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Q:
不能换。因为先打开粗管的阀,雪种会倒流出来。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有操作方法的,有什么方法能强行的让压缩机工作?

室内机红外接收器附近有个开关,你也找到了。是一个多档开关。分别是不停开,自动,和停止。推到不停开那里就可以了。(通常是ON)

网友:
回复 网友Q:

装回去的时候的步骤还有个小问题:
1、紧固安装两根铜管
2、打开细管调节阀,粗管调节阀仍然锁紧
3、松动粗管泄气阀
4、跑气,待泄气阀冒白烟时迅速锁紧泄气阀
我自己装空调的时候就没有 那么严格,,实际是,想法让F22(制冷剂)一点入大气中,在放的过程中把高低压两根铜管坚固,时间的长短和放F22(制冷剂)的大小看情况而定,,小一点时间长点应该不会对空调有什么影响,
步骤:
1、紧固安装其中一铜管 ,另一根不要紧死,如紧高压管(细管),低压管(粗管)就不紧死让F22(制冷剂)能跑到大气里来为好,此时打开高压(细管)调节阀,这时听到低压管(粗管)有F22(制冷剂)跑出来的声音,一小会就行了,,(这个工作是为了把室内机及连接管里空气排到大气里,)最后就紧固低压管,接着就打开低压调节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P:
呵呵,看来小麻烦,大动作啊。
最简单的方式,用风筒吹一下探头。打开回风过滤网,然后找找探头在哪里。然后加热一下就行。
哈哈,我也是这么想。 我打开室内机的过滤网时,看到有一条好像是探头线的。
后记:如果天气太冷,制冷功能不能启动,可以用吹风将室内机的温度传感器加温:

我已经成功的拆下空调了。

拆走细管时,有一丁点,应该是极微量的气体漏了约零点几秒。 估计雪种没有损失。

网友:
这个帖一出
拆空调的生意又差了点

网友:
感谢,下次自己也试试..

网友:
阿莫,建议你买个压力表。(不超过20块钱,10年前买的。晕刚才看了一下价格56。。。。。。。)

还有一个供液管(不超过10块钱,现在不知道多少钱了),用与连接压力表和“排空气阀门”。
一般加雪种或者收雪种需要看一低压管的气压!
回收雪种应保证室内机管道内都有雪种(空气进入室内机管道后,会带着水气进入管道,易造成冰堵)。
下班了,明天在续。。。。。。。。。。。。

网友:
mark!哪位能不能系统讲解一下怎么加制冷剂?怎么拆装?

网友:
奉劝这个话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
百科大全啊

网友:
很强很大,隔行如隔山

网友:
回复 网友R:
话说,我们给一个核心机房的艾默生空调放气,放了半小时还没放完呢。当时放出来的都是液态r22了。用矿泉水瓶子接了一瓶子,然后再太阳下晒……巨响。
操作空调时要注意低温冻伤。

有毒的,室外通风处都不能这么做,最好拿管子抽走。

网友:
回复 网友L:
奉劝这个话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是出于保护一些工人的生存空间?

回复 网友S:
mark!哪位能不能系统讲解一下怎么加制冷剂?怎么拆装?

安装就免了。如果缺少工具和经验,随时让你赔上不少的钱。安装是有些技巧的。
纯为添加,哪更不可行,除非你肯花几百元买瓶制冷剂,一套压力表和软管,
这些加起来,够让别人加几次了。还有就是检漏问题,平白无事不会少制冷剂的。

网友:
实用技能现场交流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R:
话说,我们给一个核心机房的艾默生空调放气,放了半小时还没放完呢。当时放出来的都是液态r22了。用矿泉水瓶子接了一瓶子,然后再太阳下晒……巨响。
操作空调时要注意低温冻伤。
(这人纯吹水,很明显没干过,也没经验。估计是看别人倒液氮而联想到的。)

有毒的,室外通风处都不能这么做,最好拿管子抽走。
毒倒没有,顶多缺氧,但主机通常有新风口,没问题的。

网友:
原来拆空调还有这么多学问啊!

网友:
家住一楼以及父母亲戚住一楼的,室外机在安全空间内,不高空作业的同志们学习沾光喽。
没洞的地方,还得学学怎么操作水钻呦。

网友:
我上次改装一个空调(因为要求把挂机里面的板子拿出来放到10米远的位置),我就放在阳台改装,安装好办,有安装空调的,可是拆就麻烦了,我当时还花了30大洋拆这几个螺钉,只收氟利昂,其它工作自己弄。这个过程叫收氟利昂。

网友:
很好拆也很好装的
难点是不怕死 每年新闻都有很多摔死的

网友:
加了雪种还要测试压力的

网友:
冬天收氟利昂很简单,打开室内机或室外机接口板盖板(最好是室内机,室外机拆掉线头会带电),找到换向阀的接线拆掉,让换向阀不工作,关闭高压阀(细管),开空调制热,压缩机工作2、3分钟(老式膜片式压缩机时间不宜过长,易损坏压缩机,大功率空调适当延长时间),关闭低压阀(粗管),关闭空调。

楼主:
回复 网友T:
冬天收氟利昂很简单,打开室内机或室外机接口板盖板(最好是室内机,室外机拆掉线头会带电),找到换向阀的接线拆掉,让换向阀不工作,关闭高压阀(细管),开空调制热,压缩机工作2、3分钟(老式膜片式压缩机时间不宜过长,易损坏压缩机,大功率空调适当延长时间),关闭低压阀(粗管),关闭空调。
问题是:楼主位提到的空调没有制热功能(南方的空调大都没有此功能)。

网友:
安装时有个技巧,先把铜管的喇叭口伸出螺帽,用手对准阀口锥体压住,用手把螺母拧紧,轻摇铜管无松动,再用扳手拧紧。这样不容易造成接口漏气。如使用时间较长的空调重新安装,最好用喷灯对铜管接口进行退火处理,不然铜管硬化容易造成密闭不严。重装前还应检查铜管喇叭口管壁厚度,如因上次安装造成管壁挤压过薄,应裁掉喇叭口重新扩口。

网友:
单冷空调也可将感温探头拔掉,把插口短路,空调开制冷即可,当然开除湿功能也可以,不过有的空调这么做不一定好用而已。

网友:
呵呵,你拆掉铜管那一瞬间的气流声不是漏气,而是吸气声,因为室内机的管路已经被压缩机抽成了真空。

网友:
这个有点猛

网友:
现在很多修空调的,道德很成问题,

俺这里移过一个空调,看是公家的,就大开口,还告诉你要重新加制冷剂,

当你面把制冷剂放空,到地方再当你面加。。。。

楼主:
回复 网友T:
单冷空调也可将感温探头拔掉,把插口短路,空调开制冷即可,当然开除湿功能也可以,不过有的空调这么做不一定好用而已。
我今天试过开除湿功能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T:
单冷空调也可将感温探头拔掉,把插口短路,空调开制冷即可,当然开除湿功能也可以,不过有的空调这么做不一定好用而已。
我今天试过开除湿功能也不行。

现在的除湿功能大部分压缩机工作时间短,间歇性工作,有的还受防冷风功能控制,所以很多不能完成收氟工作。用吹风吹感温探头或者用热水加热感温探头工作不方便,而且累人。所以冷热空调拆掉换向阀,单冷短路感温探头接口是最好的方式。92年刚毕业搞空调的时候我都是这么干的。有时候搞维修,感温探头坏了,暂时没配件,制冷我们就短路探头,制热就开路探头让机器能应付工作。呵呵

网友:
拆机方法:
    1.制冷开机,如遇环温过低,不能启动可加热室内环温传感器,如果是热泵型空调,可以先拔掉室外机接线端子上的四通阀线后制热开机,这样就不需要加热室内环温传感器啦.
    2.开机后先用六角板手先关紧液管(小管)截止阀,运行一段时间后,具体时间视机组大小.可根据压缩机声音判断,压缩机声音由正常声变为沉闷的声音,就可以关紧汽管(大管)截止阀,然后直接拔掉电源即可.
    3.动手拆卸其他部分.
装机方法:
    1.先装紧液管.
    2.装上汽管,但不要拧紧.
    3.打开液管阀门,用手感觉汽管截止阀漏气部分,感觉到明显的氟利昂阴冷之后用板手拧紧汽管螺母.
    4.完全打开液管和汽管的载止阀门.切记,一定要完全打开,否则影响机组性能.
    5.用肥皂液检漏.无漏后即安装其他部分.

网友:
现在的变频空调都用新的制冷济了,一定要抽真空!!!

网友:
留个印以后用

网友:
如果失业,相信我可以开个搬家公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U:
现在的变频空调都用新的制冷济了,一定要抽真空!!!

使用的是R22:

楼主:
再上传两张我拆机成功的照片:

网友:
好帖。
收了。
希望阿莫以后多发次类贴,不一定马上用到的。
出一个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大家讨论.
可活跃网站,总有热点。
打击邪气,树立正气。
另,有的律师像说书一样,在关键点上不断要钱加价,否则就撂挑子.......实在可气!
黑,很容易做的,却要表现出很难办的样子.......就是为多要钱。实在无语。

网友:
好贴,收藏了
我也想说点,各行挣各行的钱啊,如果一个人都会了,其他人也没法生存了,呵呵
但是工作态度就是问题了,

网友:
真是一个技术活,收藏以备学习用。

网友:
收藏  以后可能用的上

网友:
哈哈,学习了可以去做拆机生意了。

网友:
这个再简单不过了,就是小儿科嘛,干嘛还躲躲藏藏的怕人看见。。。。。

这个工作只要你看一遍就知道怎么操作了。。。。。

网友:
不是R22了,是R134a

网友:
这点钱,给了算了,别人也不容易呀

网友:
收藏起,以后用得上

网友:
生活中到处都是学问啊,又多一技能傍身。

网友:
【132楼】 armok 阿莫

应该不是漏气的声音,而且空气进入铜管的声音(这时低压部份是真空的)。

同样,在装机的时候要将拆机时进入低压部份的空气排出。

网友:
哈哈. 这个要标记一下. 绝对有用.

网友:
这个一定的收藏!

网友:
这个有用

网友:
非常有用,做个记号

网友:
仅以此贴留在元宵节前夕

网友:
北方冬天是不加雪种的,都要到5月份才去加。说是冬天加不进去。

网友:
以后可以自己移机了

网友:
之前收集了很多关于拆装空调的资料,一直没实施.
看了阿莫的帖子,很有感触,技术方面的东西要多实践啊!
天冷的时候要压缩机运行也可以用毛巾或海绵倒些温开水包住探头,然后制冷...

网友:
回复 网友V:
这个一定的收藏!

网友:
我觉得拆空调的难点不在技术上,当然要掌握一定知识才行,但并不主要。

我认为最难的是三点:

1,外机太重了,要有体力才行(如果机器挂在外面还要注意安全)。

2,内机的支架不好拆,一般拆下来就变形了。

3,折管,没技术的话很容易折扁铜管。

网友:
回复 网友L:

哥们在担心什么?市面上很多这种教材的

网友:
学习,备用,以后也自己搞

网友:
mark,技艺不压身!

网友:
拆空调并不难.
问题是人较以前值钱了.
过年前找人来搞清洁,地方100平方左右,没小孩,杂物少之有少.
时间3小时左右,开价就是300元.说先想想,回头回复他电话说可以.
但收费改了要400元.还要等两天!
看开些吧!
而且197楼都说了,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及方法.
并不是取笑,事实上有些人怎样正确用板手收紧螺丝都不会,
这确看见过不少,一点也不奇怪.

网友:
其实,做这个貌似挺危险的。
我的亲戚以前就做这个,
现在不做了,自己当老板了。
原始资金的积累就是靠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技术一点一点累计的。
就像修电子产品,很可能只是一个小电容损坏,但不能只收一个电容的钱吧,那样会饿死的。

网友:
今天看到的移动空调的要求:
    移机时(含更换室内机或需要回收制冷剂的操作),违规回收制冷剂操作引起压缩机爆炸
空调器移机也是一种经常性的业务,在移机过程中均需要进行制冷剂的回收。但是如果操作不当,同样会造成压缩机爆炸的严重后果。
操作过程:压缩机运行----关闭高压阀----空调器系统低压侧泄漏吸入空气----运行数分钟----压缩机爆炸

    过程分析:因本台空调器制冷系统存在漏点,系统内因低压侧存在漏点已经没有制冷剂或残留少量的制冷剂,导致压缩机吸入空气并且在高压侧关闭的情况下运行,最终发生爆炸。

    压缩机发生爆炸的机理:
空调器制冷循环系统高压侧堵塞----压缩机运行----吸入空气数分钟----压缩机过热----冷冻机油过热汽化----压缩机内部油气混合物大量增加,温度、压力持续增加----一定压力、温度时,压缩机内油气混合物自燃,温度、压力急剧上升----超过压缩机壳体耐压强度继而发生压缩机壳体爆裂。

     应对措施:在进行空调器移机作业前,必须先开启空调器检查运行参数。确认各性能参数正常时,在三通阀工艺管上连接压力表,方可关闭高压阀进行制冷剂的回收,当压力为0.1MPa时停机。

网友:
最恨故弄玄虚的维修人员了

网友(2011-06-07):
这个要收藏下

网友:
收藏一下,会有用的

网友:
mark一下,留着学习~

网友:
好贴呀。典型的好贴。MD,以后自己装空调。

网友:
收藏收藏,这个技术太有用了

网友:
老大,你就为了40元自己拆机值得吗,140能买啥啊,连电烙铁都买不了。

网友:
您当老板的在乎这点钱?

楼主:
回复 网友W:
老大,你就为了40元自己拆机值得吗,140能买啥啊,连电烙铁都买不了。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拆了,或指导别人不止10台空调了 :)

论坛上的网友加起来应该不止100台了。再加上以后的影响力,这不是40元能衡量的。

另外:在中国,就算你多付了钱,也不一定得到好的服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W:
老大,你就为了40元自己拆机值得吗,140能买啥啊,连电烙铁都买不了。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拆了,或指导别人不止10台空调了 :)
论坛上的网友加起来应该不止100台了。再加上以后的影响力,这不是40元能衡量的。
另外:在中国,就算你多付了钱,也不一定得到好的服务的。
另外:在中国,就算你多付了钱,也不一定得到好的服务的。 -- 顶这句

网友:
成脓大哥说了“隔离掌握核心科技"

网友:
以后人工费越来越贵,很多事情得自己动手了。

网友:
谢老大,留着备用

网友(2011-07-12):
空调有大小回收氟的时间不一样的!

网友(2011-08-13):
还有就是加氟服务,也是很多猫腻,价格随意报,加多少量咱也补清楚,毕竟机子在外部!

网友:
基本上新装一台空调,安装费用+铜管+加氟 得500元

网友:
搬家时拆空调 ,也花了不少银子

网友:
支持阿莫的做法!现在忽悠人的事太多!       不过又增加了失业率!
提醒一下阿莫:拆好后注意保护好铜管,用尼龙袋包裹住接口,防止水和灰尘进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要回复一下,那天我也会拆空调了,哈哈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自己也会了,哈哈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自己也会了..

网友:
记下,以后自己动手~!~

网友:
哪位大虾教一下“加雪种”呢?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现在的安装和搬家工人就是想办法加钱,极反感。

网友:
过两天自己拆

网友:
这年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楼主(2012-10-13):
中午又用这份资料,拆了一台空调。

网友:
进空调公司几个月了,这工作还不知道

网友:
家里装了几台空调,每台我都看着装,现在基本都知道怎样安装了
说真,技术活就不多,体力活就不少。

网友:
学习了,正准备拆机

网友(2013-07-18):
不错,长见识了

楼主(2015-04-26):
旧的技术帖子顶一下。

网友:
学习到了,这个好实用,再也不用担心被维修的坑了

网友:
学习了,修空调在夏天的两个月内是暴利,七年前一个师傅在郑州弄7-8K是松松的(保守估计),只不过一年就那两个月赚钱。

网友:
虽然是很老的帖子,不过也是学习了,谢谢阿莫!

网友:
我也顶一下

网友:
看大家一直雪种来雪种去的,感觉好别扭啊,不是叫制冷剂吗。另外不知道阿莫的制冷剂是什么类型的,有的制冷剂是易燃易爆的。

网友:
谢谢莫老大,又学了一招生活技能。

网友:
又学到了新技能~

网友:
技术贴子,不错,看到顶下,长点见识。

网友:
去年搬家就被人搞了250块走了,不过两边都算高空作业,虽然人都没出去,一个在4楼拆的,装到11楼,都是弯腰就拆装的。

网友:
2011 年可以自己搞,现在的好多都是变频空调可以拆,没有真空泵不能自己装。中国的人工越来越贵,迟早好像欧洲一样所有空调配快速接头,快速接头与普通接头单价差100USD。

网友:
非常实用的帖子。

网友:
这么久的贴子给扒出来了,,很有用,收藏先

网友:
这一铁锹挖的深。现在都变频了,自己估计搞不定了。

网友:
这个倒是以前看装空调的师傅都学会了,但是还是不敢自己弄,恐高症克服不了

网友(2015-06-30):
多年前看过了忘了,打算自己装空调顶一下!

网友:
问问高手  R410A需要抽真空吗

网友:
最近想自己装空调,正好用的上

网友:
很实用的一个贴子顶一下

网友:
我就是做这个的,现在知道了,o(︶︿︶)o 唉,算是行业小保护

转抄人家的...
各种变频空调强制定频方法

格力
空调在制冷模式下,遥控器设定为18度,3秒内连按4次睡眠健,显示P1后,则设定成功。
柜机送电后直接按温度(减)开所有负载进入强制制冷,同样按温度(加)开所有负载进入强制制热.(定频空调也适用)

松下.
按应急开关5秒钟,听见滴滴2声即是强制定频运行。.(定频空调也适用)

AUX
:遥控器进入强制模式功能 遥控器设定制冷16度(制热32度),高风速开机,压缩机启动后,5秒内按强力键10次,蜂鸣器响2声后则已进入强制制冷(热)模式。然后设定温度22度(制热26度),机组按工频运行
遥控器进入强制模式功能 5秒内按健康键10次,蜂鸣器响4声后则已进入强制 运行模式,设定温度小于24度按制冷运行,大于等于24度按强制制热运行 格力设定温度16度,遥控开机,整机运行30分钟后,保持额定频率。

美的
1.在制冷模式下;温度设定17℃;风速设定为高风时,按"经济运行"键,进入制冷额定频率运转,压缩机的运转频率固定为
2.遥控器进入额定制冷模式,在制冷模式压缩机开启的情况下:遥控器设定温度为 17 ℃;遥控器设定风速为高风;10秒钟内连续按强劲键6 次(或6次以上),10秒钟到后,单音蜂鸣器的长响10秒(对于音乐蜂鸣器的则响开机铃声),进入额定制冷测试运转。压缩机的运转频率固定为额定测试频率,室内外风机风速固定为额定测试风速

海信,
一、海信KFR—65LW/D、KFR一28GW、KFR一25GW、KF-25GW空调强制开机方法:
(1)先按住应急开关,再接通220V电源—自检测一LED全亮一继电器(全部)吸合一再按一次,切断。
(2)按住开关面板上应急按钮5秒钟以上,进人强制制冷方式。
二、海信KFR—26GW*2、KF—27GW*2、KFR—34GW、KFR—33GW空调强制开机方法:将面板上的拨动开关拨至“试运转”状态,便可进人强制制冷方式。
三、海信定速柜机强制开机方法:定速柜机一般情况下,同时按住温度调节“上”、“下”两个键,即可进人强制制冷方式。此时空调先自检测传感器故障,若有蜂鸣器响6声后显示故障代码,之后压缩机无延时,进行模式切换时压缩机不停。
四、海信KFR—35GW、KFR一 40GW/BP,KFR-32GW/BP、KFR—36GW/ABP空调用遥控器设定“制冷”模式开机,将开关面板上的拨动开关由“开”拨至“试运转”,进入强制制冷方式,此时定频。
五、海信KFR一28GW/BP空调强制开机方法: 按住开关面板上应急开关5秒以上,进人强制制冷方式,定频运转。
六、海信KFR—50LW/BP、KFR一60LW/BP、KFR一50LW/ABP空调强制开机方法:
(1) 按住显示面板上应急开关5秒以上进入强制制冷方式。
(2) 连续按遥控器上的高效键6次以上(每秒2次,蜂鸣器声响为一次)进入标准制冷、制热工作模式(65/85Hz)
七、海信KFR一28GW/BP空调 将开关面板上拨动开关由“运行”拨至“测试”,进人强制制冷方式,定频运转。
八、海信KFR—26GW/BP、KFR一36GW/ABP、KFR一36GW/ZBP空调 开机后将面板的拨动开关拨到“试运转”上,可实现定频运转
九、海信KFR—3601GW/BP、KFR-3602GW/BP、KFR一4001GW/ZBP、KFR—4501GW/BP,空调强制开机方法:
|(1)按住应急开关一次为开机,再按一次为关机。控制器根据室温自动判断进人相应的工作模式。工作模式一旦确定,不能改变,除非切断电源重新上电。①室温>26℃时,制冷运行,室内温度设定为26℃,室内风设定为自动。②室温<23℃时,制热运行,室温设定为23℃,室内风设定为自动。③23℃<室温<26℃时,送风运行,室内风速设定为自动。
, (2)空调器通电后按住应急开关停留5秒以上,控制器进人试运行,试运行为强制制冷,与室温无关。
(3)按住应急开关后接通电源,空调器室内机蜂鸣器响2声后,进入自检

海尔
海尔持续按“应急键”6秒以上,听到两声蜂鸣器响声,则进入强制制冷,频率为60HZ,若不松手,再连续按键5秒以上,自动解除。FAN为H。
变频机定频操作方法'
KFR-28(35)GW/U(DBPZXF)和KFR-28(35)GW/R(DBPQXF)为例:KFR-28GW/U(DBPZXF):额定制热68Hz,额定制冷55Hz; KFR-35 GW/U(DBPZXF):额定制热75Hz,额定制冷68HzKFR-28GW/R(DBPQXF):额定制热68Hz,额定制冷55Hz; KFR-35 GW/R(DBPQXF):额定制热77Hz,额定制冷70Hz(也适用于柜机)当变频空调设定为制冷模式运行时,定频运行操作方法如下:(1)将遥控器设定制冷模式;(2)室内机风速设定为高风速;
(3)设定温度为16度;
(4)先用手按住遥控器的“温度下降”键不动,在同时按住“设定”按键,室内机蜂鸣器连续两声响,即进入制冷定频运行。当变频空调设定为制热模式运行时,定频运行操作方法如下:
(1)将遥控器设定制热模式
(2)室内机风速设定为高风速;
(3)设定温度为30度;
(4)先用手按住遥控器的“温度上升”键不动,在同时按住“设定”按键,室内机蜂鸣器连续两声响,即进入制热定频运行。

长虹变频空调外机强制运行措施
KFR-28GW/BP  短接CZ503中的1、3脚进入强制制冷状态
KFR-28GW/BMF  短接CZ503中的1、3脚进入强制制冷状态
KFR-40GW/BM  短接CZ10中的1、2脚进入强制制热状态;断开后进入强制制冷状态
KFR-36GW/BMF  短接CZ10中的1、2脚进入强制制热状态;断开后进入强制制冷状态
BQ系列变频空调 按住应急开关10秒中,听到蜂鸣器迪迪响两声后松开按键,整机自动进入强制制冷状态
KFR-45LW/BQ  短接CN307进入强制制冷状态,短接CN308进入强制制热状态
KFR-50LW/BQ  短接CN307进入强制制冷状态,短接CN308进入强制制热状态
KFR-45LW/BP  短接CN307进入强制制冷状态,短接CN308进入强制制热状态

三星变频空调强制制冷的方法
  三星变频空调强制制冷的方法?遥控器进入额定制冷模式,在制冷模式压缩机开启的情况下:遥控器设定温度为 17 ℃;遥控器设定风速为高风;10秒钟内连续按强劲键6次(或6次以上),10秒钟到后,单音蜂鸣器的长响10秒(对于音乐蜂鸣器的则响开机铃声),进入额定制冷测试运转。压缩机的运转频率固定为额定测试频率,室内外风机风速固定为额定测试风速。
转帖:http://www.jdwx.info/forum.php?m ... page=235#pid2602417 [家电维修论坛](www.jdwx.info)

网友:
留印,备用

网友:
老大这里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正好要给空调移机...

网友:
留着备用准没错。

网友:
感谢莫老大分享。

网友:
哈哈,今天移动了格兰仕的,售后做的,收费150元。

网友:
感谢, 很有用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哦呵,长知识了,多谢。

现在对修空调的人,危险、辛苦都能理解,但是几乎都有蒙事骗钱的行为,让人很讨厌!

网友:
老帖顶起来!

网友X:
阿莫这帖贴的是时候,能上这个论坛都是电工们,自己学会了何必去找别人,花钱还要看人以脸色.

网友:
感谢大大,学习了~再也不要被坑了!

网友:
刚好用上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X:
阿莫这帖贴的是时候,能上这个论坛都是电工们,自己学会了何必去找别人,花钱还要看人以脸色. ...

修修弄弄很容易,主要是没力气处理外机,还危险

网友(2016-02-24):
这帖子用上了,今晚就要拆空调。

网友:
涨知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的工人素质真的忒差了,没见过好的。
夏天俺家空调室内机渗水,打了当地很著名的(品牌)家政公司电话 ...

支持,感觉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是感觉钱花了自己还是一个傻子的问题,消费之后觉得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