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里的CD4060能起振吗? 我的怎么老是振荡不起来

楼主(2011-02-14):
(无正文)

网友:
仿不出来的  我试过   直接焊接

网友:
振荡不能仿真出来,只能在4060的属性页里面直接设置时钟频率。

楼主:
焊接是没问题,又文章说要先给个输入端状态 做瞬态分析

楼主:
gzhuli 咕唧霖 说的正解。。
我贴下设置时钟频率的图片

网友:
应该说不是仿真不出来。
而是没必要仿真振荡部分,只会增加不必要的CPU开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说不是仿真不出来。
而是没必要仿真振荡部分,只会增加不必要的cpu开销。

Proteus的4060模型真的不能仿真振荡。

网友:
回复 楼主:

Proteus里的CD4060能起振。

网友:
it would continue to oscillate even if you take out R1/R2/C1,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哦,老是忘了设初始条件这一招,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