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出不来颜色,麻烦好心人帮忙看看三基色的接口直接赋值对不,干学不久,菜鸟

楼主(2011-02-15):
module VGA(clk,reset,hsync,vsync,vga_r,vga_b,vga_g);
input                clk,reset;
output        hsync;                //?????????
output        vsync;                //????????????
output        vga_r,vga_b,vga_g;        //??????

//--------------------------------------------------
reg[10:0]x_cnt; //??X???
reg[9:0]y_cnt;  //??Y???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x_cnt <= 11'd1;
        else if(x_cnt==11'd1040) x_cnt <= 11'd1;
                 else x_cnt <= x_cnt+1'b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y_cnt <= 10'd1;
        else if(y_cnt==10'd666) y_cnt <= 10'd1;
                 else if(x_cnt==11'd1040) y_cnt <= y_cnt+1'b1;
//-------------------------------------------------
reg vsync_r,hsync_r;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hsync_r=1'b1;
        else if(x_cnt==11'd1) hsync_r <= 1'b0;
                        else if(x_cnt==11'd121) hsync_r <= 1'b1;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vsync_r=1'b1;
        else if(y_cnt==10'd1) vsync_r=1'b0;
                        else if(y_cnt==10'd7) vsync_r=1'b1;
end

assign hsync = hsync_r;
assign vsync = vsync_r;

assign vga_r = 1'b1;
assign vga_g = 1'b1;
assign vga_b = 1'b0;

endmodule

屏幕出来就是黑色的,不管三基色的端口赋值0还是1 都出来没变化。

网友:
三基色是模拟信号!要用DA或者电阻网络来弄的!

网友:
另要注意信号的电平

网友:
按我的理解是VGA按三色原理显示的,水平扫频和垂直扫频信号确定屏幕上的一点,而后由三色信号线的模拟电压确定三色在这点的不同比例,从远处看就出现不同的颜色了!若你直接给0和1,那相当是直接加0V和满电压(印象中似乎是5V)给显示器,那就成白和黑!楼主可以做个实验,给扫频信号,在三色信号线上直接用可调电阻分压手动调节,看看显示器会不会出现全屏的不同色彩!

网友:
理解有限,望大家指正!

网友:
http://ks.cn.yahoo.com/question/1308062004219.html楼主看下这个,我理解的电平有错

网友:
首先楼主必须清楚,这样一个概念,无论是行同步信号还是列同步信号,数据有效区并不是所有
区间而只是中间的一部分区间,所以你应该设置一个valid信号用来表示计数到多少时,开始进入
显示数据有效区,而在数据无效区间,VGA三个基色信号必须全部置0,所以你的
assign vga_r = 1'b1;
assign vga_g = 1'b1;
assign vga_b = 1'b0
这三句不能这么直接赋值,

另外可能你会觉得时序图上一开始是个从高到低的跳变,所以有你这样的写法,事实上,复位的时候直接从0开始就可以了
到了一定时刻在拉高,计满再归0即可
//--------------------------------------------------
reg[10:0]x_cnt; //??X???
reg[9:0]y_cnt;  //??Y???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x_cnt <= 11'd1;
if(!reset) x_cnt <= 11'd0;
//else if(x_cnt==11'd1040) x_cnt <= 11'd1;
else if(x_cnt==11'd1040) x_cnt <= 11'd0;
else x_cnt <= x_cnt+1'b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y_cnt <= 10'd1;
if(!reset) y_cnt <= 10'd0;
//else if(y_cnt==10'd666) y_cnt <= 10'd1;
else if(y_cnt==10'd666) y_cnt <= 10'd0;
else if(x_cnt==11'd1040) y_cnt <= y_cnt+1'b1;
//-------------------------------------------------
reg vsync_r,hsync_r;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hsync_r<=1'b1;
if(!reset) hsync_r<=1'b0;
//else if(x_cnt==11'd1) hsync_r <= 1'b0;
else if(x_cnt==11'd120) hsync_r <= 1'b1;
else if(x_cnt==1040) hsync_r<=1'b0;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vsync_r=1'b1;
if(!reset) vsync_r=1'b0;
//else if(y_cnt==10'd1) vsync_r=1'b0;
else if(y_cnt==10'd7) vsync_r=1'b1;
else if(y_cnt==666)  vsync_r=1'b0;
end

网友:
另外补充,这个时序是50Mhz时钟,刷新率72HZ,800*6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正如zhangxin0804 前辈说的一样
就是因为扫描的区域的问题,   虽然不知道为啥无效区域必须把VGA三基色置0
第一次提问就有怎么多好心人回答  ,感动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luweixuan 海漂一族 查了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