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CPLD驱动液晶什么也没有显示了。

楼主(2011-02-15):
以前做了个FPGA驱动液晶的,成功了,显示条条框框。
现在又做了CPLD的液晶的,悲剧了,代码还是和以前FPGA里的一样,我手上有4块板子,3个液晶在4个板子上接上去夺没有反应,吧液晶放在FPGA的板子上能显示的。我吧每个板子的FPC50P的连接器换了,这里搞搞那里搞搞。还是不行,万用表量了也没有短路什么的,FPC接触也量过是好的,忙活了5,6天吧。实在是。。。

FPGA的液晶和CPLD的液晶区别是,CPLD液晶吧RGB 24位的其中几位直接接地成16位了,另外吧U/D L/R MODE DE 等也拉成了固定电平。
液晶是AT0970TN92 。
实在没辙了。

网友:
看起来你的CPLD没跑,你用示波器看下

楼主:
恩。量了.cpld在工作,晶振频率和标称的一样。
屏的DCLK是晶振的1/2。示波器看了。
另外,HS,VS频率和波形多量出来了。
RGB信号也在变化。
很纳闷。

晶振用的是65.536M, 屏是32.768M,  刷屏式60HZ的。
1056个 和517个。

楼主:
想问下大家关于verilog 上电延时的问题。

是用计数器吗?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sysen<=sysen+1;
    if(sysen>5000000)
          begin
               PSPEN=1;
          end
end

这个我是坛子里看到的,想问大家systen 不是会溢出归零重新用计数了。那PSPEN 不是在高低的变吗?怎么实现开机后比如75ms后一折一直是1呢?

这个CPLD驱动液晶的程序是和FPGA的一样的,其他线路问题多检查过了。现在很郁闷。我吧FPGA的LCD板子上电好像背光开起来慢点,CPLD马上就上来了,所以我想看看延时行不行。

还想问下大家液晶上电时序有没有要求?我的FPGA液晶也可以控制上电顺序啊,奇怪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PSPEN的初始电平不确定,应该使用异步复位指定缺省值。
ex:
always@(..., ... reset_n)
if(!reset_n)
  PSPEN <= 缺省值;

网友:
楼主的图像太猛了?

日本的AV截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围观 lz 头像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啥没有看到 PSPEN <= 1'b0; 的句子呢?它什么条件才能变0呢?只有赋值到1的程序怎么回到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sysen<=sysen + 1'b1;
    if(sysen>5000000)
       PSPEN <= 1'b1;
    else
       PSPEN <= 1'b0;
end

猜你应该是想写这样的程序。sysen会溢出,从0开始继续数。
另外推荐缺氧兄的复位语句。

楼主:
我用了延时还是不行,把液晶放到FPGA的板子上是好的。不信邪把FPGA里的代码完全复制到CPLD里面又自已一个个定管脚,下载进去还是不行,这是为什么呢。现象就是白屏什么也没有。那个屏的电路也没有变。为什么啊,救救我吧。连接器也排除了接触问题,

楼主:
找来一个液晶接口板连到CPLD的板子上。该接口板在FPGA的板子上好的。现在应该不是接解的问题了。代码按屏的时序产生HS,VS  用的计数器产生。60帧。RGB固定死电平,就这么个简单的功能,不会是时序问题吧?hscounter计数到一千多。vscounter计数到五百多。真是见鬼了

网友:
哇楼上好精彩啊!不错继续!!!

楼主:
你们搞毛啊,快吧那些删了。
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1-05-16):
回复 楼主:

最后查出原因没?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各处都检查得快崩溃了,液晶屏就是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