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正版的saleae却不知道去哪买?那位仁兄指个道

楼主(2011-02-15):
国内是不是没有代理商,买正版的是不是有点2?

网友:
中国有应该有代理的,上次听说基本版要67万左右的样子~

楼主:
我是想买saleae逻辑分析仪。。。。。。没那么贵吧,saleae官网有卖好像

网友:
选择正版的原因是?这个东西,正版和我店的那个,就是最大电压承受能力,正版是15V,我那个是7V,其他的,说实话,差别不大。
我记得正版好像是160美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公司提倡使用正版的东东,虽然正版的确实很贵,而且有一些软件插件不知道如果不在正版硬件和软件环境下能不能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版的原因是公司鼓励用正版的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公司鼓励用正版不错的,呵呵,我有同学在MTK,公司啥都用正版。
至于说能不能兼容问题,就saleae来讲,他的原理就那样,硬件稍有差别,软件应该可以完全兼容的。因为内部68013没程序空间,它只能识别一个ID号,完了就通过上位机加载程序,所以山寨只要把ID号和原版统一,其他东西就完全兼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在官网订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