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有没有一款低电压的可以计数的IC,功能如555,但是使用3V的电池电源,请帮忙推荐

楼主(2011-02-15):
请教高手,有没有一款低电压的可以计数的IC,功能如555,但是使用3V的电池电源,请帮忙推荐一款,诚心求教,谢谢!!

网友:
555可以计数的吗?在74lv里找计数器,74lv191之类的

网友:
多低算低?CMOS数字电路一般可到1.8V

555可以计数?怎么输出?

网友:
cmos的555可以3v下使用,不过感觉不是很好买

楼主:
我是想做一个可以控制50个LED灯同时闪动的东西,我是电子菜鸟,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用555来产生可调的肪冲来控制三极管来达到驱动LED闪动的目的,外部电路简单方便搭电路。
也许是我表达不清,不知还有没有更简单的电路呢?

网友:
50个LED用3V的话,串联是不行了,要升压。
并联每个5MA算,也有250MA,用电池的话用不了多少时间,用外接电源的话,可以升高电压把同时亮的LED串起来。
CD4017可以有10路控制。用NE555给它时钟。

用MCU写程序也简单。

楼主:
我打算把LED并联起来,通过MOS管来控制闪动,闪动频率1S左右,能连续闪动24小时就可以了,因为不常用的,每天用个半小时就可以,不知道能不能达的到?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 7555 是低电压的 功能和555一样

楼主:
能再给推荐几款电池电压(3V)驱动的NMOS管的型号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