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这一个AO.史密斯热水器的电源插头能指示地线是否正常 原理是什么?可以DI

楼主(2011-02-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可能和之前那个检测布线那个插头差不多吧···

那个叫什么去了···我刚想找···

就是那个检测  火线 地线零线 有没有接对的那个

网友:
应该是利用电源线中的一根与地线的电压差来判断的,如果地线悬空(没有有效接地)应该是没有电压差的,接地了无论是零线还是火线对地线都有一定的电压差,零线的电压差不定,可能值会比较小,但是火线的电压差很大,我试过可以直接点亮白炽灯

网友:
火线和地线之间也有电压,我猜是内部有个整流桥,降压后的正极和地线之间接led,如果地线接触良好,那么构成回路,led点亮,如果地线没接,那么断路,led不亮,有个附加电路让电路断开时另外一个led点亮。
个人意见

网友:
是不是制造一个漏电流,如果没有从地线流走,就表示故障。

网友:
测地线与火线的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火线。——————————
                   ---  电容或电容串电阻
                   ---
                    。
                     |  测试按钮
                    。
                    |-------发光管----| 这个亮显示地线良好
地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 /   发光管 (亮显示地线未接好)
                   ---
零线。——————————

好像这样可以。

网友:
这个,需要有人先拆开才好讨论吧

网友:
莫非是工程验收用验电器和漏电开关的结合体?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7665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路过,等待高手们解答!

网友:
不是说海尔前几年出了个热水器防电墙吗?说是只有那个才能真正彻底地防漏电,不知是何原理?

网友:
漏电保护而已

一个磁环线圈中间穿过零线相线,线圈的输出电流正比于漏电电流
一般这类电器要求泄露电流<6mA,大于这个值这个插座会切断电源的。

实际上动作值控制在2mA,做的很灵敏的

他不会判断插座接地线的,很多建筑的三孔插座的接地线都是空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阿莫做个试验,因为我家用的也是史密斯,1800买的,用的插头也是这个样子的,
不过我只接了2棵线,一零一火。
这样接,插头也是绿灯是亮的。

我洗澡时一般将插头的电断掉。

网友:
这个验证地线的东西,超市有卖!而且是多功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说海尔前几年出了个热水器防电墙吗?说是只有那个才能真正彻底地防漏电,不知是何原理?
我在商场看到499元的海尔热水器,也是号称有防电墙的。
有人知道具体的原理?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建议阿莫做个试验,因为我家用的也是史密斯,1800买的,用的插头也是这个样子的,
不过我只接了2棵线,一零一火。
这样接,插头也是绿灯是亮的。
我洗澡时一般将插头的电断掉。
----------------------......

叫漏电保护的话,厂家要负责任的,出了事厂家责任很大的。不过我家前几年买的史密斯插头和楼主的一模一样,上面标的是漏电保护插座,第三方生产的

现在漏电开关都不交漏电开关了,叫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开关。国家标准里可没说是保护人身安全的,就是要规避责任
如果叫漏电开关,电死人了,厂家可就要赔死了。
事实上装了漏电开关也未必不电死人

网友:
我以为会有解剖图...

网友:
我记得防电墙的原理是:热水器出水口的地方做的细长一点,使水在该出口的电阻增大,这样漏电的话这里会分担大部分的电压,达到保护人体的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家里的即热式热水器进水口和出水口都有个仿电墙,一个漏水,拆掉看了下,确实是和你说的一样,不过不知是否有效果,这种东西有做过安全测试的吗?

网友:
我家里也装了史密斯热水器,这个插头确实不能准确判断插座是否接地线,因为当初装修的时候预留了接地线,但是楼道里没有提供接地点,所以地线并没有接,但是指示灯显示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防电墙很简单,纯骗人的

水有电阻,把水拉成细长的,就是个大电阻了。海尔防电墙的标准是水管的长度是截面积的53倍以上。所以随便一根塑料的喷头软管都是防电墙。

漏电指示就是一个验电笔,氖灯一边接内水胆,一边接地线,漏电就亮。

插头的那个指示灯没拆过,应该也不复杂。不知道能不能检测到零地接错,检测不到就简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防电墙很简单,纯骗人的
水有电阻,把水拉成细长的,就是个大电阻了。海尔防电墙的标准是水管的长度是截面积的53倍以上。所以随便一根塑料的喷头软管都是防电墙。
漏电指示就是一个验电笔,氖灯一边接内水胆,一边接地线,漏电就亮。
插头的那个指示灯没拆过,应该也不复杂。不知道能不能检测到零地接错,检测不到就简单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叫纯骗人了~  这样的态度正是国内知识产权毫不值钱的原因之一。。。

网友:
话说这不就是漏电保护开关嘛,我家的燃气热水器上也有。
不过我是把它当做开关电源来使用 嘿嘿

网友:
我上次买的一个接线板也有这个功能

网友:
应该是测两线与地线一个电压大另一个电压小(很小)就是正常否则接地不好。

网友:
http://www.360buy.com/product/177933.html 京东卖100多的插座就有接地检测,极性检测

PS:在淘宝70就可以买到

网友:
一般检漏电用零序互感器。

网友:
7楼的原理图画的真来劲

网友:
贝尔金守望者插座有接地检测,火零交叉了会提示接地问题

网友:
昂~刚好手边有个坏的~拆之~~~

网友:
一次耗费多少度电

网友:
AO.史密斯热水器的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