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与FPGA开发的不同,和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11-02-15):
小白问题。。。如题。。。是不是只是单纯的芯片选择的时候不一样,写HDL都是一样的?写HDL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希望大家赐教啊!!

网友:
我发了个帖子。
以前用FPGA驱动的LCD,现在用CPLD驱动居然不行了,见鬼了。

网友:
多数情况下,CPLD的驱动能力强于FPGA,所以不要过多怀疑驱动能力,检查你的时序是否满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