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淘宝上没有找到图片中的弹簧按键,借论坛请朋友们提供点线索,请阿莫保留两天,谢谢。

楼主(2011-02-15):
弹簧开关 (原文件名:ourdev_607283U9G3E8.jpg)
寻找图片中弹簧按键的厂家或是淘宝店,谢谢了。
图片用了mkliop 金灯剑客帖子里面的,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这个是触摸按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
关注下,同求高人作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定作...........

看到几个产品都用这个东西,应该会有现成的产品。

网友:
搜索“触摸弹簧”

网友:
为啥带弹簧呢??不解。

网友:
阿里巴巴上找,很多,一般在顺德中山一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搜索“触摸弹簧”

google可以搜索到,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啥带弹簧呢??不解。

估计是触摸板与外框有一定距离,可以使用这个可以正常感应。

楼主:
回复 网友E:
阿里巴巴上找,很多,一般在顺德中山一带。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为啥带弹簧呢??不解。
估计是触摸板与外框有一定距离,可以使用这个可以正常感应。

结构上的问题,感应电极要紧贴面板,用弹簧是一种常见且比较简单的方法,但不是必须的,如果有别的办法保证电极可以贴紧面板,当然也是可以的。

网友(2011-04-08):
我们公司有在用的,你要是自己DIY用,我可以送你几个。

网友:
以前做过用到这按键。常州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