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简便实现通过MCU控制一个电源输出电压从2-6V逐级变化,变化间隔0.1V

楼主(2011-02-15):
最近在做的一个设备,需要进行电源稳定性测试,测试的一个科目是电源从2V-6V变化过程中,设备使用是否会出现意外。设备工作电流小于100mA。

我的思路是用MCU控制一个电源,这里我先叫数控电源吧,这个电源输出电压供给我的设备,我用一给MCU来控制电源的变化,MCU每隔一段时间控制电源电压变化一个等级,然后设备与PC之间通信,自动把状态传输给PC。我把测试设备开起来,测试2天,然后通过PC查看测试结果。

各位GGJJ,有没有比较简单方便的方法来实现这个“数控电源”,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最简单方法就是单片IO口做个DA的,然后用定时器定不同的时间就行了。(我认为是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是个好的方法 ,做起来不花太多成本,手上单片机随便找一个就可以实现 。就是电流输出不够。

网友:
加个跟随

网友:
用数字电位器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个好的方法 ,做起来不花太多成本,手上单片机随便找一个就可以实现 。就是电流输出不够。

加个电流放大电路。

楼主: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意见吗,总的原则是,易于实现,成本低廉。

楼主:
回复 网友B:
pwm --- da

DA成本很高的,手上只有普通的单片机,和一些常用的元件。想用现成的东西实现。

楼主:
有没有很简单便宜的芯片,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呢,通过I2C或SPI接口来调节其输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pwm --- da

pwm---DA

网友(2011-05-15):
PWM输出
滤波后运放+MOS调制输出
我用这样的结构做过0~12V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