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漆包线拉伸力数据,或标准(迷你线切割序幕)

楼主(2011-02-15):
目前 手上有0.2mm的漆包线 想用于~~DIY迷你线切割

我计划通过 传感2个电机之间的张紧力来保持线的直而不断

在网上简单查了一下没有找到 漆包线的拉伸力最大承受数据~~~  只好问问大家有没这个

网友:
来个弹簧好不好呢. 小会会同学要搞慢走丝啊.机械部分不是关键放电部分是关键.

网友:
线切割 好像用的是钼丝吧,用漆包线也可以吗???

网友:
漆包线可一切豆腐

网友:
听朋友说,钼丝这东西会损耗的,你用这么细的铜线,能玩多大一会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来个弹簧好不好呢. 小会会同学要搞慢走丝啊.机械部分不是关键放电部分是关键.

我要反馈张紧力的数据 给控制系统控制电机

放电部份先试试用 火花机的罗  原理差不多  只是小玩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有一种专门的张力电机也叫堵转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听朋友说,钼丝这东西会损耗的,你用这么细的铜线,能玩多大一会儿?

钼丝 一买要太多了 100多块  10000M ~~太多了

我手上因当也有  50M 左右的铜线  反正玩玩 切断几条金属就收工了 哈哈 又不打算长使用~~~

话说我家地方也小~~~~ 在作多几台出来~~~~ 没地方撒野了

网友:
是不是想把漆脱掉做慢走丝,那可就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想把漆脱掉做慢走丝,那可就深了

对就是这么干~~~~~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线切割 好像用的是钼丝吧,用漆包线也可以吗???

钼丝是快走丝,铜丝是慢走丝。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线切割 好像用的是钼丝吧,用漆包线也可以吗???
钼丝是快走丝,铜丝是慢走丝。

呵呵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