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对刀代码盲改

楼主(2011-02-15):
参考chrysler的自动对刀帖子和agree前辈的指点,试着改了一下对刀代码,目前已经可以扣除对刀器厚度
原贴地址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5389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对刀&bbs_id=1027

改动后代码

'Rem Probe Down by PEU (Based on Erniebro Work)
FeedCurrent = GetOemDRO(818)  'Get the current settings
ZCurrent = GetDro(2)
Code "G4 P1" 'Pause 1 second to give time to position probe plate
Code "F100" 'slow feed rate to 100 MM/MIN
GageH = GetOEMDRO (1002)
Rem Probe Down by PEU (Based on Erniebro Work)
FeedCurrent = GetOemDRO(818)  'Get the current settings
ZCurrent = GetOemDro(802)
Code "G4 P1" 'Pause 1 second to give time to position probe plate
Code "F100" 'slow feed rate to 100 MM/MIN
GageH = GetUserDRO(1152)
ZNew = ZCurrent - 30 'probe down 20 mm
Code "G31 Z" &ZNew
While IsMoving()
Wend
Call SetDro (2,XXXXX)  'XXXXX为对刀器厚度,请各位自行设置
'FinalMove = GageH * 1   '原代码中这两句保留会出现错误
'Code  "G0 Z" &FinalMove
Code  "G0 Z" &20   '20可改为其他高度,比如5 10 之类,如果Z轴行程有限,可以用比较小的数值
Code "F" &FeedCurrent   'restore starting feed rate

网友:
成了就好,嘿嘿,我是同学,不是前辈阿!

一齐学习,一齐进步!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考chrysler的自动对刀帖子和agree前辈的指点,试着改了一下对刀代码,目前已经可以扣除对刀器厚度

对刀仪的厚度不是在MACH里面就可以设置么? ”量块厚度“

楼主:
请问楼上用的mach版本?量块厚度选项菜单路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上用的mach版本?量块厚度选项菜单路径?

本网站推荐的版本,对刀是有个网友发的PCB对刀的那个, 界面就有量块高度的 输入进去就行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