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有没有一种RJ45插头是可以焊接到PCB上的?

楼主(2011-02-16):
现有的RJ45插头基本都是压线的。
我突发奇想,不想带线而是直接把RJ45插头焊接在我的PCB上再插到其它产品的RJ45插座上。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PCB的RJ45插头?

网友:
如果能开模作的话~~~~~ 哈哈 成本是问题

网友:
很多变频器的面板都是用这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多变频器的面板都是用这种的

那是插座,我想要插头:)

网友(2016-11-01):
我最近也有类似的想法,如果有这样可以直接焊接到pcb上的水晶头,可以用来做PCB间的硬连接。

网友:
为什么不把线直接焊上去

网友:
如果是用来做硬连接的话,直接焊线无法满足。

网友:
看看附件这种,。

网友:
这种怎样固定到PCB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