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摄像头ov7670_通过FPGA将图像实时发送到VGA显示器

楼主(2011-02-16):
spartan3E 的FPGA

单片机用mega32,主要是用来解析SD卡的fat32文件系统的,还有就是初始化摄像头,tft,这个参照了王工的方案

256色,效果比较将就。。。

附件有FPGA部分的源码,有要做类似东西的坛友可以参考

话说再开学就要准备考研了,没那么多业余时间学这些东西了,应试教育体制很悲剧的说

/*另外有意出手这个spartan3E 1200K 开发板,价格980,很便宜了,详细的信息您自己查查看,以前通过山东大学的教育项目买的,有意请联系邮箱1028ljt@sina.com*/

网友:
显示屏上的网格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调试时候算地址来着,没实际用

网友:
不错!有点搞头!

网友:
mark~
比俺正读着研的强多了~

网友:
多一个单片机真有点碍眼
你能附一下你这个spartan3E板子的资源不?

楼主:
呵呵,单片机解析文件系统来着,要拍照呢。。

digilent的nexys2 -1200K

120万门 做这个只用了1%
28 Block RAM
28 乘法器
8 DCM

•  1200K-gate Xilinx Spartan 3E FPGA
• USB2-based FPGA configuration and high-speed data
transfers (using the free Adept Suite Software)
• USB-powered (batteries and/or wall-plug can also be used)
•  16MB of Micron PSDRAM &16MB of Intel StrataFlash ROM
•  Xilinx Platform Flash for nonvolatile FPGA configurations
•  Efficient  switch-mode power supplies (good for battery
powered applications)
•  50MHz oscillator plus socket for second oscillator
•  60 FPGA I/O’s routed to expansion connectors (one high-
speed Hirose FX2 connector and four 6-pin headers)
•  8 LEDs, 4-digit 7-seg display, 4 buttons, 8 slide switches
•  Ships in a plastic carry case with USB cab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rk~
比俺正读着研的强多了~

俺都不一定考的上研。。。你是哪的研究生,要不咱换换

网友:
龟喔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的就不说了,踩线调剂的~
说出来你肯定不换,加油考个好学校吧~
我觉得,只要能找到还可以的工作,没山大好的你就不用考虑上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额,做了一些比赛可以保研了,但只能保内------果断去考了~
像我们集成电路这个专业,本科或者非名校,混口饭吃都不容易
就算有些个人能力和技术。。。

网友(2011-04-12):
楼主的这个单片机下的程序介意公开么?我想看看 配置OV7670时VGA格式的寄存器表

网友:
厉害.你混饭吃应该很容易了.最近国内ic发展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6763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sdu1028&bbs_id=9999
这个帖子有的

网友(2011-06-11):
哇卡卡,能纯fpga就爽啦,lz怎么不整个8051核进fpga,据说跑到200mHz都无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哇卡卡,能纯fpga就爽啦,lz怎么不整个8051核进fpga,据说跑到200mhz都无问题

有现成的解析FAT32的单片机,懒啊,没整合

整进去的话可以用MicroBlaze,比较方便,不过要使用外部的flash或者配置芯片存储程序

网友(2011-08-06):
下学期的FPGA比赛准备做个类似的东西,学习了呢

网友(2011-11-06):
LZ 能否把你的SCCB协议部分分享一下。我的无法写入寄存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16777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olwc3891&bbs_id=9999
邮箱 wolwc@163.com

网友E:
为什么你的屏幕有一区间是黑色的 ,我用xilinx的V2P发展板做的也是出现一段黑色的,你把那个问题解决了吗???求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F:
lz 能否把你的sccb协议部分分享一下。我的无法写入寄存器

~AVR IO模拟的,跟iic差不多。。。几个小函数~

//////////////////////////////////////////////////////////////SCCB
//初始化模拟SCCB接口
void InitSCCB(void)
{
        SCCB_DDR|=(1<<SCCB_SIO_C)|(1<<SCCB_SIO_D);
        SCCB_PORT|=(1<<SCCB_SIO_C)|(1<<SCCB_SIO_D);
}

//start命令,SCCB的起始信号
void startSCCB(void)
{
        SIO_D_SET;     //数据线高电平
    delay_us(100);

    SIO_C_SET;           //在时钟线高的时候数据线由高至低
    delay_us(100);

    SIO_D_CLR;
    delay_us(100);

    SIO_C_CLR;         //数据线恢复低电平,单操作函数必要
    delay_us(100);

}

//stop命令,SCCB的停止信号
void stopSCCB(void)
{
    SIO_D_CLR;
    delay_us(100);

    SIO_C_SET;
    delay_us(100);

    SIO_D_SET;
    delay_us(100);
}

//noAck,用于连续读取中的最后一个结束周期
void noAck(void)
{

        SIO_D_SET;
        delay_us(100);

        SIO_C_SET;
        delay_us(100);

        SIO_C_CLR;
        delay_us(100);

        SIO_D_CLR;
        delay_us(100);

}

//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到SCCB
uchar SCCBwriteByte(uchar m_data)
{
        unsigned char j,tem;

        for(j=0;j<8;j++) //循环8次发送数据
        {
                if((m_data<<j)&0x80)
                {
                        SIO_D_SET;
                }
                else
                {
                        SIO_D_CLR;
                }
                delay_us(100);
                SIO_C_SET;
                delay_us(100);
                SIO_C_CLR;
                delay_us(100);

        }
        delay_us(100);

        SIO_D_IN;/*设置SDA为输入*/
        delay_us(100);
        SIO_C_SET;
        delay_us(1000);
        if(SIO_D_STATE)
        {
                tem=0;   //SDA=1发送失败,返回0
        }
        else
        {
                tem=1;   //SDA=0发送成功,返回1
        }
        SIO_C_CLR;
        delay_us(100);
    SIO_D_OUT;/*设置SDA为输出*/

        return(tem);
}

//一个字节数据读取并且返回
uchar SCCB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read,j;
        read=0x00;

        SIO_D_IN;/*设置SDA为输入*/
        delay_us(100);
        for(j=8;j>0;j--) //循环8次接收数据
        {
                delay_us(100);
                SIO_C_SET;
                delay_us(100);
                read=read<<1;
                if(SIO_D_STATE)
                {
                        read=read+1;
                }
                SIO_C_CLR;
                delay_us(100);
        }
        return(read);
}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你的屏幕有一区间是黑色的 ,我用xilinx的v2p发展板做的也是出现一段黑色的,你把那个问题解决了吗???求解答。。

这个是因为RAM分得小,改大就好了。。。应该不是一个问题。。。

网友:
mark一下,这个不错,修改一下可以直接刷自己的tft屏吧,用到了fifo缓冲吗?
有线路图就好了……

网友:
不错,控制起来难度很大吧!

网友(2011-12-16):
不错喔。在用FPGA直接控制OV7670.纠结中。。

网友(2012-04-13):
谢谢,非常有用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你的屏幕有一区间是黑色的 ,我用xilinx的V2P发展板做的也是出现一段黑色的,你把那个问题解决了吗? ...

你好,我现在在用V2板子在做,遇到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可以联系一下不?

网友:
不错  开起来可以

网友(2012-05-19):
楼主好强。没明白的路过

网友:
哥们现在还在做xinlinx吗

网友:
挺好的,不过我用240*320屏显示就有问题了

网友:
我的彩条有移位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的显示效果不错!很佩服啊!

网友:
很不错了,效果还行啊

网友(2012-06-21):
楼主能否把那本书分享下啊

网友:
楼主现在有木有直接用fpga读ov7670的方法,跪求啊

网友:
楼主V5啊,单片机通过SCCB配置OV7670,然后用fpga实时显示处理,真的很不错啊。学习学习。

网友:
论坛恢复了,可以下载了。。。参考下。。。

网友(2012-10-10):
mark,正在学习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