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OC svpwm扇区判断问题

楼主(2011-02-16):
大家好,最近在读stm32 FOC  资料,个人感觉stm32 的svpwm扇区判断公式有问题。stm32 svpwm扇区判断资料见附图,请高手指点一下,是否有误??

楼主:
按照上图公式,满足Y<0条件的应该只有第2扇区呀?难道它的扇区定义和别人的不一样?还是它的阿法轴定义与别人的不一样??
附件贴上一般资料的svpwm扇区图。STM32六边形图资料里竟然没有,非常郁闷。有知道的dx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好!
为什么满足Y<0条件的应该只有第2扇区?
它这个扇区判断公式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它默认的beta轴(Vbeta)是滞后于alpha轴90°而不是超前于;扇区编号跟你附的那个图的一样,这从第一张图可以看得出来。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套程序,以后多互相交流交流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好!
为什么满足y<0条件的应该只有第2扇区?
它这个扇区判断公式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它默认的beta轴(vbeta)是滞后于alpha轴90°而不是超前于;扇区编号跟你附的那个图的一样,这从第一张图可以看得出来。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套程序,以后多互相交流交流哈~

谢谢您的指点回复。请问您在哪个资料上得到“只是它默认的beta轴(vbeta)是滞后于alpha轴90°而不是超前于”,这个结论的?我一直没有看到STM32 的正六边形svpwm扇区图。

如果beta轴(vbeta)滞后于alpha轴90°,那么由Y<0,导出Vbeta/Valpha>1.732,由于Vbeta/Valpha结果是正值,故Vbeta/Valpha符号相同,只有第五扇区的右半区域满足条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是它默认的beta轴(vbeta)是滞后于alpha轴90°而不是超前于”这个结论可以从它的CLARKE变换程序中得出。

/*******************************************************************************
* Function Name  : Clarke Transformation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transforms stator currents qIas and
*                  qIbs (which are directed along axes each displaced by
*                  120 degrees) into currents qIalpha and qIbeta in a
*                  stationary qd reference frame.
*                  qIalpha = qIas
*                  qIbeta = -(2*qIbs+qIas)/sqrt(3)               /////////////////////////注意这里前面有个负号
* Input          : Stat_Curr_a_b
* Output         : Stat_Curr_alfa_beta
* Return         : none.
*******************************************************************************/

Curr_Components Clarke(Curr_Components Curr_Input)
{
  Curr_Components Curr_Output;

  s32 qIa_divSQRT3_tmp;
  s32 qIb_divSQRT3_tmp ;

  s16 qIa_divSQRT3;
  s16 qIb_divSQRT3 ;

  // qIalpha = qIas
  Curr_Output.qI_Component1= Curr_Input.qI_Component1;

  qIa_divSQRT3_tmp = divSQRT_3 * Curr_Input.qI_Component1;
  qIa_divSQRT3_tmp /=32768;

  qIb_divSQRT3_tmp = divSQRT_3 * Curr_Input.qI_Component2;
  qIb_divSQRT3_tmp /=32768;

  qIa_divSQRT3=((s16)(qIa_divSQRT3_tmp));

  qIb_divSQRT3=((s16)(qIb_divSQRT3_tmp));

  //qIbeta = -(2*qIbs+qIas)/sqrt(3)
  Curr_Output.qI_Component2=(-(qIa_divSQRT3)-(qIb_divSQRT3)-(qIb_divSQRT3));

  return(Curr_Output);
}

/*******************************************************************************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您有QQ或msn或者其他的联系方式没有?可以交流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beta轴(vbeta)是滞后于alpha轴90°,兄弟看的很仔细,赞一个先。

网友:
我QQ:18278441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哈

网友:
LZ最上面的图片 是那篇文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stm32 FOC 电机库说明文档里的。

网友(2012-05-04):
Mark,最近在搞这个.

网友(2013-01-18):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好!

你好,请问还有在搞STM32 FOC 库吗?对于扇区判断这个问题,我也不理解,能说一下吗?

网友(2013-03-08):
问个问题,为何不能直接用角度判断扇区呢?

网友(2013-06-17):
mark一下,以后仔细研究

网友(2014-06-02):
STM32   SVPWM 记号

网友(2014-08-14):
MARK  至少知道有人在做这个了

网友(2014-11-16):
兄台 stm32 扇区导通时间的计算 看明白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环时,角度落差很大,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7-05-27):
SVPWM 做个记号。。

网友(2017-07-04):
楼主  截图的 PDF 能上传一份吗?